HL 2.4g 遥控能改比例吗?

楼主(2015-02-15):
HL的这个控前进是2段式的,没有比例,能改比例吗?

网友A:
这是坦克控吧 好多接口

网友:
能肯定是能的,但是这,你要换单片机,电位器,还要写程序,估计这······不太可能,你可以参考一下萝莉的帖子弄一台萝莉控吧,这种控玩车船行,但是玩飞的不行

网友:
支持一下,留意中

网友B:
如果你只有一台设备,并且以应用和省钱为目标,就绝对不要做了。如果以学习为目的,且还可后续投入资金、器材,可适当实验,浅尝辄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只有一台设备,并且以应用和省钱为目标,就绝对不要做了。如果以学习为目的,且还可后续投入资金、器 ...

看来不是一般的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坦克控吧 好多接口

对 ,一代2.4收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