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电池下挂全稳点

楼主(2015-02-15):
试试,花了四个晚上弄好,记录仪和飞控一起用减振板

网友:
下挂重心低,应该稳

网友:
你这四条腿很有个性哦

网友:
飞越的机架几乎全是电池上置

网友:
重心低,应该稳

网友:
重心低不代表更稳,重心靠近电机平面,稍偏下最好。
重心低,那么想要改变飞机的姿态就更难。

网友:
机子很好看,装得很紧凑!

网友A:
搞不明白电机线为什么不直接进机臂的镂空里走,而要从机臂外缘弯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不明白电机线为什么不直接进机臂的镂空里走,而要从机臂外缘弯一下?

电调在下面,机臂折叠时候不会夹到

网友:
不光是穿越。。。其他机架是不是挂下面比挂上面好啊?

网友:
机动性会变差·

网友B:
稳?那是瞎扯,稳跟肉是两回事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稳?那是瞎扯,稳跟肉是两回事儿

挂上面好还是下面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挂上面好还是下面好???

喜欢手感肉,就挂下面,灵敏就放上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喜欢手感肉,就挂下面,灵敏就放上面。

只是手感的问题啊

网友:
LZ用的是飓风的电机吗?震动如何?

网友:
相对于螺旋桨平面的话,重心低,反应慢,力臂长,重心在螺旋桨平面上的话,力臂短,反应迅速,至于耗电嘛,我个人认为重心低的话耗电会少一些,因为力臂长了,所以力就可以少一点了,个人理解,如果有不对的地方,欢迎各位大神使劲喷我,好让我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