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P100S 抽搐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5-02-15):
两架HCp100S轮流飞,250个起落手感基本适应了,总体来说很满意。有几个地方少许不喜欢:

1. 直线舵机容易挂。多买几个备件吧。
2. 翻滚比较慢,滚转半径大。 加大10-15的行程,-20%的EXP。
3. 尾舵响应慢,设-25%的EXP。
4. 还有一个问题是有时起飞后抽搐,原因不明。

网友A:
4. 还有一个问题是有时起飞后抽搐,原因不明。
=>小弟先前也常發生起飛時抽蓄到倒在地上飛不起來, 這點經其他飛友提醒後, 將初始油門拉到70以上, 發生頻率會減少很多.
e.g. Normal油門設定0,70,70,70,70. 電變初始化及一開始起飛時油門搖桿皆加到40~50%的位置.=>推到50%, 啟動電變, 拉回0%, 再推到50%, 起飛...
推測可能跟說明書中要求40%以上的初始油門有關...

网友B: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ODcwODUyMjAw/v.swf

网友B:
和我这个情况一样么

网友B:
是不是推油门一起飞就直扭发神经抽搐

网友C:
这是没对频好,重新接电就可以。
如果经常发生,是不是你们用那个D10啥的遥控器。
我用高频头没抽过,最多是起飞前斜盘歪了起飞不了,重新接电就好。记得接电时候遥控器尽力靠近接收机

网友B:
今天一个舵机烧了 原因是顶到头回不来 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推油门一起飞就直扭发神经抽搐

就是这种情况。现在我比较接电后尽量小心轻放,起飞后观察1-2秒。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没对频好,重新接电就可以。
如果经常发生,是不是你们用那个D10啥的遥控器。
我用高频头没抽过,最 ...

我是用DSX7+高频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今天一个舵机烧了 原因是顶到头回不来 烧了

我也同样情况烧过一个,可以查我以前的帖子。这个舵机的电机和电刷还是好的,可以拆下来做备件。

网友A:
補充一下小弟目前對 "起飞后抽搐" 的觀察.
=>
正常狀況下: 100S在對頻後, Servo會 A."嘶"一聲下拉, 過幾秒後"嘶嘶"二聲上下推拉一次, 這樣的狀況可正常起飛
而不正常的狀況則是:對頻後, Servo會 A."嘶"一聲下拉, 過幾秒後"嘶"一聲上推一次 (只有一個"嘶", 不會有快速的"嘶嘶"聲), 這時就只好重新插拔電池了, 有遇過重插好幾次的狀況.
目前還不清楚發生這種初始化不完整的原因. 先前提到的 油門推到40%~50% 有助於 尾馬啟動, 但對 在地上打滾 的Error則應無幫助...

再又, 使用Deviation+nrf的組合, 可能還會有些莫名的問題(?), Hisky說會再提供最新的Protocol給Deviation Team確認.

网友:
我抽蓄過一次,對頻時注意到有被風吹稍微晃動,沒重上電直接起飛就抽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補充一下小弟目前對 "起飞后抽搐" 的觀察.
=>
正常狀況下: 100S在對頻後, Servo會 A."嘶"一聲下拉, 過幾 ...

好像确实如你所说。

网友(2015-03-25):
LZ用的是HT8高频头吗?有没有下面这个情况?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56773&extra=

网友(2016-04-18):
我的控也是 DSX7求设置数据。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4. 还有一个问题是有时起飞后抽搐,原因不明。
=>小弟先前也常發生起飛時抽蓄到倒在地上飛不起來, 這 ...

官方技術提到。換電池後第一次推油門聽到的提示音為解鎖提示。聽到提示後再次油門放到最低再聽到提示代表解鎖完成。飛機飛起向尾向右邊慢甩或者有慢動作金魚情況。通常重新通電會解決。這個聽另一模友提到這是因為搖控的油門或者搖控位沒有與上一電斷電時的位置相同。所以出現。這情況最好每個起落注意下搖控的復位情況。我自己覺得也有可能是這原因造成。HCP100S解決了死區問題後。的確很好飛。所以我也非常喜歡這小機。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01371

网友:
楼主辛苦了。
路过学习~~~拿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