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穿越爽炸中~

楼主(2015-02-15):
入手独角兽一只~~~特来论坛报到下。
首先,必不可少的开箱测试

挂808#摄像头,配2700电池,是643g

挂808#摄像头,配2200电池,是609g

808#我的挂载方式是用勾毛面胶带,分别粘在摄像头和机架上固定了,为了保险,拿扎带二次固定了下

本来想用减震板来着,无奈机机尺寸太小,减震板太宽,作罢,脚架拿海绵做了四个小防护....希望起作用吧

这是家里用7寸接受一体屏幕和原装的视频眼镜分别测试

本来准备了山狗,结果因为脚架距离地面尺寸不够,无奈换了808#

然后就是转天开飞走起,带眼镜3分第一炸,换桨照片,3分第二炸.....OY

回去总结了下,发现除了我再次确认了我手残之外,又发现了,原厂的眼镜传输极度不好.....那么在家开始测试了,把机机放在厨房,自己在卧室,穿2面墙,同时用7寸接受一体屏和原厂眼镜对比测试下。

7寸接收一体屏带微量雪花,很稳定,原厂眼镜基本全是雪花加突然黑屏.....好吧....换天线后并没有改善....
眼泪.....准备收skyzone二手眼镜了.....当然有想出的可以QQ我哟,511062566.....本人囊中羞涩....新的买不起...

楼主:
沙发自己做....第二次炸是一开始没带眼镜,过了1分多,飞了个八字才戴的.....

网友A:
同是新手,支持一下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是新手,支持一下楼主

谢谢哟,共勉吧~

网友:
电机下装,一炸就伤电机。。。。

网友B:
为什么装了808还要一个摄像头,808有av输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装了808还要一个摄像头,808有av输出啊

我因为手残,所以穿越机是装好的....808#是我自己后加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因为手残,所以穿越机是装好的....808#是我自己后加的

但我看到很多人都这么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但我看到很多人都这么装的

其实我CX20用的也是808直接看,不过我看很多人都是把穿越机直接拿700线摄像,随大流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我CX20用的也是808直接看,不过我看很多人都是把穿越机直接拿700线摄像,随大流吧....

表是不太理解,多一个设备增加重量,何必呢

网友C:
GPS是怕飞丢吗?穿越鸡没必要,808是为了录像,练功就没必要了。看视频两次都是绺子在外面撞墙了才掉下来的

网友:
果冻就要喜之郎

楼主:
引用 网友C:
GPS是怕飞丢吗?穿越鸡没必要,808是为了录像,练功就没必要了。看视频两次都是绺子在外面撞墙了才掉下来的 ...

第二次初始那个八字是没带眼镜飞的,戴上视频眼镜全是雪花,再摘下来找眼镜已经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GPS是怕飞丢吗?穿越鸡没必要,808是为了录像,练功就没必要了。看视频两次都是绺子在外面撞墙了才掉下来的 ...

第一个初始就拿眼镜飞的,结果看不见树就全是雪花了,现在等着年后问问厂家能不能把眼镜返厂呢....要求不高...地面能给我拉距离到200m就行

网友C:
眼镜接收问题?我的SKYZONE还没试过能多远呢,都是一个人飞。

网友D:
什么眼镜?不是灵镜改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眼镜?不是灵镜改的吗?

看着像是5寸一体屏加灵镜改的,不过这个距离....太次了,超过20m就不行了,那天室外测距没拍照....反正这个距离,根本穿越不了,只能回归一体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眼镜接收问题?我的SKYZONE还没试过能多远呢,都是一个人飞。

我拿7寸鹰眼测的,的确是接收的问题,所以我才准备换视频眼镜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着像是5寸一体屏加灵镜改的,不过这个距离....太次了,超过20m就不行了,那天室外测距没拍照....反正这 ...

一般接收不会出问题的,我的鹰眼锐视刚买时也这样,30-50米就瞎,琢磨了一个月才搞好,原来我太依赖自带的自动搜频了,根本没关注频率,最后发现,在5945频和5705频都能收到信号!一个就是30-50米,另一个就是几百米,至于什么原因我也没查出来,但是我发现几个发射都有这样的问题,所以你还是认真确认你的发射和接收的频率是不是一样的,或多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接收不会出问题的,我的鹰眼锐视刚买时也这样,30-50米就瞎,琢磨了一个月才搞好,原来我太依赖自带 ...

好的,我再测试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接收不会出问题的,我的鹰眼锐视刚买时也这样,30-50米就瞎,琢磨了一个月才搞好,原来我太依赖自带 ...

测试完毕,全频道就一个能连接上,然后用7寸一体屏对比了下,的确是接收的问题,而且买家群里很多人也反映接收不行,全部都是雪花

网友D:
引用 楼主:
测试完毕,全频道就一个能连接上,然后用7寸一体屏对比了下,的确是接收的问题,而且买家群里很多人也反 ...

看的频谱表吗?

网友E:
都用的什么,多少钱
‘’‘’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的频谱表吗?

嗯,那个有频率选项的,我是大频道开一个,1—8测试,然后换个大频道再1—8测试,就一个能用,而且穿2面墙测试,7寸屏有小雪花,这个完全没信号,和之前测试结果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都用的什么,多少钱
‘’‘’

PM1806电机,6A电调,飞控感觉像APM,600线摄像头,200mw图传,有GPS,没气压计,控是富斯i6改的,去掉2个2段开关,增加一个3段开关,眼镜是拿5寸一体屏加暴风魔镜改的,全套点名2599我收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那个有频率选项的,我是大频道开一个,1—8测试,然后换个大频道再1—8测试,就一个能用,而且穿2面 ...

哦,那没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PM1806电机,6A电调,飞控感觉像APM,600线摄像头,200mw图传,有GPS,没气压计,控是富斯i6改的,去掉2 ...

楼主  好钱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