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富丽450pro和450sport 无副翼区别谢谢

楼主(2015-02-15):
求富丽450pro和450sport 无副翼的区别 刚x宝了下 富丽的450pro空机360元 而sport空机就卖到了680元 都是fbl版的 为什么差了300元啊  求问为什么?

网友:
可能用料上面不同

网友:
手头有sport两台,富丽465一台,朋友有pro。印象里sport是老款吧pro属于后出的,s是分体机身,侧面螺丝多一些看起来比较乱,相比pro机身低矮一点,宽一点。。

网友A:
360 那个是淘汰了的!我知道你说的是X宝那家的了!我当时也想入这个,360 的价格只是机架,头罩这些好多东西都没得 ~~~SP 应该出厂配置的是皮传~~~!PRO 轴传还有就是机架构造有点区别~!知道的就这么多~老鸟原谅!弄个680的DFC 的吧,这种级别用DFC的特别对于我们这种新手来说很方便调机!但是维修可能麻烦点!感觉还行吧!就是尾管有点渣!以后炸鸡了换好一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360 那个是淘汰了的!我知道你说的是X宝那家的了!我当时也想入这个,360 的价格只是机架,头罩这些好多东 ...

应该就差个壳子吧 那也差的不少啊 都是空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