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s832能配rc805吗?

楼主(2015-02-15):
如题,原来是200mw的ts351+rc805搭配,地面拉距200米没问题。可是,用600mw的ts832+rc805,地面拉距80米就雪花了。难道ts832只能搭配rs832使用?

网友A:
能的 毫无问题, 本地有人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的 毫无问题, 本地有人在用

这样,距离正常吗?

网友:
如题看成如图了

网友B:
图上的邓紫棋是怎么回事?

网友C:
我用TS832配RC805接收,boscam蘑菇天线,草原上400米稳定无雪花,青海戈壁上700米轻微雪花,在我住的地方,北 京郊区,200多米有轻微雪花和闪动。天线和频道很重要,还有你要确认不是买了假货。

网友D:
你的也不像接收问题,我这里几个RC805,有一个信号就特差,天线一模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上的邓紫棋是怎么回事?

呵呵,没看娱乐新闻?之前说了,要上太空,就锻炼身体。最近又说了,先上春晚,再上太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TS832配RC805接收,boscam蘑菇天线,草原上400米稳定无雪花,青海戈壁上700米轻微雪花,在我住的地 ...

知道怎么辩假吗?我这个,上面显示1.1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也不像接收问题,我这里几个RC805,有一个信号就特差,天线一模一样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知道怎么辩假吗?我这个,上面显示1.1版本

应该是1.3吧

网友:
我的还是1.0呢

网友:
只要频率对的上一切OK

网友:
以前老的是1.0,最近买的都该是1.3了

网友(2015-06-15):
走过、路过、看过、顶过

网友:
应该是发射的问题。可能是发射功率,有问题,接收没有功率的说法,只有灵敏度高低,就算灵敏度再低,差距也没有那么大,我可以肯定的说,是你的发射功率,绝对连200MW都没有,而且功放IC也不是原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