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一套能飞20公里的载机配置!!!!谢谢

楼主(2015-02-15):
跪求一套能飞20公里的载机配置!!!!
要求对指定地点进行拍摄工作,抗风在5-6级左右,不知道飞翼X8挂狗3云台行不行,不知道固定翼飞的话会不会有拖影,求各位大神指点,在线等,加QQ也行305151397

网友A:
看来你需要一架汽油机改电动机的飞机,30CC或50CC汽油机,改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你需要一架汽油机改电动机的飞机,30CC或50CC汽油机,改装。

要是飞翼X8可以吗?这个续航能力也很强吧,而且载重也很大,就是不知道拍照和录像会不会拖影

网友:
LZ你要飞单边20KM还是往返20KM?

网友B:
x8单程20km载荷很小的时候没问题,你要搭载好点的相机重量上去了,我觉得你可以考虑使用用大桨加大容量电池

楼主:
往返20KM吧,不知道各位大大觉得飞翼X8行不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x8单程20km载荷很小的时候没问题,你要搭载好点的相机重量上去了,我觉得你可以考虑使用用大桨加大容量电池 ...

挂狗3或者鹰眼啥的,如果不挂无刷云台拍摄会不会拖影,如果挂云台的话能不能飞20km?

网友:
载机推荐双子星。效果飞过绝对不后悔。

网友:
死胖子加6S16000mah应该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