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用KK QQ 那飞控款好

楼主(2015-02-15):
新手用KK QQ 那飞控款好

网友A:
都不好。CC3D好

网友B:
qq吧。有自稳。好飞。我用qq。cc3d暴力还必须调试。建议qq

网友C:
KK 2.1 吧。不是kk哦!

网友D:
kk没有自稳,qq吧。

网友E:
QQ简单点

网友F:
kk可以练习技术,不过,新手的飞的话不太好控制!容易炸鸡!!qq就是加了自稳的kk,自己斟酌吧!

网友G:
DJI 的最简单!

网友H:
新手不建议CC3D太折腾了!有毅力的可以选,脾气还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