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如何看着显示器用手动飞

楼主(2015-02-15):
如何看着显示器飞手动模式。
用手动模式飞,没有定点,只有定高。
手动;老就有惯性,用眼睛可以看见飞机靠着惯性飘。那么在显示器中就看不出来。
我说的话能懂吗?
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
盯住航向,高度,空速,地平仪,就可以了

网友A:
啥都不需要  你就一直推杆 让他往前飞 然后控制方向 副翼 油门 微调升级就行了 手动都不会飞 也敢飞FP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都不需要  你就一直推杆 让他往前飞 然后控制方向 副翼 油门 微调升级就行了 手动都不会飞 也敢飞FPV?
...

手动肯定会呢。但是看显示器视飞我只会飞g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