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宇电机启动堵转】求大神解答 我的电机怎么?

楼主(2015-02-15):
启动推油门,4号
电机
会卡着,用力推一下螺旋桨又会好起来。 可以起飞 ,大神帮忙看看。[url=
]堵转视频

楼主:
油门行程调过,CC3D固件刷过,3、4号电机呼唤过位置,4号电机也会堵

网友A:
会不会却像,或者其中一个线接触不好

网友B:
你看看是不是下面的卡扣太紧了,就是轴往下点,出来的轴你看看是不是和别的不一样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