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风2005 老毛病

楼主(2015-02-15):
没有一直,开始 老拐弯了   请大家解释!

网友A:
方向舵   轮子高低 松紧,自己排除下楼 遥控微调下如果能起飞,上天在调回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向舵   轮子高低 松紧,自己排除下楼 遥控微调下如果能起飞,上天在调回被

我不会做尾轮 有点乱了  正不正确吗

网友:
滑行时跑不直很正常,稍微打方向舵调整一下就行了

网友B:
问题不在于你的后方向 轮,,,

在你的前二个轮子上,,前两个轮子不是一直朝前的,有些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不在于你的后方向 轮,,,

在你的前二个轮子上,,前两个轮子不是一直朝前的,有些偏。

前轮正常,后轮有问题

网友:
用多大的电机?

网友:
你前轮偏了不少

网友:
后三点很难跑直线的,尽量点触修正方向舵

网友:
像这种钢丝起落架,一般是调整不好的,都要有一点偏,而且每次起降都要发生变化。不过不要紧,就像楼上讲的,起飞和降落的时候不断的修正方形就好了,而且还可以锻炼侧风。降落的技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不在于你的后方向 轮,,,

在你的前二个轮子上,,前两个轮子不是一直朝前的,有些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