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防止射浆

楼主(2015-02-15):
我的是郎宇电机 油门开到60%就会射浆,求高手支招,

网友:
换桨啊,买假货了吧

网友:
玩飞机 附送火箭弹

网友:
桨不匹配,比如6030射,换6045试试。

网友:
安装不好引起?

网友:
分析一下,为毛会射?

网友:
别用哪个将保护器

网友:
直接用电机附送的螺丝拧啊,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
射不射桨与什么牌子电机无关,关键是桨的大小、螺距和电机的KV值是否匹配。以及桨安装方式。

网友:
楼主没有拧紧把,或者是被夹住的电机轴太短了,或者是桨中间太厚了(用粗砂纸即可)

网友A:
http://player.pps.tv/player/sid/3EOX6E==.html
求老鸟给个这飞机的图纸!能用A4纸打印的!最好1比1,本人新手不怎么懂,就想自己动手做!邮箱46502396@qq.com 感谢各位高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求老鸟给个这飞机的图纸!能用A4纸打印的!最好1比1,本人新手不怎么懂,就想自己动手做!邮箱46502396@q ...

还要看看用的电调合不合适。

网友:
看看电调是否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还要看看用的电调合不合适。

你有这图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有这图纸吗

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