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 dji V2 单控问题

楼主(2015-02-15):
请教一下  机器配置:  机架S500   朗宇v3508   乐天40A  1147桨   NAZA LITE 单控(已升V2) 电池 4S 2200毫安   重1300g  悬停13分钟 报警落地电压为3.7 LITE 的时候 机器往前飘  还会往左自转,升级后不飘了但是还是往左自转,请教一下老手,大神们  自转怎么克服啊! 续问:该怎么给机架瘦身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看看说明书马桶效应部分,看是不是马桶效应

网友A:
电机装好了没?是不是电机不垂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装好了没?是不是电机不垂直

额  机架是S500自带7度斜角  无法确定是否垂直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  机架是S500自带7度斜角  无法确定是否垂直

与机臂垂直就行

网友B:
估计就是马桶效应,把GPS往右稍微转一点试试看

网友C:
才1300g都要瘦身啊。你让我全重2000g的s500情何以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才1300g都要瘦身啊。你让我全重2000g的s500情何以堪

你的机器 肯定有云台 图传 相机 这些东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就是马桶效应,把GPS往右稍微转一点试试看

我的没有GPS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才1300g都要瘦身啊。你让我全重2000g的s500情何以堪

我昨天 手痒了 把LED灯  改得只有5厘米长了和我的布局刚刚好无丝毫浪费,应该减少了好几克吧!

网友D:
大疆的小轴距设计,是安照垂直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