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震动怎么回事?

楼主(2015-02-15):
一阵一阵的,噪音也比较大,用手拌旋翼头发展的。。新的电机,还没通电,怎么回事?齿轮距离也没问题啊?
另外我转快了声音还变尖锐了。。。新手求教啊。。希望轴承没坏

网友A:
是不是大盘齿不平……

网友B:
没通电就转了?

网友C:
你是用手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用手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通电就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大盘齿不平……

平的

网友C:
用手转说明不了什么。。。。接电试吧。。。把大齿盘拆了

网友D:
过了磨合期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过了磨合期就好了

还有磨合期?!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手转说明不了什么。。。。接电试吧。。。把大齿盘拆了

好吧回头装电调电机试,这电机线又长又硬,塞不进侧板,我得剪一截

网友E:
就楼主的图来看,感觉大小齿的间隙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楼主的图来看,感觉大小齿的间隙不够。

但转起来比较流畅,,

网友F:
引用 楼主:
好吧回头装电调电机试,这电机线又长又硬,塞不进侧板,我得剪一截

电机换另两个螺丝孔固定 你会发现线会好放些。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但转起来比较流畅,,

我也感觉电机齿和大齿盘有点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转起来比较流畅,,

顺不顺不要紧,两个齿间隙咬3分之二都可以。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吧回头装电调电机试,这电机线又长又硬,塞不进侧板,我得剪一截

电机线最好别剪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机换另两个螺丝孔固定 你会发现线会好放些。

我能说更不好放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线最好别剪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感觉电机齿和大齿盘有点紧

回头调一下就行

网友G:
就楼主图来看,我发现2个问题,1,大齿和电机齿好像有点紧;2,电机齿的重心好像不在一个点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能说更不好放了吗?

你是要把电调放在电池板下边吧? 把电机线靠右边侧板放。那样线都可以放下。

网友:
3.17的轴套了3.5孔径的电机齿?

网友:
引用 网友G:
就楼主图来看,我发现2个问题,1,大齿和电机齿好像有点紧;2,电机齿的重心好像不在一个点上

电机齿确实像3.5的

网友H:
估计楼上两位正解,楼主千万别通电试啊,先换电机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手转说明不了什么。。。。接电试吧。。。把大齿盘拆了

网友:
目测太紧!

网友:
不懂 帮顶拿分

网友:
大小齿轮贴得太近了,以前有刷减速年代,套装里面都带张厚纸用来安装齿轮,电机用的

网友:
用手扳也叫震动,笑死我了,没通电就知道震动大。。

网友I:
看圖,电机齿和电机軸大小不一。电机齿3.5 电机軸是3.17
換电机齿試試!

网友J:
间隙不够吧。。 还有楼主用的是什么电机呢?

网友:
大齿跟电机齿的间隙有点紧

网友:
看图说明间隙太小了

网友:
剪电机线。。。人才

楼主:
引用 网友J:
间隙不够吧。。 还有楼主用的是什么电机呢?

花牌3880kV

楼主:
引用 网友H:
估计楼上两位正解,楼主千万别通电试啊,先换电机齿吧

还有个电机齿但好像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圖,电机齿和电机軸大小不一。电机齿3.5 电机軸是3.17
換电机齿試試!

哪种电机齿?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圖,电机齿和电机軸大小不一。电机齿3.5 电机軸是3.17
換电机齿試試!

3.17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