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星折腾帖】- Insprie 1 - 继续折腾

楼主(2015-02-15):
之前折腾过精灵1,精灵2,F450,都因为工作太忙,折腾完没怎么玩就出了。今年8月离开了工作六年的火腿肠,从帝都转战到魔都,新工作终于有了属于自己充裕的时间。
重新折腾一次,入了精灵2\H3-3D\GoPro4Hero\Futaba14SG入手还没怎么飞,Inspire来了,2月10日拿到了双控版,额外弄了4个TB48电池、1个原厂充电器
说说感受:
1. 箱子真不错,空间利用的比较合理,标配加5个电池,肩带,放入非常轻松,把手类似外交官箱子的软橡胶不错。不过要是能设计个两侧提手就更好了,毕竟双控很多时候都是两个人飞,一个人长时间提还是有些吃力;
2. 做工作真细,尤其是控的手感真不错,个人觉得比我14SG还不错;
3. 肩带很喜欢,尤其挂屏幕之后,比14SG那种脖子轻松不少;不过,双控版应该配两个。。。已经在TB又订了一个;
4. 电池很耐用,TB47续航就很不错,TB48更不错,第一次飞玩5个电池,觉得好累。。。
第一次飞完,感觉还有几个问题可以改进,如果是我操作不对,还请坛友告知
  • 遥控器自定义键,设置一次后,重新上电还需要重新设置,例如主控自定义1设置为云台回中,下次还需要进手机里面修改;
  • 安卓软件画面延迟,拿到的时候iPhone软件没出来,用了安卓的,延迟比较严重,后来换了iPhone就好很多;
  • 数字图传会定格,型号是双控版,看着哥们的副控屏幕回来的,而且我用的是HDMI到监视器
接下来要做的改造,配件都已经订完了,年后回上海开工,年后上详细帖子;

多个电池同时充电的充电板,具体目标:

  • 和之前的精灵2一样,一次能冲6个的,说明书电池是180w最大充电,原配充电器是3.83A,我计划做到6.5A;
  • 家用、车用两不误,不过要比精灵的输入电流大很多,因为这次订升压模块;
  • 家里准备用1200w的12-24v可调电源,24V-50A最大输出;
  • 模块用升压充电模块,最大支持200w;
  • 车上准备安装一个100AH的电瓶,外加电瓶隔离器,这次不能通过上次改造的30A电压器插孔了;
机头前方增加一个摄像头,具体目标:
  • 我想有个一直能看前方的摄像头,省得云台被副控调整,我容易迷失方向,哈哈
  • 摄像头用800线sony的,小巧;
  • 用一个舵机云台,能俯仰水平调整的;
  • 利用上原来的14SG控制云台俯仰水平调整,弄一个2008SB接收机;
  • 用DJI 5.8G图传回传模拟信号;
  • 以上设备由一个UEBC 12v 5v双输出的供电
加装氙气爆闪灯
  • 尾巴的LED还是看不清,装2个氙气灯,由2008SB供电外加控制
遥控器改造:
感觉还是HDMI输出无延迟,画面也更加清晰,又想用手机随时调整参数,希望鱼和熊掌兼得,对了,还有个前置摄像头回传;
主副控均采用如下方案:
  • 拆掉原来的支架,用铝合金的FPV显示器支架,不过只有一个1/4螺丝
  • 购入相机常用的双快拆滑轨,用1/4螺丝固定到支架,两个7寸屏并排排列;
  • 订购平板导航支架,想办法固定滑轨最右侧,可以放7寸以内设备,考虑iphone和ipad mini随时都能用;
  • 屏幕一个接收前置摄像头的模拟视频信号,5.8G;
  • 另外一个屏幕用遥控器的mini HDMI线连接到屏幕上

主控画面定格的照片

网友A:
我想说,现在有更合适的10寸1920*1080 IPS屏幕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说,现在有更合适的10寸1920*1080 IPS屏幕可用。。。

呃,太大了,价格也好高。娱乐就不弄那么专业的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呃,太大了,价格也好高。娱乐就不弄那么专业的了

很关注 悟电池能否用6.5a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关注 悟电池能否用6.5a充电!

规格书上写了,最大可以180瓦充电。
6.5a也才160瓦左右,可以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好了,那就可以7A冲了,这样半小时就能充满,很酷哦!

不能那么快的,电流曲线下降,后面速度很慢,TB48能一小时20分充满我就知足了等我改完,上数据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能那么快的,电流曲线下降,后面速度很慢,TB48能一小时20分充满我就知足了等我改完,上数据

  能折腾 。。。不错。。。

加 仙灯 —— 那 重量 和 能源消耗 会大增 哦 !?

重量 增加 =  飞行时间 就 缩短了。。。得小心。。

大疆  这个 Ins ,基本上已经不属于航模了 是 成品玩具。

基本上 没有 可以 DIY 的 部件。。。

网友:
恭喜重出江湖。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折腾 。。。不错。。。

加 仙灯 —— 那 重量 和 能源消耗 会大增 哦 !?

哈,爆闪氙气的闪光灯,一般都是卡片机手机上的,电流很小,接收机就能供电,一个也就20g内,不过比LED亮度好多了,可以看我之前的帖子,哈
是啊,回去准备全部拆解,看看能装点什么

楼主:
哈哈,终于可以经常飞了

网友D:
富威德的屏就这样?

网友:
贵在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富威德的屏就这样?

是的,7寸,1024*600,DVR,HDMI、AV输入,5.8G内置接收,用Sony F970电池。
屏幕颜色、画质还凑合,别和专业的监视屏比,哈哈。比7寸ips 1080p差很多,比一般的强点

网友E:
想的那么周到,有想过飞丢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想的那么周到,有想过飞丢么~

如果真丢了,就继续折腾别的。上一台F450没超过20个起落炸了。最担心的不是丢了,别为了玩伤人这是我担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折腾 。。。不错。。。

加 仙灯 —— 那 重量 和 能源消耗 会大增 哦 !?

看到玩具我只能呵呵了!成人玩具么?还是多旋翼玩具?玩具能在北 京飞么?归体育总局管还是民航管?哦玩具他们都不管。

楼主:
哈,是啊,不折腾没意思

网友:
请问楼主遥控器上那个屏幕底座哪里买的?飞机带的还是另购,求地址,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真丢了,就继续折腾别的。上一台F450没超过20个起落炸了。最担心的不是丢了,别为了玩伤人这是我担心 ...

请问,损失的那架F450,飞控和电调分别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折腾 。。。不错。。。

加 仙灯 —— 那 重量 和 能源消耗 会大增 哦 !?

这个玩具似乎昂贵了点点

网友:
LZ的飞机 是第一批的吧~~

网友(2015-05-02):
老兄 悟的充电器 搞出来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7寸,1024*600,DVR,HDMI、AV输入,5.8G内置接收,用Sony F970电池。
屏幕颜色、画质还凑合,别 ...

楼主 有没有联系方式?想请教您一些问题!

网友:
楼主干什么工作了啊  有时间玩飞机了 O(∩_∩)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