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基础问题

楼主(2015-02-15):
直升机发动机逆时针转,主旋翼顺时针转(从上向下看),如果陀螺仪不工作,站在机尾看,机尾应该向左转还是向右转。

谢谢!

网友A:
就是指尾巴不工作的时候是吧,机身会向主桨反方向转……就是逆时针转,从后面看尾巴会向右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指尾巴不工作的时候是吧,机身会向主桨反方向转……就是逆时针转,从后面看尾巴会向右转……

是吗?

网友B:
是顺着主桨转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吗?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顺着主桨转吧

是吗?

网友:
反扭力,有个反字,就是机身旋转方向和大桨旋转方向相反

网友:
关键是陀螺仪不工作了~锁尾躲机处于什么状态~如果反扭大的话,尾躲机在中的话 ,可能是尾巴向左 , 反之向右咯  !

网友:
如果不锁尾的话,应该大桨跟机身转向是相反的

楼主:
看来大家都有不同意见哈。。。。

网友:
扭力,有个反字,就是机身旋转方向和大桨旋转方向相反

网友:
不是 和主桨转向相反,逆时针转

网友:
问这个问题是干什么呢 求教

网友:
大奖如果右向旋转,机身就是左向旋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