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h33d阴天非常好,晴天果冻厉害,求解

楼主(2015-02-15):
精灵h33d阴天非常好,好得令人喜出望外。但晴天却果冻很严重,已经用了双重减震都无法解决。求解

网友:
有图片吗?

楼主:
图片看不出的,视频太大难以上传。

网友:
飞机震动太大。换减震球或者桨配平

网友:
难道是快门速度不同造成的吗?

网友:
那个不是活动,应该是阳光被桨遮挡照射入镜头的白色光条

网友:
你在晴天飞的时候尽量背对着光飞,逆光飞的时候镜头尽量向下些

网友:
个人认为,狗3狗4这种摄像机是用的电子快门,速度一快就必然会有果冻。最简单的解决办法就是用nd滤镜来减少镜头受光量,这也是悟蛋为什么附送nd滤镜的原因

楼主:
没错,可惜滤镜十几二十克的重量,对云台来说太重了,不平衡无法使用。

网友:
告诉大家一个小窍门, 听不听随你们,试不试随你们,效果好了也不用感谢我。就是在狗3上方放一颗小螺帽,配重,我用的就是那个FPV图传上面显示器连接支架的螺帽,原理我也不解释了,反正我用了效果很好。

网友:
加这种滤镜,狗不带电池,重量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