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检查横轴虚位防射桨的想法

楼主(2015-02-16):
虽然我飞了70+起落没有射过桨,但一直担心自己的机子射桨,也在论坛搜索过前人关于射桨的预防和检查方法。
很多模友都说在飞之前用手拉桨夹感受横轴虚位,个人觉得靠感觉还不是特别靠谱,所以突然想到用电子游标卡尺卡住两边桨夹测量长度,用实实在在的长度数据来感受虚位变化,从而预防射桨。
不知道自己这个想法靠不靠谱,大家可以讨论一下。

(数显游标卡尺)

楼主:
图中的游标卡尺图片非广告,在某包上随便搜的

网友:
断裂之前会有塑性变形吗?

网友:
我看着办法好

网友:
难道你出去飞飞机还带把卡尺?其实用手用力拉拉就可以了,很方便有用

网友A:
预防射桨的最好办法还是定期检查 横轴螺丝的松紧,还有 换横轴的时候记得打螺丝胶。一般来说,如果你用游标卡尺发现了虚位有明显增加,那么前一个起落很有可能就已经射桨了,也就是说发现得太晚了。
450L的 4mm横轴比较安全不容易松,不过泰世x3我是经常把横轴飞松,所以每20起落就加紧螺丝一次。
还要注意 横轴螺丝不能用太长时间,不然螺丝断掉的风险就会增加了。
对了,减少旋翼头虚位也可以减少射桨风险,如果横轴那里有轴向虚位,飞起来抖动会让横轴螺丝加速 变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预防射桨的最好办法还是定期检查 横轴螺丝的松紧,还有 换横轴的时候记得打螺丝胶。一般来说,如果你用游标 ...

还是定期更换“三 轴”是最好的,不摔机的情况下温柔玩的40-50起落换,玩的猛的20-30起落更换,螺丝也不要拧太紧。即便是很轻微的剐蹭,相应地方的螺丝最好也更换。总之就是 细心检查,勤于维护,不存侥幸心理。

网友:
这卡尺很贵

网友:
完全无用。防射桨的最佳方法就是定期检查。定期更换疲劳件

网友:
无用,横轴一般是不会断的,出问题的都是螺丝

网友C:
20起落一检查,50起落换螺丝,100起落换横轴,我现在的状态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中的游标卡尺图片非广告,在某包上随便搜的

  不用 那么 复杂。。

有 塞尺 或者称 塞规 —— 用来 检测 缝隙厚度 的东东。

直接 塞进 中联与桨夹 之间的 缝隙就可以得到结果了。。

网友D:
不是有个什么定律嘛  意思就是如果一直安全  那么到一定时候就会发生危险
还有个墨菲定律 害怕发生的总会发生
所以楼主 下次飞的时候 前面放一块钢化玻璃竖在你面前 祝你好运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有个什么定律嘛  意思就是如果一直安全  那么到一定时候就会发生危险
还有个墨菲定律 害怕发生的总会 ...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起落一检查,50起落换螺丝,100起落换横轴,我现在的状态

恩,我也是打算这样勤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预防射桨的最好办法还是定期检查 横轴螺丝的松紧,还有 换横轴的时候记得打螺丝胶。一般来说,如果你用游标 ...

之前不是按你说的换了富丽的横轴,一直有点小虚位,那个会发生抖动么?
那我还是勤检查一下为好,20起落检查一次,50起落就换掉螺丝。
不过就是怕拆来拆去容易滑丝搞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定期更换“三 轴”是最好的,不摔机的情况下温柔玩的40-50起落换,玩的猛的20-30起落更换,螺丝也不 ...

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定期更换“三 轴”是最好的,不摔机的情况下温柔玩的40-50起落换,玩的猛的20-30起落更换,螺丝也不 ...

头像妹子不错

网友E:
经常炸炸机,不会遇到射桨

网友F:
预防射桨 我已经有招了。每10-15个起落的机子,横轴螺丝和横轴 果断丢垃圾桶.  20个起落 主轴+螺丝一并丢掉。
安装横轴之前,绝对打胶!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不是按你说的换了富丽的横轴,一直有点小虚位,那个会发生抖动么?
那我还是勤检查一下为好,20起落 ...

横轴螺丝 不会那么容易滑丝的,用力拧紧

网友:
原来你喜欢这样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预防射桨 我已经有招了。每10-15个起落的机子,横轴螺丝和横轴 果断丢垃圾桶.  20个起落 主轴+螺丝一并丢掉 ...

你这样做绝对保险不过对于我这些学生党来说没有那么多银子20个起落换横轴主轴啊
只好经常检查一下,毕竟不想射,打到人太危险了

网友:
用好点的螺丝,炸过换一下螺丝,戒掉剪草的恶习,一般不会射。主要是飞场杂草高了,免不了手贱倒飞剪下,有时小杂树有手指粗细。。。有时熄火降落大小桨打到东西不好说。

网友:
这就炸炸更健康的道理
久了不炸压力更大

网友:
引用 网友F:
预防射桨 我已经有招了。每10-15个起落的机子,横轴螺丝和横轴 果断丢垃圾桶.  20个起落 主轴+螺丝一并丢掉 ...

这要是飞700的话很受伤啊

网友:
横轴和横轴螺丝,还有尾中联,定期更换就好
主轴有必要定期更换吗?

网友:
只管飞,多看看横轴有虚位没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