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会调qq飞控,急,,,

楼主(2015-02-16):
飞控老是向一个方向边飞,用微调,调了也不行,不知道怎么调请高手帮帮忙,,

网友:
樓主有確定飛控有安裝好嗎 ??? 還有再檢查一下飛控的減震有沒有做好

网友:
看说明,需要校准飞控。记得是油门杆向左上角打到头(左手油门),等灯亮后再灭就行了。

网友:
起飞前一定要放平了再通电

网友A:
我的稳。发图片看看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稳。发图片看看呀

不会调,我把机拆了,能教下怎么调,用你的方法

网友A:
先用遥控器校准四个电调。把电调和接受机正确安装飞控。让后打开遥控器。多轴通电。让后把遥控油门推到最高。让后向左打杆(副翼)(左不行向右打)。飞控灯熄灭。让后等灯亮了。在把油门拉倒最低。让后按飞控黑色按钮。灯熄灭。灯亮了松开。让后可以飞了。若不稳调敢赌。或调遥控器微调.还有不明白的吗?发张图看看。你那啥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用遥控器校准四个电调。把电调和接受机正确安装飞控。让后打开遥控器。多轴通电。让后把遥控油门推到最高 ...

我都做过他就是不稳,,调过最稳还是有一点点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电机。

不关电机事,用其他飞控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kk

qq飞控,请教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用遥控器校准四个电调。把电调和接受机正确安装飞控。让后打开遥控器。多轴通电。让后把遥控油门推到最高 ...

新西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