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x9d plus玩凤凰5模拟器应该怎么设置?

楼主(2015-02-16):
一个星期前买来,但因为这个控是开源的,我搞了半天还是不会弄,求大神解答……

网友:
好像设为PPM输出,然后连接模拟器

网友A:
这位同学,你潜水不够深啊,
一看就没有好好上课,
土豆网去搜X9D  找上海机械师的视频,有三部,讲解很详细
或者去某吧  找泡泡的视频,你懂的,虽然泡泡不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位同学,你潜水不够深啊,
一看就没有好好上课,
土豆网去搜X9D  找上海机械师的视频,有三部,讲解很 ...

泡泡老师去哪了?

网友:
同问,泡泡去哪了?

网友:
泡泡是谁?

网友(2020-09-28):
使用音频线接加密狗,遥控器插Trainer port(DSC接口)。

在主界面短按menu出现model selection界面,短按page键出现model setup界面,按+﹣键到Trainer Port,将mode选择为Slave/Jack。为了省电,可以再往上移,将内置和外置高频头都设置为off

修改PPM信号格式为“+”:正PPM脉冲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