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30级f3a用4s电池是否可以?

楼主(2015-02-16):
各位大侠,本人新入手一套fms的30级小f3a,全套原装配置,电机3536 KV1150 电调40A,要求使用3s电池。我手里一堆4s电池,请问是否可以使用?要是换个60A电调的话 4s电池原装电机是否吃得消?谢谢。再追问一个问题,这机子通电后,用手转电机 很轻快,不通电的时候,手转比较涩。正常吗?

网友A:
我也刚买了一部,用40A好盈飞腾电调,用3s2200飞起来感觉动力稍差,后来试了一块4s2200,动力明显足够。垂直上升动作很顺畅,50%油门能平飞脱控,倒飞稍微补一点推杆,也不掉高度。侧飞水平要75%油门,8分钟下地电机微热,电调常温。

网友B:
苏轼哥到这里发帖了

网友:
4S肯定合适,我们这里玩30E的3D机都有用6S电池的,更爽

网友C:
电机电调支持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刚买了一部,用40A好盈飞腾电调,用3s2200飞起来感觉动力稍差,后来试了一块4s2200,动力明显足够。垂 ...

谢谢 。原装电调也是40A的,请问你电机是原装的吗?

网友D:
用4S的话,电机kv值高了点,要换小桨才行。这样的f3a看起来就有点怪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4S的话,电机kv值高了点,要换小桨才行。这样的f3a看起来就有点怪怪的。

好 多谢。那就再买两块3s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苏轼哥到这里发帖了

:雄哥,被你抓到了。

网友E:
30级的F3A必须用4S,建议用2200-2500毫安电池。25级开始就要用4S了,更别说是30级了,商家一般都是瞎说的,把配置说得越低越好,把价格说的越便宜越好。我从来不听的,他们都是故意说得小了一档,只能说能飞,肯定不让你爽,遇到大风还飞不回来,反过来商家还来请教我,飞机该怎么配,飞得才舒服。一般我们25级的(翼展、机长,1100X1100),用3542电机,4S从900KV-1350KV都飞过,爽肯定是1350的爽,但选择1000左右的,也没问题,到了900就动力弱了点,再大点的飞机,比如30级的,就要用3548电机了。另外,25级和30级,电调我都是用好赢或双天的60A电调,桨我用10X7。

楼主:
引用 网友E:
30级的F3A必须用4S,建议用2200-2500毫安电池。25级开始就要用4S了,更别说是30级了,商家一般都是瞎说的, ...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雄哥,被你抓到了。

你的电机是原装还是另配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电机是原装还是另配的?

我用3536  750KV  11*5.5  4S2200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3536  750KV  11*5.5  4S2200电

好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