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0搭配550L真省事

楼主(2015-02-16):
只要一种型号电池即可,真是倍感轻松

网友:
700用两块吗?

网友:
擦,,来晚老。。。。。

网友A:
后勤保障就方便了

楼主:
是的,俩块串联

网友:
550和500也可以配

网友B:
不好意思,打错了,是600和500也可以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勤保障就方便了

是的,批量采购,充电放电设置一致

最头痛各种大小电池,各种充电插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打错了,是600和500也可以配

那600就不是12s的动力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600就不是12s的动力了

肯定是12S啊 500用一块 600两块一组 串联。嘿嘿……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600就不是12s的动力了

600 12s 用两组6s 3300mAH,500用一组6s 3300mAH啊~

网友:
这个可以有!

网友:
6S的450和500也可以配。。。
450和550也可以配。。。

网友:
600和500也好,机器电池成本也相对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