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一套天行者X8的配置!!!!!!

楼主(2015-02-16):
准备上一台X8,X宝店铺建议我陪2820 12寸桨,但是感觉有些小呢,刚才看论坛有说陪14寸的,但是电机用多大,多少KV的不清楚,然后电池用什么的?还有我图传用5.8的可以么,欧姆威或者创兴科的,哪款好,麻烦各位高手指点,谢谢啦

网友A:
2216足够了,1400kv配8060

网友:
冲浪者还是天行者

网友:
我的天行者x8配置是:朗宇2820kv800电机,飞腾60a电调,4s5000电池,APC1260桨,切糕433,杂牌2.4g图传

网友:
2楼的兄弟人家是天行者x8 2米的大飞翼。你别当成冲浪者

网友:
你论坛搜搜,我看论坛里最高是配置到双天4250,14寸APC,  不过2820配12寸桨也应该够了,2公斤的拉力。飞翼只需要0.3的推重比就够飞了。祝你爽飞,我特喜欢X8,可惜没有大车运载,一直在纠结买不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216足够了,1400kv配8060

胡说,这是天行者,大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胡说,这是天行者,大哥。

还以为是冲浪者

网友(2015-06-15):
走过、路过、看过、点赞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2216足够了,1400kv配8060

哥哥,你逗呢,楼主说的是天行者X8,不是冲浪者X8
2820都小

网友:
创兴科的接收机发热量大,只接收不发射不知为何!其它柏通、罗美就不会!

网友C:
楼主,小弟本来也想玩X8,无奈不知道如何起飞时好,请问楼主怎样起飞想好了吗?或者已有弹射架?降落呢?个人感觉伞降不宜多用,紧急时刻迫降弹伞,毕竟伞降也不是百发百中还是有一点危险的。

网友:
走过、路过、看过、顶过

网友(2016-01-20):
楼主用什么配置选好了吗我的X8空机2.8㎏是全复合材料自己做的不知道用什么动力配置,请教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小弟本来也想玩X8,无奈不知道如何起飞时好,请问楼主怎样起飞想好了吗?或者已有弹射架?降落呢?个 ...

调整的好,这种机滑翔草降非常舒畅,自从玩了飞翼草降感觉比轮子起降舒服多了,不用到处找场地,田野草地随便可以下来

网友:
喜欢飞翼帮顶 可以论坛搜搜大神的配置再自己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2216足够了,1400kv配8060

人家说的是天行者 飞翼啊!

网友:
要看你的追求了
我去年天行者X8的配置是  双天4250EA  KV510  APC14寸   6S10000HAM电池   动力很充沛
至于图传还是用 奥姆威1W或者2W  看需求吧  一般1W足够了、、

网友:
补充下。。电调是好赢60A铂金。。建议玩FPV 电调用好点的 。

网友:
弱弱的问下 X8怎么起飞呢  真的要弹射器吗

网友D:
用的3520kv510配14寸桨,6s电池,半油门平飞20米每秒

网友E:
我的是2820 12寸浆 4S电池

网友:
配4255电机

网友(2016-02-23):
建议先玩好X5,弹射起飞,手感熟练了再上X8

网友F(2016-11-25):
引用 网友E:
我的是2820 12寸浆 4S电池

多少KV的?我刚好要2820 1100KV,配什么桨?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多少KV的?我刚好要2820 1100KV,配什么桨?

我的是KV800  你如果是1100KV的  就需要10寸桨

网友:
天行者X8和冲浪者X8 是一个机型吧

网友(2017-04-26):
2820KV1100的10寸桨不小吗?可是X宝推荐我上12寸桨啊?我感觉12寸应该是KV980以下用的。

网友(2021-01-24):
X8动力配大点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