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米的冲浪者 用多大容量电池最好飞?

楼主(2015-02-16):
用的电机68克,第一次飞用了1300毫安,头轻的,简直灾难般操控,换1600毫安有所好转……
估计1.5米冲浪者的标准电池 应该用2200毫安的吧

最大可以用到多大容量的电池(还能比较接近好飞)???

还有啊,就是 冲浪者佩带的“实心碳杆太重了”,能不能用30厘米上下长的木棒 来对插(再用胶布固定下)???

共两个问题,求解答!   3Q~!

够美!

够美!

够美的!嘿嘿!

够美的!嘿嘿!

接收机最好还是外露天线吧

接收机最好还是外露天线吧

多新的机机,哈哈

多新的机机,哈哈

其实还是低kv的外转子更好啊…………

其实还是低kv的外转子更好啊…………

网友A:
2200mah 3S 不错
刚飞回来,25分钟没有压力
装电池的时候尽量靠前

网友B:
机头要猛压,装过4500mah电池,重了速度比较快

网友:
2200很好飞

网友C:
那鸡头白里透红

网友:
2200毫安就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00mah 3S 不错
刚飞回来,25分钟没有压力
装电池的时候尽量靠前

噢噢,很感谢! 那,25分钟,您大概说下空油门和半油门、全油门左右的时间,,,我好做个参考   谢谢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头要猛压,装过4500mah电池,重了速度比较快

噢噢,那太好了, 请教您啊: 您飞的4500毫安锂电 怎么样,还接近好飞吗 比较容易的操控吗?  谢谢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鸡头白里透红

是3克的4100E接收机灯光。  我试了此微型接收机的遥控距离超过200米,可以飞冲浪者, 但是心里还是有点没底啊……  有模友们用过吗 或是别的 提提宝贵经验啊

楼主:
是有点扫,108元入的  真的很超值啊(配件齐全)(。。。

网友D:
好看不好飞,我也有一个!飞机质量很好,但就不好飞,不知道啥原因。
(速度快,转弯容易失速,滑得太猛很难控制降落点)

网友E:
我常用2600的电池飞,最大用过5200的电池,能飞四五十分钟,这个飞机对重心不太敏感。

网友A:
引用 楼主:
噢噢,很感谢! 那,25分钟,您大概说下空油门和半油门、全油门左右的时间,,,我好做个参考   谢谢噢! ...

我一般顺风三分之一油门吧,逆风三分之二油门拉高,盘旋下降,具体时间真没有概念,不过25分钟写来3.74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顺风三分之一油门吧,逆风三分之二油门拉高,盘旋下降,具体时间真没有概念,不过25分钟写来3.74左 ...

您用的什么型号电机和电调、还有控和接收机?
我用的dsx7控 50元的3克“4100E”接收机,卖家说不适用室外机,实测200米,,,但是我我飞过一次  还行超过200米了  但是我的心里总是没把握(生怕失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看不好飞,我也有一个!飞机质量很好,但就不好飞,不知道啥原因。
(速度快,转弯容易失速,滑得太猛很 ...

同感同感啊,当时我是觉得 像您的这种情况 以为就是和电池容量小有关,其实不然, 飞机本身就不会死很好飞的飞机(之前飞的1米的二战机型fw-190  上的减速组  超级好飞  抗风性也不错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用的什么型号电机和电调、还有控和接收机?
我用的dsx7控 50元的3克“4100E”接收机,卖家说不适用室 ...

这个接收机不建议使用,飞航线还行,fpv估计困难,具体配置看视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常用2600的电池飞,最大用过5200的电池,能飞四五十分钟,这个飞机对重心不太敏感。

哦哦,关键是: 您用的5200电池 怎么样啊  还接近好飞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接收机不建议使用,飞航线还行,fpv估计困难,具体配置看视频吧

您好啊! 我就是飞可视的,我对fpv没有兴趣,就是喜欢飞高速,此冲浪者 确实可以非高速的。。。!

您觉得3克的4100E接收机  飞可视的冲浪者(几百米) 没问题吧???  3Q!!!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啊! 我就是飞可视的,我对fpv没有兴趣,就是喜欢飞高速,此冲浪者 确实可以非高速的。。。!

您 ...

没问题,飞吧

楼主:
哎呀,那我就放心了!》。。。 非常感谢!
我在买两个45元的4100E接收机 留着费小涵道机。。。怎么看都觉得3克重 和电调相比  真的是太特么迷你了,总觉得接收机应该大些好,,,大些的接收机 接收距离远 稳定性更好,,,,,在一想  其实不然,20元的6100接收机 倒是大了,但是估计还没有迷你的4100E 接收距离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00mah 3S 不错
刚飞回来,25分钟没有压力
装电池的时候尽量靠前

对嘛对嘛,我刚想起来:您的冲浪者上  还包含有摄像头这些航拍的相关部件了啊,  您的机载航拍设备大概有多少克???

网友F:
我朋友用2200的,我有时候用2600有时候用2800.我觉得2600的配重是刚刚好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噢噢,那太好了, 请教您啊: 您飞的4500毫安锂电 怎么样,还接近好飞吗 比较容易的操控吗?  谢谢噢!! ...

好飞,还可以,就是降落速度快些,草降和手接可以,要是硬地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朋友用2200的,我有时候用2600有时候用2800.我觉得2600的配重是刚刚好的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飞,还可以,就是降落速度快些,草降和手接可以,要是硬地不好。

收到,3Q!

网友G:
6500的电池,最后有亮点,自寻啊

网友H:
我用的高kv 3叶桨   很暴力  时速最高90km/h  3500mah最好飞  2200mah加个小石头也行   可以做各种动作 空翻横滚失速螺旋 总之好机器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用的高kv 3叶桨   很暴力  时速最高90km/h  3500mah最好飞  2200mah加个小石头也行   可以做各种动作 空 ...

您那是也是1.5米的吧
什么电机型号 多高kv 几吋桨?

楼主:
引用 网友G:
6500的电池,最后有亮点,自寻啊

您太猛了。。。最后那一下是怎么了?
非可视航拍 的乐趣所在是什么 ,是那种不可视的操作飞机的乐趣吗,听说设置GPS 都不用操作,自己就可以返航什么的……? 请教您:

网友G:
引用 楼主:
您太猛了。。。最后那一下是怎么了?
非可视航拍 的乐趣所在是什么 ,是那种不可视的操作飞机的乐趣吗, ...

十六楼撞击,设备垂落,飞机断头断尾,没其他损失。
视距内飞行和超视距飞行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啊,就是加了飞控以后,手越来越潮了,修好后又 撞电线了……

网友I:
楼主你的冲浪者机舱空间大吗?不知道这个冲浪者和天捷力的x8比起来怎么样

网友H:
引用 楼主:
您那是也是1.5米的吧
什么电机型号 多高kv 几吋桨?

5寸3叶桨 2212 2200kv    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G:
十六楼撞击,设备垂落,飞机断头断尾,没其他损失。
视距内飞行和超视距飞行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啊,就是加 ...

超视距飞行  就呢么呢么令人痴迷吗?  比竞速还让人痴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你的冲浪者机舱空间大吗?不知道这个冲浪者和天捷力的x8比起来怎么样

看评论和店内页面的介绍说是 差距挺大的,表面光滑程度什么的  都比天接力好挺多挺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5寸3叶桨 2212 2200kv    电机

你的电装太低端 功率什么的太可怜了,不是桨不给力 是电装太不给力了。。。 你用的也是1.5米的冲浪者吗?

网友J:
三千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