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10刷4.0.1后aux4设置云台没反应,求助

楼主(2015-02-16):
直接旋转旋钮没反应,在通道设置中修改最底下的偏移量后云台可以俯仰,具体应该怎么设置,求助各位大神。。!!

网友A:
刷回去重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回去重试

遥控刷回原版?

网友B:
把“一段式”改成“线性”或者“X点曲线”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一段式”改成“线性”或者“X点曲线”试试

我这个只有一段式,三段式还有个混合模式。。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这个只有一段式,三段式还有个混合模式。。

你的设置界面选的是“standard”还是“高级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设置界面选的是“standard”还是“高级模式”?

好像是高级。。。现在控不在手上,回头再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像是高级。。。现在控不在手上,回头再看看

把“曲线”设置成“45度曲线”应该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曲线”设置成“45度曲线”应该就行了

不得啊。刚才我什么曲线都试过了,只有调偏移量云台才会动,看遥控的输出通道那里转动旋钮是没有输出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得啊。刚才我什么曲线都试过了,只有调偏移量云台才会动,看遥控的输出通道那里转动旋钮是没有输出的
...

“输入”那里设成aux4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那里设成aux4了吗?

设置了的。

网友B:
那是有点奇怪,麻烦你再拍几张设置项目的照片我看一下吧

网友C:
校准遥控器,校准的同时要把aux4和5一起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校准遥控器,校准的同时要把aux4和5一起校准

得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是有点奇怪,麻烦你再拍几张设置项目的照片我看一下吧

根据13楼的方法,校准遥控摇杆和旋钮后可以了,感谢您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