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了下亚拓和花牌电池的放电量

楼主(2015-02-16):
新入的亚拓6s 1250mah和花牌6s 1400mah电池,都是45c的。用A6从4.2v放电到3.7v,亚拓电池放出1200+mah,花牌也是放出1200+mah。这花牌虚标严重啊,而且重量还重~

网友A:
楼主放到3.0试试看能放出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放到3.0试试看能放出多少

没哪个飞机能飞到3.0v吧。。。没有意义。

网友:
呵呵 花牌是正常的 亚拓这么用马上就要费

网友:
怪不得亚拓的电池坏的快

网友B:
标1250的电池用1200用了百分之96的电,这样电池几个起落就完蛋了,正常都是放出百分之70-80就要停了,我的电池1500的容量飞到3.73左右放出130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标1250的电池用1200用了百分之96的电,这样电池几个起落就完蛋了,正常都是放出百分之70-80就要停了,我的 ...

这样啊。。。学习了,我飞一阵子对比下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啊。。。学习了,我飞一阵子对比下看看。

我用着花牌evo是非常爽 6s 1500 飞x3 内阻低容量应该是超标的

网友:
可能亚拓以能用到3.6为标准,实际容量大些,花牌以放到3.1为准
这和国内外房子面积一样,写的一样,实用面积差好多

网友:
同样放到3.5V 就可以看出区别了。
本身只差150mah  放到3.7V ,放出容量基本一样!
放到3.5V ,基本都放出90% 以上的容量!

网友C:
锂电的标称容量应该是放到2.9V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锂电的标称容量应该是放到2.9V吧

可以做个试验,用动力电池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做个试验,用动力电池看看。

我可舍不得……圆柱锂离子我测过,大部分都要放到不到3V才能达到标称容量,三洋电池也是

网友:
要看放电曲线进行比较才有意义。

3.7并不是正常的截止电压

网友:
亚拓电芯内阻更低,

网友:
但是亚拓电芯容易涨气。冷了又没肚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