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j4000接osd后,osd显示信息不全

楼主(2015-02-16):
接sj4000以后只显示中间那一块,单接osd不接sj4000可以看完,这是闹哪样~你们的是这样嘛?

网友A:
图像制式没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像制式没问题吧

是选的pal。

网友A:
你设置一下显示屏的比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设置一下显示屏的比例

只有16:9和4:3,两个都看过了,不行

网友:
OSD和SJ4000的制式不一致

网友B:
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C:
修改一下 相机的分辨率  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修改一下 相机的分辨率  试一试

是改低一些?我好像已经选择最高的那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两个制式我都试了,只有pal的有图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修改一下 相机的分辨率  试一试

调了没反应,应该是输出的分辨率太低了吧,跟屏幕不匹配

网友D:
按理屏幕是16:9 山狗视频格式也是16:9 理应能全屏显示才对,但就是不行!!但可以在像素设定在640 x 480 这个模式下,差不多可全屏显示,但拍摄录像也只有640 x 480而已,这个我看没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理屏幕是16:9 山狗视频格式也是16:9 理应能全屏显示才对,但就是不行!!但可以在像素设定在640 x 480 这个 ...

要换摄像头的节奏?

网友D:
引用 楼主:
要换摄像头的节奏?

换摄像头,高清的也许不行,换个显屏能放大缩小的便好,也许转换拍照模式吧,录像模式就只能这样了,正狗不知有没有这个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摄像头,高清的也许不行,换个显屏能放大缩小的便好,也许转换拍照模式吧,录像模式就只能这样了,正狗不知 ...

好吧~感谢您的帮助

网友E:
樓主試試把視頻信號線插入的次序換轉

例如,在已經通電的情況下,
先接上osd的線 ,然後再接sj4000的線
或是先接上sj4000,再接osd

看看能否解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樓主試試把視頻信號線插入的次序換轉

例如,在已經通電的情況下,

我的osd好像每次接完都需要点一下osd上的小按钮,不然是没反应的,所以先接后接好像都一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樓主試試把視頻信號線插入的次序換轉

例如,在已經通電的情況下,

这个不必试了,我试了经osd及直接山狗接显屏,经图传至显屏 都一样结果,无解,录像唯一可选640 x 480 才达满屏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必试了,我试了经osd及直接山狗接显屏,经图传至显屏 都一样结果,无解,录像唯一可选640 x 480 才达满 ...

那就是换屏幕的节奏了。。有什么推荐?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就是换屏幕的节奏了。。有什么推荐?

这个我也想知,我用鹰眼锐视也这样,但我看很多视频,显屏也不能全屏显示的,这个费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我也想知,我用鹰眼锐视也这样,但我看很多视频,显屏也不能全屏显示的,这个费解

看泡泡老师的教学视屏只是差一格而已,现在用这个差了一大半 。

网友:
也许他设定在拍照模式吧

网友(2015-07-16):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是SJ4000,正准备买OSD

网友:
悲剧,刚到的sj4000.遇见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