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DS7.2空转不到一分钟,手摸皮带热,电机齿也热,正常不?

楼主(2015-02-16):
KDS7.2空转不到一分钟,手摸皮带热,电机齿也热,正常不?

网友A:
那是肯定有温度的,摩擦生热,就算不带皮带,电机转动都会把热量传递到电机齿,我360和5.5都一样

楼主:
哦?我担心飞3D会把皮带热断呀

楼主:
看来还得收个5.5来飞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我担心飞3D会把皮带热断呀

长这么大没听过皮带“热”断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是肯定有温度的,摩擦生热,就算不带皮带,电机转动都会把热量传递到电机齿,我360和5.5都一样

楠哥,你的5.5皇冠齿会不会有不平的情况出现?我的皇冠齿会上下浮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楠哥,你的5.5皇冠齿会不会有不平的情况出现?我的皇冠齿会上下浮动

不会,我的很平顺啊,你拿出来转转看不要在机上试,也检查齿轮前面固定座的轴承和调整固定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我的很平顺啊,你拿出来转转看不要在机上试,也检查齿轮前面固定座的轴承和调整固定座

我的拿出来转也有浮动,就是大齿盘上面的哪个齿盘

网友C:
如果楼主感觉有问题,建议检查一下电机轴、电机座、电机齿下轴承座,这三处是不是同一直线。我以前把电机装偏了很多,导致下轴承座和电机轴偏心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楼主感觉有问题,建议检查一下电机轴、电机座、电机齿下轴承座,这三处是不是同一直线。我以前把电机装 ...

现在皮带转起来是在大的皮带轮的中间的,所以应该是在一条直线上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皮带转起来是在大的皮带轮的中间的,所以应该是在一条直线上的

楼主先尝试其他方法排除问题,最后可以试试先松掉电机齿下轴承座的四个螺丝,拆掉大小桨启动马达,看看下轴承轴晃不晃。
我现在都是手拧电机转一会再锁死下轴承座的

网友:
皮带好像得有多紧拉多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