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G2云台抢先到货开箱

楼主(2015-02-16):
包裹很严实

庐山真面目

正面

还有一层膜需要捅开

配件包出来了

终见真身

拿出来看看

各轴都有限位,第三轴不是360度,不过貌似也没多大影响
减震球感觉很硬,估计需要更换。
试用贴随后附上。

网友:
怎么会不是360度呢

网友:
试试效果再说吧!

网友:
减震不要换!!我今天刚试拍了  原厂参数 挂黑狗4 效果非常好

网友:
云台方向轴和水平轴电机发烫很严重 估计需要把功率调低

网友:
坐等测评!!!楼主不是亚拓的多轴吧? 问下这个的安装尺寸和安装方式行不,,入手华科尔还未到,,,感觉还是比较喜欢这个,,,,

楼主:
我也发现发热严重,但还没注意调整,价格是1470,说说几个追求完美者不怎么满意的地方吧,不是吐槽,但求厂家改进:
1、说明书说得不清不楚,当使用sbus接收机时,哪个通道控制什么,没有说明,要一个一个的试,而且更好的方式应该是在软件上可以指定用哪个通道控制,这个应该很容易实现。
2、云台初始中立点头向有偏离,要把补偿调到20度才基本回中,这对于有强迫症的人来说,有点问题。
3、在头向控制上,如果采用角度模式,正常100%的舵量过大,云台就傻了,疯狂的转,这应该是两个极限位置对应的脉宽有问题,经测试可能舵量在30%左右就会正负旋转90度。
4、关于减震胶的问题,还没测试,只是目测觉得太硬,今天上午测试了再说。
5、蓝牙模块没有成为标配,是一个遗憾。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发现发热严重,但还没注意调整,价格是1470,说说几个追求完美者不怎么满意的地方吧,不是吐槽,但求厂 ...

这么说1470蓝牙不是标配? 也不是360°、、只有Z轴可控,支持SBUS,USB辅助输出是亮点、发热,偏头小瑕疵、、,感觉上貌似有点略贵、

网友:
3轴都可控,只不过方向轴只能旋转340° 发热的问题我把电机功率调小了  好了很多  亚拓飞控的调参软件上可以设置通道

网友:
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 黑狗4的遥控拍照录像无法实现,手动打开狗4的录像功能以后 地面监视器开始花屏  不知道是电压问题 还是信号问题

楼主:
用黑狗3表示无楼上所说的问题

网友:
我的690是用5D雲台
手上剛好有GOPRO3,所以也入了G2雲台
剛開始在地面上會發燙而有點擔心
實際飛行落地後溫度降了不少
減震球用原廠的
參數也用預設值
不用擔心,放心爽飛啦

网友:
关键是使用效果如何?

网友:
只有SBUS,怎么用一个控解决呢

楼主:
用sbus模块,接不通的通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