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lasp280V3方案

楼主(2015-02-16):
上次的Clasp280原型机细腿脚架被众人无情的嫌弃,现在重新布局,采用更加紧凑的设备安装方式设计机架
缩短脚架长度,降低机架整体高度;
抛弃弯曲机臂,采用互相通用的直机臂,减少机架折叠后宽度;
将蘑菇头嵌入机架(效果有待测试),拉开接收和图传的距离;
同时借鉴多款机架特征,优化Clasp折叠机构,待过年之后再做成品

网友:
不错!
其实穿越机发展到现在结构已经很成熟,应该多从创新上下功夫

网友A:
这样你的浆会进视角

网友A:
高度压缩的很好,你什么软件画的,我都用catia

网友:
3楼有道理,头应该再伸出来一点

网友B:
别的先不说,你电池怎么从gps上放过去?

网友C:
蘑菇天线还是要升出来才好,这样放置对头时受到遮挡胃

网友D:
也觉得电池安放会别扭一点,或者上面那块挡板短一点?其实拿掉也可以,电池用魔术带捆了一般不会移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你的浆会进视角

过年后做一架看看,摄像头和电机几乎在一条线上,为的保护摄像头安全,还有就是省掉不必要的长度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度压缩的很好,你什么软件画的,我都用catia

就是autocad,别的软件不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的先不说,你电池怎么从gps上放过去?

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蘑菇天线还是要升出来才好,这样放置对头时受到遮挡胃

近距离的模拟过,没问题,等实机测试,如果有死角的话应该也是相当小的
相比甩在外面,我还是喜欢揣裤裆里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觉得电池安放会别扭一点,或者上面那块挡板短一点?其实拿掉也可以,电池用魔术带捆了一般不会移位的。

那挡板就是为的保护电池用,拿掉就和别的机架背着电池飞一个样了

网友:
当下面有魔术贴的时候会有点别扭的。

网友:
我觉得挺好,等量产

网友:
用个直升机的起落架就不错了

网友:
支持楼主,有两个建议,1是穿越经常炸鸡,电机损坏是最让人桑心的事情,so电机座是否可以稍微突出一点,在坠落的时候保护一下电机。2可否手机摄像头可调上扬,因为如想低空高速,机身势必向前倾,镜头对地,这样看到前方的距离就很短。请参考!

网友:
第一版也是很有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