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分析空中减速的原因

楼主(2015-02-16):
我用达普4S10000
电池
飞猎鹰,电调好盈60A,飞了不到10分钟就感觉油门加不上去,好像快没电了,降低油门一会儿之后,又能加上去了,实际降落后电压还在3.95左右。这是为什么了,是电调问题吗,请高手指教。

网友A:
电调是否有超温保护?

网友B:
高温保护了吧

楼主:
也不知了,那为何调低油门一会,在我快要降落时又好了呢

网友C:
电调尽量外置

网友D:
鎴戠敤鐚庨拱涓

网友:
我也是猎鹰 但是我用的是好赢V360A没出现过这问题 电调你加个散热片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