鹰眼1+ 如何充电?

楼主(2015-02-16):
刚入了个,用原配的带小板的线接5伏充,还是用USB线接5V充?两种方式都用了,没有反应的呢?是什么回事?另外它有没有显示电量或有什么提示在充电状态呢?多谢

网友A:
USB直接插了充,充电时有红灯显示。1+的电量显示不完善,满电只显示80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直接插了充,充电时有红灯显示。1+的电量显示不完善,满电只显示80

我的无论如何插。都没有反应的,灯也不亮
是不是坏的还是什么呢?多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无论如何插。都没有反应的,灯也不亮
是不是坏的还是什么呢?多谢

估计usb坏了

楼主:
检查发现USB线头是松松的,估计是坏了,用原配带小板的线接5V充,灯亮了。应该可以充,但充得好慢。另外,它是否可象狗一样,一边充一边录象呢,我试了一下充电时,不能开机录的。

网友:
使用原配的USB数据线充电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检查发现USB线头是松松的,估计是坏了,用原配带小板的线接5V充,灯亮了。应该可以充,但充得好慢。另 ...

正常是可以边充边录的。但如果内置电池没电了,也就开不了机了。我之前的1+也是这样,后来返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是可以边充边录的。但如果内置电池没电了,也就开不了机了。我之前的1+也是这样,后来返厂的

我今天充了一个半小时,还是显示电量不充,现在再充,好象灯不亮了,估计是要返厂了,是不是充电可以接12V,从原配的小板充的话?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今天充了一个半小时,还是显示电量不充,现在再充,好象灯不亮了,估计是要返厂了,是不是充电可以接12 ...

小板是个ebc,可以12v,直插usb只能5v。建议返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