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办法让精灵2 VISION 换上普通接收机?

楼主(2015-02-16):
我在调参软件看了,好象没有办法改主控为普通接收机模式?是不是只能换带有总线输出的接收机?

网友:
拆机换即可

楼主:
我知道要拆机,但精灵2的主控不支持普通接收机(连六条线的接法)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知道要拆机,但精灵2的主控不支持普通接收机(连六条线的接法)呢?

那就要看接收机了,您想要换成什么控?

网友:
有卖转接模块的

网友B:
飞控里面设置成普通接收机 就可以了 PWM信号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控里面设置成普通接收机 就可以了 PWM信号输入

接了调参的软件,没有发现调成普通接收机的选  项,是不是大疆固定了就只能用总线模式(不象NAZA V2一样可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要看接收机了,您想要换成什么控?

我想换433 arkbird 的接收机,目的想飞远一点

楼主:
这模块好象挺贵,比接收机还贵。你有什么好介绍吗,多谢

网友C:
当然可以,老子就是这样干的,改成jr控和接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然可以,老子就是这样干的,改成jr控和接收了!

兄弟,你是如何干的?是加转换器还是别的什么方法,请指教,多谢!

网友:
用futaba就ok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模块好象挺贵,比接收机还贵。你有什么好介绍吗,多谢

我也觉得贵,所以正打算自己DIY……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兄弟,你是如何干的?是加转换器还是别的什么方法,请指教,多谢!

加的转换器,放进精二的肚皮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的转换器,放进精二的肚皮里!

你用哪一种转换器?有没有延时?现在好象有零度的一种还有FUTABA的,还有一种是裸板的,不知哪一种好。

网友D:
  那样还不如换控FUTABA 直接匹配,拆机都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样还不如换控FUTABA 直接匹配,拆机都不要

我的是5.8G的接收机的,是精灵2 VISION

网友:
精灵2V是5.8G接收呀

网友E:
VISION 的飞控不是NAZA 不能改其他接收机普通模式。要么就是用带SBUS的接收机遥控,要么就是买一个普通转SBUS的模块。不过要注意一个问题 现在大部分遥控都是2.4g 而VISION 的图传是2.4G 会出现干扰。不知道高级控带跳频技术是否能减少出现干扰失控的情况或者是否会导致VISION 图传中断。这个要想清楚才换

楼主:
引用 网友E:
VISION 的飞控不是NAZA 不能改其他接收机普通模式。要么就是用带SBUS的接收机遥控,要么就是买一个普通转SB ...

我用了433跳 频 接收机+转换s-bus模块,可以控飞机,但WIFI距离变得很短了,才70多米就中 断了,而且中 断了不能自动连,不知是不是433干扰图传。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了433跳 频 接收机+转换s-bus模块,可以控飞机,但WIFI距离变得很短了,才70多米就中 断了,而且中  ...

WIFI 也是2.4G 很可能干扰了。不过一般跳频,对数字图传的干扰应该没有那么大。最多只是延时增加。模拟图传可能影响大一点。我之前也是过把AT9接收器放精灵2V 对图传好像影响不大。距离也不太影响。不过我之前没有换控距离也不远不超150米。估计跟周边电磁环境有关。

网友:
我的帖子里面有详细介绍我改用普通遥控器的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1010390&ext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