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大疆的售后质疑,NAZA-H送修后告知不能维修了,要求买个新的

楼主(2015-02-16):
对大疆的售后质疑,NAZA-H送修后告知不能维修了,要求买个新的,没有同意,要求原样寄回,收到后竟然这集成电路的芯片弄下来了,这算让我死心了吗?如果一定要我买新的也没有必要这样吧,大家看看我神仙也没有办法炸鸡把这芯片这么炸下来!表示不满

网友A:
所以返修时,最好拍个照片,做个标记,以防遇上不痛快。。。

网友:
我的天啊~!这。。。。砸自己招牌的作风。此贴要顶 大疆魔友很多呢

网友:
换新吧,看这外壳就猜出来,GPS被桨给砍烂了。。。。。没有维修的必要了。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被掉包了吗?????????

网友:
是主芯片烧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以返修时,最好拍个照片,做个标记,以防遇上不痛快。。。

同意,每次我“返修”的时候都会给每个细节还有产品编号拍照留底,但是还是阻挡不了“售后”给我弄丢了个GCU

网友:
要的就是让你买新的 要不还赚你个P钱啊

网友:
NAZA系列的GPS很可能都是通用的,楼主可以找个试试……

网友:
这要是能炸下来有鬼啦

网友B:
看图片中的IC焊盘貌似有几个都掉了,所以我分析造成这种情况一般有两种:
1、炸机导致IC焊盘脱落,售后准备更换IC,焊下IC后发现焊盘已脱落,告知无法维修,即使焊上也没意义了。
2、维修人员技术太差致使焊盘脱落,推卸责任赖到用户身上说炸鸡所致。

但是不管怎么说,即使焊盘损坏,也应该连同焊下的IC一起寄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图片中的IC焊盘貌似有几个都掉了,所以我分析造成这种情况一般有两种:
1、炸机导致IC焊盘脱落,售后准 ...

售后好像是规定用户买新设备后报废的设备不给用户邮回去

网友:
又见大疆耍流氓。。

网友:
修坏了也是坏,但是尸首异处了。。默哀

楼主:
我觉得测试不该把这芯片一定要取下才会查得出毛病吧,如果真的是这样起码要告知是否可行,或至少给一个书面的报告什么的,这现在这结果真的是疑云重重。就冲着品牌知名度购买的产品,售后竟然是这样的不规范也是差异啊

网友:
主控出不出

网友:
哈哈哈DJI耍流氓哈哈

网友C:
www。sb-dji。com

网友D:
我朋友的gps模块也是,,,**发回去和我说报废了要买新的1000多一个, 结果就一个纽扣电池铁皮被压弯了短路了换一个电池就好了,,我擦

网友E:
這狀況下只能買新的了.....

网友F(2015-03-26):
最好不要返厂 可以自己解决一定要自己弄 我的GPS现在没有外壳 一样的飞 砸机把GPS壳 摔的稀巴烂电子原件 也不见了 GPS天线也坏了 线也断了 最后我居然给完美修好
就是没有壳子 不过一样的飞

网友G(2015-05-26):
你的坏的GPS,卖给我吧

网友G:
还有个办法,去淘宝上买一个那个芯片,也不贵60多,

网友G:
找个修手机,,帮你吹焊

网友H:
我还说返修一个gps呢,看来我要考虑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