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亚托500L电调问题,

楼主(2015-02-16):
请教一下各位,亚托500L所配的6S版的电调BEC输出是不是在用6S和3S时都是5V~6V的呢?是可以直接接接受的吧?这个亚托电调内置BEC是不是不管
电池
电压输入多少,输出都是恒定在5V~6V这个范围?谢谢了!
请教一下,我的是500L的套装说明书上是写6S电池接电调,电调接GPRO油门,GPRO的电源输出(BATT OUT)那个接接收机的供电这样对的吗?

网友A:
不可以,一般的接收机是5.8-7.4V你直接给接收机供电准保你冒烟,除非2SLIPO给高压板的接收供电。

网友B:
要用高压接收机啊!

网友C:
楼主用什么接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