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有一个电机螺旋桨用手拨动 比其他三个停的快些是要坏的 ...
v有一个电机螺旋桨用手拨动 比其他三个停的快些是要坏的节奏吗

楼主(2015-02-16):
飞行正常,原地转圈快了有点不稳,请指教,谢谢

网友A:
不上电,用手拨你说有问题那个电机的抵抗磁力是不是和另外几个电机一样的

楼主(2015-03-20):
这个电机飞完也明显比其他三个热,是右下角的那只

网友B:
dji把用户逼得有强迫症了

网友C:
没异响就无所谓啊~~

网友D:
电调坏了,轴承坏了,我也是这样,返厂修,换了四个电机一个电调

网友E:
擦。不是吧。我的才5个起落。关闭电机以后有一个转一会才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