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摆不好练,后果很严重

楼主(2015-02-16):
今天是马年最后一飞,想着落地收摊准备过年了,结果出了状况。新换的格氏1200mA45C电池感觉很给力,决定练习钟摆(虽然我不喜欢这类动作)。折腾到最后一个电,突然暴桨的声音不对了,普拉普拉的,有点象过去用过的木桨的动静,拉回来悬停居然出现了双桨。落地检查发现原来这样了
几十块钱的桨看来不行啊~~~不过,这对桨也飞了100过起落了,够本了

网友:
飞鸟的桨不行,我买过两对,一对平衡,一对贴了一堆胶带,两对桨飞起声音极度难听

网友:
技术都是钱堆出来的啊

网友A:
楼主湖南的吧,白沙烟好象只湖南人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湖南的吧,白沙烟好象只湖南人抽

很多亲戚在长沙,我在北 京,倒是也经常去湖南。湖南人反而不抽这种白盒的了,太低档,而且很难抽。我在长沙买过,还真不行,味道很怪异。北 京的不一样,味道和芙蓉王佷象,据说烟丝产地不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多亲戚在长沙,我在北 京,倒是也经常去湖南。湖南人反而不抽这种白盒的了,太低档,而且很难抽。我 ...

湖南人一般这样的,老烟民是软白沙,好一点的是精白沙,高档点的芙蓉王,到是盒白沙是抽的少。外省销的什么烟我就真不知道了,估计是为了占领市场的营销策略吧。我是看到你那烟感到亲切,呵呵

网友:
我才入了2副。情何以堪~

网友:
RJX  B级大浆不错。不过要说赢 还是以前那种纯黑色 一K碳纤维大浆,蝎子2010全靠它了。

网友B:
听起来都高大上!

那些3D术语好让我羡慕啊………………

网友:
还好没炸

网友C:
槳質量不好,跟打什麼動作無關,會爆就是會爆

找家靠譜的換吧

网友D:
飞鸽桨性价比还是不错的。好桨重来没有用过。等技术上去了再考虑搞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听起来都高大上!

那些3D术语好让我羡慕啊………………

我练3D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没有好场地,周围不是房子就是树,净空条件太差,只能小范围瞎折腾
其实你那种3C的风格是很爽的,偶尔去个好场地也喜欢那样飞,只是有点头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槳質量不好,跟打什麼動作無關,會爆就是會爆

找家靠譜的換吧

两架飞机同时起用的这种桨,480转速调得比较低,练习正倒飞的各种航线,到现在完好无损,450L设定80%油门,练习自旋翻、彩虹多些,折腾得也狠一些,就这样了

楼主:
庆幸没有解体,当时飞机离我只有5米多的距离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两架飞机同时起用的这种桨,480转速调得比较低,练习正倒飞的各种航线,到现在完好无损,450L设定80%油门 ...

可能你技術質量好吧
我的槳會爆都是炸爆的,就好像電池一樣
人家問我電池質量如何?我都回問我不準
我的電池都是摔掛的,很少操到夠數

网友E:
p这桨是两层粘合起来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鸽桨性价比还是不错的。好桨重来没有用过。等技术上去了再考虑搞副好的。

第一次遇到桨开胶的情况,按说100多起落也不至于,也可能是个例。一副亚拓原装桨的价格能买这个三副了,还是比较划算的。哎,没存货,只能用原装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p这桨是两层粘合起来的吗

碳纤维大桨都是这样粘合的,质量好的一般不会开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你技術質量好吧
我的槳會爆都是炸爆的,就好像電池一樣
人家問我電池質量如何?我都回問我 ...

都一样的经历,过了那个阶段就好了
过去飞有副翼故障更多,修机的时间远远超过飞机的时间

网友:
我靠,这个也能开

网友:
很走运啊

网友:
502粘上继续飞,一般的动作都没问题! 反正我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
502自己粘上继续飞. 没事的.

楼主:
用502粘上了,试了试声音不好听,又拆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