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8060桨和8040桨的区别

楼主(2015-02-16):
目前在市场上,KV1400配的最多的是8寸桨(当然9寸的也不少),一直在纠结8040桨和8060桨的区别,我突然脑洞大开想到了比较靠谱的答案
静止状态下的拉力(即静拉力)的对比,8040桨比8060高,那是因为如果螺旋桨不转,桨前方和后方的风速都是0;
而真正在航模上,由于惯性的存在和飞机的速度的存在,即使螺旋桨不转,桨前方仍会有一股风向后方吹,
正是这股风,理论上任何螺旋桨在真机上的转速都是比静拉力测试时快,
而8060桨的这种转速的变化必然会比8040的变化大,所以,在真机上时,KV1400使用8060桨和8040桨的区别应该不大,
小弟亲身试过,手头的8060和8040的XXD橙色大孔桨,同一架飞机,区别不是很明显。
也不知道分析的对不对,一时脑洞大开想到的,如有错误敬请指正,必然虚心听从。

网友A:
个人理解,螺距大就是上扬角度大的螺旋桨适合大负载,也就是说拉力大但速度慢,相反则是拉力小但速度快,且看快艇的螺旋桨和拖轮的螺旋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理解,螺距大就是上扬角度大的螺旋桨适合大负载,也就是说拉力大但速度慢,相反则是拉力小但速度快,且 ...

螺距大的话需要更大的扭力,也就是低KV,这就是选桨时要考虑尺寸和螺距的原因

网友B:
高速机用高螺距效率高,反之也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高速机用高螺距效率高,反之也是

楼上你这话是在误人子弟吧 高速机当然是用小螺距 低速低KV才是大螺距

网友:
去搜索一下前进比你就懂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上你这话是在误人子弟吧 高速机当然是用小螺距 低速低KV才是大螺距

我想我说的是高空速,你说的是高转速.

网友D:
请教;KV980的电机用什么桨较为理想?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请教;KV980的电机用什么桨较为理想?谢谢

要看电压的,3s前提下用11寸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看电压的,3s前提下用11寸桨

谢谢。是3S。那螺距多少为好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想我说的是高空速,你说的是高转速.

可否再讨论一下:高空速,应该理解为模型飞机飞行速度高,高速飞机的高速是从低速开始积累到高速,应该还是高转速的桨有利,推理:高转速电机还是用螺距小的桨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否再讨论一下:高空速,应该理解为模型飞机飞行速度高,高速飞机的高速是从低速开始积累到高速,应该还 ...

我是业余选手,做不了定量分析。

网友F(2015-11-04):
我是飞塞斯纳3s,8060明显比8040拉力更大,而不是不明显。8040助跑6到7米,8060助跑3到4米就可以离开地面了,不知如何理解。8060空中速度也是比8040速度疯狂得多。

网友:
如果电池和电机能吃得消,当然螺距大了速度快。

网友:
螺距大,是不是加速度就打

网友(2016-09-18):
引用 网友A:
个人理解,螺距大就是上扬角度大的螺旋桨适合大负载,也就是说拉力大但速度慢,相反则是拉力小但速度快,且 ...

感觉你说反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