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赢电调的进角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5-02-16):
好赢电调的进角是什么意思?求大神详细解释一下

网友:
同求………………反正我设置的是中进角

网友:
说明书上有,但是从来没改过。

网友A:
是电调程序有缺陷的时候防止堵转的一种妥协方法,代价是效率降低。理论上0度进角是效率最高的,但是有些商家的电调程序不够优化,如果不开放进角调整的话容易卡转导致炸鸡。

网友B:
这就好比是油机的发动机的点火提前角一样的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电调程序有缺陷的时候防止堵转的一种妥协方法,代价是效率降低。理论上0度进角是效率最高的,但是有些商 ...

设置进角大小,飞行起来有什么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就好比是油机的发动机的点火提前角一样的道理。

设置进角大小,飞行起来有什么不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设置进角大小,飞行起来有什么不同

提前角越大功率越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设置进角大小,飞行起来有什么不同

进角大会比较暴力,可以达到更大的拉力,但效率比较低,续航会变短。进角小比较肉效率高续航高,但有些电调的程序有问题低进角容易卡转

网友A:
个人比较期待大疆的E310电调,学过电力驱动的才懂,正弦驱动哦

网友C:
进角是根据电机结构来设置的,如蝎子电机的结构设计是电调进角5度最为合适。

网友D:
十楼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进角是根据电机结构来设置的,如蝎子电机的结构设计是电调进角5度最为合适。

那460MX设置进角多少 比较合适

网友:
你去查一下460MX电机的资料会有推荐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比较期待大疆的E310电调,学过电力驱动的才懂,正弦驱动哦

E310 电调用FOC方式来控制,确实相比传统的反电势换向方法来说是划时代的改进。
不知道实飞效果会好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