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不接地面站OSD不显示卫星数等实时数据

楼主(2015-02-16):
APM不接地面站OSD不显示卫星数等实时数据,一连地面站又正常了,真是奇怪!刷了3.2的固件出现这个问题,现在刷哪个都不管用!也清过ROM了!

网友A:
地面站点击启用遥测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面站点击启用遥测了吗?

好像点过,这个有影响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像点过,这个有影响么?

这个没点过的话 是可能没数据输出到OSD的 先试一下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点过的话 是可能没数据输出到OSD的 先试一下看看吧

刚又试了下,好了,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又试了下,好了,谢谢

不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