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再求助 小空心杯

楼主(2015-02-16):
有一个电动小飞机(空心杯的),其中一个电机转的慢些,而且声音很不一样,有时它要用手碰一下才转。
想问下大家是电机的毛病吗?还是焊接时那个电机没焊好?

楼主:
发错地方了!该放在室内机里!抱歉啊!

网友A:
看电机轴弯了么
没弯的话上点润滑油试试看
还是不行的话就换电机吧

网友B:
是不是过热使用退磁了啊

网友C:
电机挂了,一般是电刷或整流子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电机轴弯了么
没弯的话上点润滑油试试看
还是不行的话就换电机吧

没有弯,好几个空心杯这毛病了!
润滑油也不管啊……
谢谢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挂了,一般是电刷或整流子坏了

只能报废了?好浪费……
谢谢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过热使用退磁了啊

过热会退磁!!好恐怖……
不过很有可能是过热导致的,连飞两个电池没休息。
谢谢帮助!

楼主:
它是有两个空心杯,靠速度差转弯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过热会退磁!!好恐怖……
不过很有可能是过热导致的,连飞两个电池没休息。
谢谢帮助!

一般空心杯电机都要求飞一个电池休息10分钟左右散热后在飞,连续运行很快就挂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只能报废了?好浪费……
谢谢帮助!

除非不玩,要玩的话,机机都不是省油的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除非不玩,要玩的话,机机都不是省油的等

唉,感觉一直在砸钱……不过一飞机机就好开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空心杯电机都要求飞一个电池休息10分钟左右散热后在飞,连续运行很快就挂了

呃……十分感谢提醒!!

网友:
引用 楼主:
唉,感觉一直在砸钱……不过一飞机机就好开心~

大家都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