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s D7e控刷D固件十字盘乱跳

楼主(2015-02-16):
如题,配外置ht8高频头。原厂固件飞得好好的 刷了D固件后十字盘乱跳,折腾了两天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大神们帮分析分析下什么原因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Dk0NjI1MzQ0.html

网友:
同问题!坐等解决!

网友:
你把通道中点居中,微调也居中试试

网友A:
我的hcp80v2也出过类似情况,也会devo7e,不过我刷的是gale的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hcp80v2也出过类似情况,也会devo7e,不过我刷的是gale的固件

据说是参数错了!

网友B:
外置HT8还用刷D固件没事找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置HT8还用刷D固件没事找抽

现在想刷回原厂固件了,但不会刷回去!

网友:
我的配置跟楼主一样,没有刷固件;十字盘也如楼主视频中表现的现象一样,不过我是带着大桨拿在手上试的,而且,大桨的螺距也跟着十字盘的变化而正反桨变化,当初不知道这个显现,还试着做起飞,结果就是刚一离地就立即打回地面,连尾电机也打的移位断线了,不得不又买一个尾桨套装;昨日认真看过飞机和遥控的使用说明书后按着原厂给出的数据调过后,机机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