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BEE数传电台使用求助。如何更改modem type?

楼主(2015-02-16):
手头有一对XBEE的数传电台,电台型号款式如下图的所示,两个电台的是一模一样的,背面的电源电路是给我电台的兄弟自己做的,不存在问题,电台原来一直用在某宇的飞控上面的,拿到我手上的时候我也直接尝试发送接收数据都是正常可以的,我是想使用在APM上面,要改波特率之类的,所以就自己瞎设置,那时候还没搞明白,也不知道自己弄了什么鬼,等我看了网上的很多教程之后,自己也搞明白了大概,但是还是遇到了点棘手的问题,搞了半天也没搞明白,下面我给大家看看,希望大家帮助我解决

下面是X-CTU的截图,应该很好看到我两个电台的Modem type 是不一样的,那么问题就来了,怎么改这个modem  呢?我遇到的想请教的就是这个问题,希望有写过这类电台的人帮我

然这read 出来就是这样子的结果,两个的modem是不一样的

照APM网上介绍的方法步骤,下面是直接复制过来的,英文也很好理解,我这种半桶水的英文就看的懂了,不懂网上翻译一下

照这里写的步骤,第三部写“点击*******下面的write按钮”我的两个数传显示是下面的样子,

本来是DP的正常可以写入,可以更改任何设置,但是是DM的显示和电台失去联系 写入失败,然后我还是按照第四布第五步做了,第五步写到点击read按钮会显示XBP09-DP modem. Version 1002.
但是我的也当然不会显示XBP09-DP ,还是读回了DM。在DM模式下的写入都很正常,我还发现了在我手动选择了XBP09-DP之后,地址里面的高位地址和低位地址都没有显示。会不会是要手动添加?如果要要怎么添加?
关于更改波特率,写地址之类的我看了下教程我基本都明白了
跪求有经验的大神教教这个电台要怎么做?是不是升级的时候要短接哪里还是怎么的?我真的没有搞懂

网友A:
据说这个数传可以传几十K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说这个数传可以传几十KM

用没起来就是废的,我怎么都无法搞定,万事俱备只差电台

网友B:
恢复出厂零度的电台,用的就是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恢复出厂零度的电台,用的就是这个。

软件上恢复好像没什么反映,你说的恢复是怎么恢复?

网友B:
引用 楼主:
软件上恢复好像没什么反映,你说的恢复是怎么恢复?

你的模块,2个模块对不在一块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模块,2个模块对不在一块了吗??

对啊,两个模块连不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模块,2个模块对不在一块了吗??

留个QQ教教我呗

网友:
引用 楼主:
留个QQ教教我呗

我也没搞过这个。可以交流下。

网友C:
没刷过DP,以前用DM一样用。。。

网友D:
搜泡泡老师的视频,有讲解xbee对频的视频,我也用的这个数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搜泡泡老师的视频,有讲解xbee对频的视频,我也用的这个数传

找过他的视频了,也联系过泡泡,没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刷过DP,以前用DM一样用。。。

我就是不知道怎么刷会一样的,现在两个电台不一样的固件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就是不知道怎么刷会一样的,现在两个电台不一样的固件

你不是用DM的那个刷不了DP吗,你把DP那个刷成DM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不是用DM的那个刷不了DP吗,你把DP那个刷成DM不就行了

都刷不了啊,更改任何一个都不成功,显示的跟刚才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