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电机能不能做为台钻的动力?

楼主(2015-02-16):
做台钻都要什么工具,

目前我有的工具

电磨一台,电磨的各种头100来件吧

卡尺一把 0.02mm的  还有一把T型游标尺一把可能不叫这个名,如像是测量深度的。

螺丝刀什么的常用的就不说了。

材料不知道需要什么,

不想烂尾,请各位大师给与指点,小弟不才,目前零基础啊。

这个就是刚拆下来的一个电机,通电后运行正常

这个就是刚拆下来的一个电机,通电后运行正常

网友:
功率太小
没用

楼主:
先谢谢你,这个能干什么用呀,闲着感觉好浪费呀!还有台钻要多大的功率呀!如过做一个减速能不能加大一些扭矩!

网友A:
这电机功率确实太小了   最起码150瓦以上  就是会计用的装订机电机都200瓦左右   支持diy 但不要盲目的d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电机功率确实太小了   最起码150瓦以上  就是会计用的装订机电机都200瓦左右   支持diy 但不要盲目的d
...

所以才来这里学习的呀,估计这也就做个排风扇,是吧,谢谢指导。

网友:
这种洞洞格式一般都是洗衣机,排气扇电机一类的,不过8w。。。还真没见过。。。空调的都是24w。。。咪咪小。。。你这个只能做雕刻针电机。。。好点的洗衣机电机还行,比如博世滚筒的,重载荷启动。。。

网友B:
这个电机功率太小转速太高,0.75千瓦1400转的电机做台钻还差不多,大活小活都能干。
淘一套主轴和升降齿,再买一段油缸管子(内壁光滑)做主轴外壳。

网友C:
8W 兄弟,过年了,还娱乐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C:
8W 兄弟,过年了,还娱乐大家。

谁让俺是小白,看到各种机加工的工具就兴奋,自己什么都没有,我再去其他地方拆点东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机功率太小转速太高,0.75千瓦1400转的电机做台钻还差不多,大活小活都能干。
淘一套主轴和升降齿, ...

感谢啊,真没想到这东西这么复杂。

网友:
没用太小

网友:
太小了!(功率)

网友:
只能带个小风扇

网友D:
慢慢都会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慢慢都会有的!!

谢谢!你的鼓励很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