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6s的450比3s的450效率高,欢迎中将大人进来讨论

楼主(2015-02-16):
这两天和某中将大人针对450用6s效率是否比3s效率高的问题讨论激烈,因此单开一帖说一下这个问题

首先是前提条件,一台标准450pro,用好盈40A铂金电调,12T/121T齿比,原来装某品牌2219电机(下称3s电机),kv值3500,使用3s2200mah的电池,现在换成同品牌同型号的2219电机(下称6s电机),kv1700,使用6s1100mah的电池。
电池同样都是30C的,因此有理由假定6s和3s下飞机重量一致
简单起见,我们就飞悬停。同时为了减少小数点,设定电池不满电,到电机端电压分别为10V和20V,我们的飞机用定速,大桨转速恒定2000转。
(其实螺距也可能变成问题,我到底要不要设置固定的螺距呢?

好了,前提条件说完了,开始计算
假设这台450pro悬停所需功率为100w,那么无论3s电机还是6s电机,需要的输出功率都是100W,(因为大桨转速相同,机械损耗相等,可以不考虑)
那么电机的转速相同吗?中将大人认为因为kv值不是1:2,因此电机转速不同。而我认为既然齿比相同,因此电机转速相同。
简单计算P=UI,3s电机的电流是10a,6s是5a。

然后我们计算一下为了输出这100w功率到底要提供多少输入功率给电机
这个某牌电机比较实在,提供了绕组的股数、匝数、线径、接法,还有最重要的电阻,3s是21毫欧,6s是35毫欧,因为电阻的存在发热损耗(铜损)3s是10*10*0.021=2.1w,6s是5*5*0.035=0.875w

然后是铁损,这个损耗是可变的,和负载率有关,计算很难,说实在的我不会,要什么高大上的有限元分析。
由于我们给定的条件是轻载,就当这个损耗非常小而且6s和3s一样。

最后是空载损耗,就是说只要电机转起来就必须消耗这个功率,基本上是不变的。好在某牌电机给力,提供了空载电流,3s电机是4a,而6s电机是1a。
那么3s的空载损耗是10*4=40w,6s是20*1=20w
好了,简单加法,为了维持100w功率的悬停3s情况下电调输出功率为100+2.1+40=142.1w,6s情况下电调输出功率为100+0.875+20=120.875w

电机端计算完了就到电调了,这里没有什么铁损铜损,只有mos管发热,好盈40a电调应该用的是f7832mos管,导通电阻是4毫欧,共6只,每臂用2只8毫欧。
那么3s情况下mos管热损耗是10*10*0.008=0.8w,6s情况下mos管热损耗是5*5*0.008=0.2w

再加一下,3s是142.1+0.8=142.9w,6s是120.875+0.2=121.075w

最后是电池,电池损耗是一样的。所以不考虑。

算到这里我们得出3s和6s两种情况下电池输出功率差距是142.9-121.075=21.825w,就算是22w吧(实际上由于3s情况下消耗功率更多,电流增加也更多,计算里的热损耗也应该更大,因此当成22w是合理的)。
那么我们看到了,在飞悬停的时候3s的效率比6s低22/100=22%(这个结论中将大人满意吗?)

到这里估计有人要问了,为啥导线电阻、插头接触电阻什么的都没算呢?
首先是轻载工况,同时就当这台450,什么插头都不用,电池直接焊死,电机直接焊电调,导线都是超导的。但就是没换电调。

等等,还有一句,欢迎某中将大人来拍砖,希望能确实指出不对之处。
++++++++++++++++++++++++++++++++++++++++++++++
更正,当电机输出100w时,算上损耗,电调输出不是10a和5a,而是14a和6a
那么mos管的热损耗是3s为1.568w,6s为0.288w
实际上电池这里的损耗也不是相同的,设3s电池内阻是12毫欧,那么3s在电池内阻上损耗功率为2.352,而6s电池内阻是48毫欧,损耗是1.728w,这就是70楼的图形里3s电池更热的原因
最后累加一下
3s总消耗功率为142.1+1.568+2.352=146.02, 6s为120.875+0.288+1.728=122.891
关于效率对比我弄错了,应该是按输出效率计算
3s: 100/146=68.5% 6s:100/122.9=81.4%
效率差为12.9%

————————————————————————————————————————
附上蝎子厂家的计算器数据

楼主:
补充设定无风,恒温,电池没有虚标,电池电量都是80%、

沙发自己坐

网友:
我只知道飞了6S,3S就玩不下去,其他不懂

网友A:
电压高,电流小,电流小则各种损耗小,电池能放出更多的电。大家都知道大电流放电时电池压降更大。

网友:
怎么说呢,前提条件都实现不了。一般上6S是为了使用低KV电机加大桨取得更高的力效,但是同一机架下面不好实现了

网友:
机械重心、重量不变,桨不变,只换电机的话,不管多少KV悬停的电机输出的转速扭矩肯定是一样的。

网友:
有个3s的450.感觉挺爆的, 效率没考虑过,呵呵。一直在考虑电包,和发电机。。。

网友:
最好加上实验测试报告,这样更有说服力

网友:
那位中将也略有耳闻,根据他的理论,不用1s的700都是多此一举

网友:
不明觉厉

网友B:
最简单的一个例子,为什么远距离电力传输都尽量用高电压,因为传输同样功率条件下,电压越高电流就越小,因而损耗就更小,远距离传输累计损耗是非常大的。

网友:
6S 还是很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的一个例子,为什么远距离电力传输都尽量用高电压,因为传输同样功率条件下,电压越高电流就越小,因 ...

这个举例更简单易懂,稍微有电中学物理知识的,都能理解这个道理,当然6S效率高。

网友:
说真的,没一个说的对的,都洗洗睡吧

网友:
我今天入门翻帖子都说6S动力好飞

网友:
哎别费事了 他不接受随他便 本来我觉得3s动力还成,后来飞了6s 就直接把3s全套出了,自己体会吧,太倔了,别人说什么都没用

网友:
我有个3S的450足够暴力,飞场震撼度不亚于700级,不过很羡慕6S低转速的超常续航时间

网友:
我是飞了6S,再飛回3S,6S就玩不下去,其他也是不懂。

网友:
看来某中将不过是个大水比

网友C:
24叔调皮了
只论霸场还是3s有优势,人家充一颗你充一对,直逼得某幕后群主上大功率双通道充电器
(以上仅为吐槽,虽然我个人觉得多少s只是每人爱好和取舍)

楼主:
引用 网友C:
24叔调皮了
只论霸场还是3s有优势,人家充一颗你充一对,直逼得某幕后群主上大功率双通道充电器
(以上仅为 ...

但是充电时间呢?冲2颗3s的时间能冲2颗6s吧,不一样吗?当然3s也有很多优势,电池电机电调都便宜、电池损坏率低,而且电池通用性强,飞小固定翼什么的还是3s比较常见
我2架450其中一架就是3s的,常飞的也是3s的450,因为固定翼才是我的主业
直升机刚入门,所以只能以悬停来说明问题。

网友:
6S追求的是暴力3D尤其是螺距剧烈变化时功率输出的平顺性,一般玩玩3S足矣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但是充电时间呢?冲2颗3s的时间能冲2颗6s吧,不一样吗?当然3s也有很多优势,电池电机电调都便宜、电池损 ...

是插槽的问题啦
举例来说,一颗6s 1200mah,5c充电只能用到6a
对于某些霸场王高于6a能力的充电器来说,充2块3s更能发挥充电器效能而已
也不是说6s绝对抢不过3s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插槽的问题啦
举例来说,一颗6s 1200mah,5c充电只能用到6a
对于某些霸场王高于6a能力的充电器来说,充 ...

对啊,大功率充电器的确充一块6s和同时充两块3s的时间一样,不过用并冲板的话就可以开大电流同时冲几块6s了。
啊不对,并冲板的3s的插口数量也是6s的两倍所以还是3s充电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啊,大功率充电器的确充一块6s和同时充两块3s的时间一样,不过用并冲板的话就可以开大电流同时冲几块6s ...

其实并充板也有烦恼了
要尽量一样的电池
而且插上板要等电池之间的电压自我均衡一段时间才能开充
不然电压稍高的那一颗容易过
所以有些人现场充还是只用充电器那一排口的

网友D:
我是做有限元分析的,不过只是做结构方面,电磁方面我会问问电磁的工程师。但是,我是不会软件仿真模拟这个东西的,因为需要的输入条件太多,很多厂家都不能提供,输入不准算的就不准,意义不大。
我曾经想过仿真飞机的结构受力,后来想想就放弃了。这玩意比我做的工作都难。相信很多电直厂家都没做过(要是有做的我就跳槽过去了)。
我是认同lz关于负载是一样这个假设的。这是个基本假设,所以效率应该是差不多的,但是考虑到高压会电流减半,响应的电损耗也会小,定性分析上,高压效率会高点。
但是高压的主要目的,我觉得是压降比较小,有益于大负载的输出,这个是重要的。
论坛本来就是开放的,你提出一些技术问题,总会有人各种吐槽。lz想开点吧。选择性无视就好了

网友:
实践出真知.............

网友:
俩都是高手,俺看不懂,俺给帮顶哈哈哈哈哈

网友:
我觉得4s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做有限元分析的,不过只是做结构方面,电磁方面我会问问电磁的工程师。但是,我是不会软件仿真模拟这个 ...

我是搞管理的,虽然以前是学技术的,但基本上还给老师了,剩下的只有初中毕业的水平,本来在这个问题上初始条件是根本不需要什么定速条件的,但某人的说法是因为kv值不是1:2,电流也已经不是1:2了,所以基于这个基础的计算都是错误的,我只能无语以对,干脆搞个定速

网友:
飞了6S  就不想玩3S了。。其他的我不懂

网友E:
既然这样,本中将小学生就来帮你改改作业吧,不然很不给面子,也让你觉得只是喊口号。你的贴长了点,我最近小忙,加上我这边上论坛时好是坏,如果不能及时回复请给予耐心和原谅。
“首先是前提条件,一台标准450pro,用好盈40A铂金电调,12T/121T齿比,原来装某品牌2219电机(下称3s电机),kv3500,使用3s2200mah电池,现在换成同品牌同型号的2219电机(下称6s电机),kv1700,使用6s1100mah的电池。
电池同样都是30C的,因此有理由假定6s3s下飞机重量一致
简单起见,我们就飞悬停。同时为了减少小数点,设定电池不满电,到电机端电压分别为10V20V,另外防止某中将强调kv值不是21,我们的飞机用定速,大桨转速恒定2000转。
(其实螺距也可能变成问题,估计某中将会说悬停时螺距不同,我到底要不要设置固定的螺距呢?

好了,前提条件说完了,开始计算
假设这台450pro悬停所需功率为100w,那么无论3s电机还是6s电机,需要的输出功率都是100W,(因为大桨转速相同,机械损耗相等,可以不考虑
)
那么电机的转速相同吗?中将大人认为因为kv值不是12,因此电机转速不同。而我认为既然齿比相同,因此电机转速相同。”
“中将大人认为因为kv值不是12,因此电机转速不同。而我认为既然齿比相同,因此电机转速相同。”
KV值的定义: 每一伏电机的转速。
在你提供的3S电机端是10VKV值得3S的转速是35000转。
                      6S电机端是20VKV值得6S的转速是34000.
变速比是一样的。你是如何做到两种配置主桨转速一样?
你说用定速。拜托,定速的原理是什么?就这样的神?一用它6S电机那1000转都不用提了,还是你赋予6S的神功?在这里你连基本的机械常识都没有了。(没静心啊,中学生。自己脸红一下吧)
家庭作业:把KV值,定速和齿轮变速原理搞清楚。
另外,为了后面的批改,请把这两电机的详细参数特别是绕组和空载放上来。

楼主:
请确实指出kv值的含义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既然这样,本中将小学生就来帮你改改作业吧,不然很不给面子,也让你觉得只是喊口号。你的贴长了点,我 ...

好吧,请问如果不用定速,大桨转速不同,你认为悬停时消耗电流3s和6s各是多少?

网友:
很无聊的帖子

网友F:
很简单,现在新出的亚拓150,还有180小机,普遍采用2s甚至3s,你用1s电池试试,看看能不能连续侧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天啊,kv值是什么都没搞清楚居然来讨论电机!!!在你看来电调调速靠的是控制电压了,难怪你之前说无刷电机 ...

你学过微分和积分吗?

请问在某一瞬间如果你不以直流电路来分析,你如何计算?

别忘了,在你的整个计算中,都是在用直流电路的公式在做计算,不是吗?

关于KV1700的电机,电机端电压为20V,转速是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学过微分和积分吗?

请问在某一瞬间如果你不以直流电路来分析,你如何计算?
如果大桨螺距设置为固定9度,齿比固定12T/121T,两个3s电机一个是35000kv,一个是3400kv,在悬停时电机输出的转速相同吗?,电流相等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吧,再给个课题那研究,如果不用定速,大桨转速不同,你认为悬停时消耗电流3s和6s各是多少?
看你的言 ...

我算不出来。

你算给我看看?

另外问一句,定速真有这样的神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学过微分和积分吗?

请问在某一瞬间如果你不以直流电路来分析,你如何计算?

p=ui=i*i*r这公式在交流电情况下就不正确了?

网友:
论坛级别没用,这个级别不代表 文凭、、、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的认知实在是停留在小学生水平,和你讨论没有意义,我不是你老师,没有义务帮你普及这些基础知识
建议 ...

“如果大桨螺距设置为固定9度,齿比固定12T/121T,两个3s电机一个是35000kv,一个是3400kv,在悬停时电机输出的转速相同吗?,电流相等吗?”

如果是同重量,电机端是同电压并以KV3500为基准,KV3400的那个已不能悬停了。

主桨的升力,是转速x螺距(没进入失效螺距前)。

KV3400要保持悬停,有两条途径:

1. 增加螺距,如果该螺距和转速下,大桨的效率能和KV3500一样,则电流和KV3500一样。
2. 提高电机端电压,使转速与KV3500一样,则电机电流会比KV3500的低。

请你批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大桨螺距设置为固定9度,齿比固定12T/121T,两个3s电机一个是35000kv,一个是3400kv,在悬停时电机 ...

首先你的第一个结论,电流相等,那么换成3s和6s的情况,电流比是1:2对吗?那么基于这个关系的计算也对吗?
再看看你的第二个结论,指出你的问题
首先kv值是什么,是电机空载时的每伏特转速,它是电机特性的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因为太重要所以你把它等效成了转速=电压*kv值,
实际情况是带负载的时候电机转速会下降,那么高kv和低kv哪个转速下降得厉害呢?是高kv电机下降得厉害,因为在给定功率的情况下,高kv电机的转速高因此扭矩小,带负载后转速下降更多,
如果你玩过固定翼就会知道,固定翼是电机直驱动,所以高kv电机带小桨,低kv电机带大桨,就是因为这个扭矩问题。
所以实际上悬停时两个电机输出转速是相同的。
第二个问题是:
你还是认为电机调速是控制电压,那么这个电压怎么控制?用变压器?还是电调mos管工作在线性状态?
请想想开关电源和线性稳压电源的效率和发热。这里的电流可是好几十安培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首先你的第一个结论,电流相等,那么换成3s和6s的情况,电流比是1:2对吗?那么基于这个关系的计算也对吗 ...

OK, "首先kv值是什么,是电机空载时的每伏特转速”,这是网上的一种说法。这个说法有个漏洞,不同的转速下阻力是不一样,即电流不一样,由于内阻的关系每伏特的转速不一样。另一种说法是额定工况下每伏特平均转速,我是按这种说法来做计算。你不认可也行。我们就按你的方法来计算。我们认为空载下可忽略电机的内阻的压降,即KV定义为EMF,按开路发电状态来算。

KV3500在电机端电压10V带载电流为10A时的电流, 扣除压降后转速是34265。

KV1700在电机端电压20V带载电流为5A时的电流, 扣除压降后转速是33703。

两者之差是561。

所以实际上你说的悬停状态时两个电机输出转速不是相同的。如果螺距相同,就是只有一个在悬停。

其余我们先放在一边。

“第二个问题是:

你还是认为电机调速是控制电压,那么这个电压怎么控制?用变压器?还是电调mos管工作在线性状态?”

按开关状态下占空比的平均电压值,电机的转速一定是电压的函数。

网友G:
我只知道同样用好赢50A v3定速,6S配的蝎子2520电机, 3S配的亚拓460MX 一架是X3,一架是老式的450se ,全部定速,电池一个花牌1300mah 30C 一个是花牌2200mah 25C,效果就是一个油门65%就已经很爆了,一个定速83%都感觉爆不出来,(魔镜测试已经有3200转了)。不知道是电池C数问题还是什么,我的,感觉就是6S更适合定速,但持久力一般,3S 不太适合定速,持久力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OK, "首先kv值是什么,是电机空载时的每伏特转速”,这是网上的一种说法。这个说法有个漏洞,不同的转速 ...

说得太对了,你发现了一个kv值的真实含义。kv值按网上的定义是不严谨的,实际测量上也只是用空载转速/额定电压,当电压升高,转速上升,阻力变大,或者电压下降,转速下降,阻力变小,kv值就会不同了,

因此kv值又有了另外一个的定义:
额定工况下每伏特平均转速
这说明什么呢?在额定电压,额定负载下kv值是一个定值,那么,不是额定工况呢?轻载,重载,超载,或者电压翻倍,或者电压减半,kv值还是不变?
对于你基于这个固定kv值推导出来的理论我只能说你可以试试固定螺距,把你的3s电机由kv3500换成3400,看看到底还能不能飞

好了,第二个问题,电调调速到底调什么?
你认同了mos管工作在开关状态,电调通过控制mos管的占空比来进行调速,这里电压变化了吗?是否还是直接把电池电压加载到了电机上?
如果是,那么你认为电调是调节了平均电压,但是否可以认为是调节了平均电流呢?数学上是等价的吗?因为我们要的是一个稳定功率的输出。
因此说,电调调速实际调节的是供给电机的功率,悬停时,我们加大油门(这里用固定螺距来分析,比较方便),也就是功率增加了,由于悬停所需要扭矩不变(这里没有换电机哦)必然导致转速的上升(T=9550P/N又出现了)然后飞机就飞上去了

网友H:
没什么意义。这个在阿西纳尼亚好像做过对比,用的蝎子电机。3s好像比6s低了5%左右。新手不必去换动力。个人水平低下,也没有去追求那极限的几个百分点。阿西玛尼亚的测试应该是比较公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只知道同样用好赢50A v3定速,6S配的蝎子2520电机, 3S配的亚拓460MX 一架是X3,一架是老式的450se ,全 ...

兄台这个有点远了。旋翼面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没什么意义。这个在阿西纳尼亚好像做过对比,用的蝎子电机。3s好像比6s低了5%左右。新手不必去换动力。个人 ...

很认同,实际上正常飞行时效率差别没有这么夸张,我预计大概是5%~10%左右的差别,而实际上6s配置的450为啥更爆是因为用的电池能量更多(6s1300~1500),电机的功率更大,和电压提高所带来的效率并无太大关系,
开这贴的原因是因为某中将实在是比较奇葩,老是喜欢自以为是的去教育别人,偏偏水平又不怎么样,错误百出

网友I:
好像6S电池比3S电池贵!!!!!!!!!!!!!!!!!!!!!!!!

网友:
引用 网友I:
好像6S电池比3S电池贵!!!!!!!!!!!!!!!!!!!!!!!!

因为6S是6片电芯,从工艺上来讲 贵2-30不算什么
从功效上来比,确实没必要,新手也发挥不到至极!

但,6S比起3S还是有点好处,就是发热低点,充电快点,整个飞行时间段里动力输出感觉比较稳定(飞3S的时候后面就比较疲软了)!就这些好处,贵点点就贵点点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说得太对了,你发现了一个kv值的真实含义。kv值按网上的定义是不严谨的,实际测量上也只是用空载转速/额 ...

好吧,其它的我们暂都不谈。空载定义KV也好,额定工况定义KV也好,大家都有洞。

现在用EMF行了吧?

那差的几转拿什么来补?

就按你说的补功率,好吧?是提高电压,还是加大电流?

还是你坚持说转速一样,也行。 空说无凭,拿出你的算法,你的公式,行了吧?

我真服了,电机在从一个状态调到另一个状态,不是调电压而是调电流,因果关系都倒了。

问你电机是怎么启动的?

欧姆定律里,电压是电流的因子,没有电压就没有电流,而电压本身是能单独存在的。

概念啊,(小声的语气)

网友:
帮顶,不喜欢扯理论!没意思

网友J:
哎 有这个力气 还是携手讨论如何提高集成度,如何轻量化直升机吧

网友:
好高深,理论我不懂,不过帮顶6S。支持发展高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吧,其它的我们暂都不谈。空载定义KV也好,额定工况定义KV也好,大家都有洞。

现在用EMF行了吧?
首先,转速是否相等对我开贴的计算有必要吗?
你自己已经承认在悬停时(不固定螺距)电流之比是1:2,那么我后边的计算有问题吗?
然后再看看有什么自相矛盾的东西。
1. kv值的定义你先说网上给出的定义不准确,然后又给出“额定工况下的每伏特转速”,结果两个定义都是一会事,然后又抛出emf这个理论,你确定要再转换为用emf来定义kv值吗?里面又有陷阱哦,提示一下,这两个电机一个是3圈8股三角形接法,一个是6圈4股三角形接法,工作电压分别为3s和6s(据闻叫450mx神马的电机)。
2. 我从来不认为kv值是个固定数。kv值我认为是电机的一个参数,就像额定功率一样,没有任何人规定电机一定要工作在额定负载额定输出的条件下。
3. 既然kv值不是固定数,那么基于kv值计算的转速就是错误的,所以不存在什么转速差要补
4.按你的理论,电调调速是调压的话,你的转速=电压*kv值里两个参数都不固定,那计算还有意义吗?(电机端电压,我定义就是电池电压减去电调压降,按你的平均电压说法,平均10v或者20v的话电机工况还是10a和5a吗)?
5. 你说得太对了,电压是本源,电流是由电压产生的,但电流才是做功的关键要素,既然电压是根源,我们到底能不能控制电压呢,或者说我们到底有没有控制电压呢?举个例子,电压就像水电站的水库水位,而电流是流向发电机涡轮的水流量,到底是控制水位科学还是控制流量方便呢?
换到电调(或者一切功率调节电路)我们控制了电压吗?加到电机上的电压到底有没有变化?所谓的平均电压只不过是数学计算而已,pwm控制实际上相当于我们用一个高速开关控制流向发电机涡轮的水流量,对于电池来说,电压变化了吗?对于mos管导通的瞬间电机电压是否和电池电压一致?
又以串接电阻降压来说,我们调整了电源电压了吗?调整的是电路的总电阻吧?你可能认为对于用电器来说电压变化了,但是我问你,如果没有电流,就算串接了电阻,输出电压变化了吗?,实际上还是控制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吧,其它的我们暂都不谈。空载定义KV也好,额定工况定义KV也好,大家都有洞。

现在用EMF行了吧?

刚才忙别的事,还没打完?计算功率的时候如果你电压取平均值的话,电流呢?要取平均值吗,还是说取峰值,为什么?

网友:
我越看越糊涂,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是不是应该改飞1S了。
电火花是啥道理?
1000V*0.1A和100V*1A是一个概念吗?
一股水流从100高空跌落地面和一桶水流从1米高跌落地面是一嘛事吗?
3S也好,6S也好,自己感觉好用就行,争吵实属没有意义。各有优缺点,不是一句话能搞定的。
一句话,你喜欢就用3S,他喜欢就用6S,我想对于技术进步应该差别不大。
就跟以前无休止的讨论MODE1好还是MODE2好一样.............

网友K:
我的感觉6s好飞的前提是6s电机能提供更多的功率
比如同样是2221, 某3s电机 峰值功率500w 而6s电机峰值功率确可以达到900w

网友L:
那个中将要么就是读书读傻了,要么就是捡点书皮当书读~

楼主:
引用 网友L:
那个中将要么就是读书读傻了,要么就是捡点书皮当书读~

他已经是为了反驳而反驳了越来,矛盾的地方越来越多

网友L:
引用 楼主:
他已经是为了反驳而反驳了越来,矛盾的地方越来越多

讨论这个已经没有意义了,建议掏出鸡鸡比比,看谁的鸡鸡大,看谁的技术牛,这才是王道!

楼主:
引用 网友L:
讨论这个已经没有意义了,建议掏出鸡鸡比比,看谁的鸡鸡大,看谁的技术牛,这才是王道!

中将大人的机肯定比我牛,技术一定比我好,至于其他的就不好说

网友L:
引用 楼主:
中将大人的机肯定比我牛,技术一定比我好,至于其他的就不好说

未必,群里很多人都是灌水灌出来的~真正有料的高手都是与世无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未必,群里很多人都是灌水灌出来的~真正有料的高手都是与世无争的

直升机我是新手啊,我第一台480是上月底才装好的,目前主玩固定翼,所以中将大人一定比我牛,但是这并不代表中将大人就不会炸鸡对吧

网友M:
其实450MX的两个版本分别是1700KV和3400KV

楼主:
引用 网友M:
其实450MX的两个版本分别是1700KV和3400KV

对,除了a牌的450mx,还有t牌的450mx,因为a牌的没有参数所以选了t牌的

网友M:
虽然我用老款450m也够飞了
但是我就疑惑这是为啥?

楼主:
引用 网友M:
虽然我用老款450m也够飞了
但是我就疑惑这是为啥?

如果电池电调性能相当的话,6s和3s差距其实就5%~10%,基本感觉不到,但是如果用错误的理论来说明这个问题那就需要纠正了

网友:
6s比3s强多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他已经是为了反驳而反驳了越来,矛盾的地方越来越多

我笑一笑吧。

*********************
编辑记录: 下面是本回复在编辑前的原文,我觉得我不需隐瞒这段东西。

在我们等待你练就不用改变电机端电压能将一台电机启动的神功之际,我回答你一直想知道的两个问题,我读懂了你写的东西和我是否小学生吗?

我承认,我是读不懂你写的东西,我永远是小学生。

在我读中学时,我自以为很了不起,学模样地写些高中生的东西,然后炫耀给P老师看,并问你P老师,你读懂了我写的东西吗?P老师说我读不懂,并把我退回了小学。P老师只是出于礼貌说我读不懂,因为那时我写的东西就是狗屁不通。

我们现在的问题是3S那架在悬停,而6S要掉下去了,除非有像你这样的6S的托来托住。但你现在在我的眼里已不是托了,而是6S神功的打手。你现在不是iamfool而是iammad,你自己也知道就算不苛刻的条件下,6S的效率只是高5-10%,而面对一个22%的结果不去以一个读书人严谨的态度去校核计算和前提。当然我理解,这是一个人从傻到疯的必然结果。

另外,我想告诉你蝎子的2221在40000多转空载的时候只要29w的功率,而你的那个2217在35000转不到空载却要40w,蝎子的40A的电调只是0.0023欧,你认为给力的电机厂家只能算垃圾。当然我理解,你也只有这个能力。

抱歉,我可以和iamfool聊些事,但不会和iammad说半句话。你可以继续留在这里或再发n个新帖,继续和那些人炫耀你的计算结果。

那些人相信6S的神功是高压输电的原理,其实他们不知道就算把他们的家拆掉也找不到那个440V变220V的变压器,而为见到那个他们只听说的那个多少KV的变压器,他们可能要买张机票再加一辆越野车。

那些人相信6S的神功并以700为例的人,其实他们不知道不同的东西其解决方案会不同。

继续不用管KV值对转速的影响,继续发明你的新的直流电机控制原理,虽然很早以前直流电机即可调也可控。当然我理解,疯狂的人什么都会干出来。

你能得到这样一篇长的结束语只因为你,在你疯了以前比那些人要好点,你还能算一点,虽然是一塌糊涂的结果。顺便提一句,关于固定翼如何配电机和桨,不要在我面前耍刀,你只是一个初中生。当然我理解,你还是一个不合格的中学生。

                  我承认这又是一篇只喊口号没干货的,小学生不及格的作文。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的感觉6s好飞的前提是6s电机能提供更多的功率
比如同样是2221, 某3s电机 峰值功率500w 而6s电机峰 ...

我非常同意“我的感觉6s好飞的前提是6s电机能提供更多的功率”。如果同意6S好飞是功率高了我没任何的意见。

同尺寸的电机不是电压高就功率一定大。

Scorpion HK-2520-1580KV motor (3.5mm shaft)Scorpion HK-2520-3500KV motor (3.5mm shaft)
Stator Diameter 25.0 mm (0.98 in) 25.0 mm (0.98 in)
Stator Thickness 20.0 mm (0.79 in) 20.0 mm (0.79 in)
No. of Stator Arms 12 12
Magnet Poles 10 10
Motor Wind 9 Turn Delta 3 Turn Delta
Motor Wire 10-Strand 0.25mm 21-Strand 0.25mm
Motor Kv 1580Kv RPM/Volt 3500Kv RPM/Volt
No-Load Current (IO/10V) 1.77 Amps 5.80 Amps
Motor Resistance (Rm) 0.032 Ohms 0.008 Ohms
Max Continuous Current 34 Amps 55 Amps
Max Continuous Power 715 Watts 770 Watts
Weight 104 Grams (3.64 oz) 104 Grams (3.64 oz)
Outside Diameter 31.5 mm (1.24 in) 31.5 mm (1.24 in)
Shaft Diameter 3.5 mm (0.14 in) 3.5 mm (0.14 in)
Body Length 39.6 mm (1.56 in) 39.6 mm (1.56 in)
Overall Shaft Length 57.5 mm (2.26 in) 57.5 mm (2.26 in)
Max Lipo Cell 6s 4s
Max Peak Current 45A (2 seconds) 75A (2 seconds)
Max Peak Power 945 Watts (2 seconds) 1050 Watts (2 seconds)
Motor Timing 5deg 5deg
Drive Frequency 8kHz 8kHz

网友:
引用 网友L:
那个中将要么就是读书读傻了,要么就是捡点书皮当书读~

我同意你的看法,读书读傻人,特别是认真读书的人。他们会傻到要去和不读书的人说,什么是神话,什么是科学。
而不读书的人则会很聪明,不读书的人享受他们的聪明,他们不用理会读傻了的人为他们设计出了什么无刷电机,电调,他们才会有什么450,550,700.。。玩。他们不用理会神话故事,因为他们也分不清什么是神话,什么是科学。他们只会玩自己的jj,而且更乐于显摆自己的jj。
扯远了,此话题与本楼话题无关。
新春快乐。

注:对不起,作了一些小修改,不好意思,但最精彩的还是为你保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我们等待你练就不用改变电机端电压能将一台电机启动的神功之际,我回答你一直想知道的两个问题,我读懂 ...

虽然你不一定愿意看,但是我还是愿意写
首先,我们看看你的认知,端电压10v,你认为是“平均”电压还是峰值电压?如果是峰值电压,按你的调速理论,转速计算就是错误的。
如果是平均电压,好了,看看工况,10A电流,我们就当mos管占空比25%吧,那么电池要输出40v的电压对吗?

然后是你问的启动问题,我的答案是直接启动,但是通过占空比控制启动电流。

接着是是否等转速问题,你纠结这个问题是想说前提条件不满足然后就不需要讨论了对吗?
我们看看转速到底是否相等,你首先说定速不成立,然后又说转速可以调整(通过调节电压),这里面有矛盾的地方吗?
然后我们看看不用定速而定螺距,你认为同样输出100w功率时6s转速比3s低因此6s掉下去了,是否真是这样呢?这样吧,我们还是用3400kv和3500kv的电机来讨论,不需要再换算电流电压,可以吗?
按你的说法安装3500kv电机悬停的时候安装3400kv电机的飞机就掉下去了对吗?
反过来也一样吧,3400kv悬停的时候3500kv就上升对吗?能量守恒哪去了?
假定3400kv悬停时候大桨转速2000转,螺距固定为9度,好,这时候3500kv的来了,说:"这不是我要的转速,升",好吧转速上升,这时电调说:"不对啊,我只给你100w的功率",3500kv又说了:”好吧,哪我把扭矩降点就能升转速了“,接着大桨出声了:"喂,扭矩不够了,我要降速了",
3500kv又说了:”不行,为了体现我高kv电机的性能,我一定要提速,电调,你给我大点电流“。电调说:”好吧,我偷偷的给你加点油门“。于是,大桨转速如愿以偿的升上去了,然后飞机就往上飞了,结果机主又说了:”我就要飞悬停,你们给我安静点“。油门一拉,又悬停了。
我想总结一句,我们的电机不是同步电机,带负载时会降速,因此kv值在不同的工况下有不同的值,这就是你所说的两个定义的含义,一个是空载,一个是满载。至于你发明的emf定义,你仔细想想吧,虽然emf只与电机结构有关。

关于22%的这个计算结果,我只是用来说明问题,并不是说它像kv值一样是个定数,不同工况下效率差当然不同,输出功率400w的时候差距就只有5%了,毕竟我们不是只飞悬停
关于你指出来的蝎子电机和电调的性能,我想说蝎子电机真是好,但是改变了高kv电机空载电流大的实际情况了吗?
至于蝎子的45a电调,另外蝎子45a电调有两款,低压是2.3毫欧,高压的是7.1毫欧,很好,很厉害。
最后我想说一点的是数学是我们在解释各种自然现象的一种工具,由于各种原因,我们无法用数学精确的描述各种物理现象,必然存在误差(这个误差不是数学的误差,可能是测量误差,可能是理论误差),不然我们就不会看到如此多的”不考虑、忽略、近似”,数学本身也是在不断发展的,比如欧氏几何和非欧几何。
当数学计算结果和实际现象不一致的时候首先应该怀疑的不是物理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我们等待你练就不用改变电机端电压能将一台电机启动的神功之际,我回答你一直想知道的两个问题,我读懂 ...

中将大人,我为我说的一些攻击性的语言道歉,希望你能接受,我想在这个论坛里大家很多都是互不相识,因为共同的爱好走到一起的,没有什么利益关系,上下级关系,师生关系,都是朋友。
我不认为我的理论就一定正确,当然你的理论也不一定正确,所以才要讨论对吗?
衷心祝福你新年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我们等待你练就不用改变电机端电压能将一台电机启动的神功之际,我回答你一直想知道的两个问题,我读懂 ...

虽然你不一定会再看这帖,我还是要把所有攻击性的语言删除了,希望你能谅解。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中将大人,我为我说的一些攻击性的语言道歉,希望你能接受,我想在这个论坛里大家很多都是互不相识,因为 ...

我接受你的道歉。

回到电调,是平均值。在你的水库论解释中,少了一个水箱,水箱是电容。电机的转速是靠这个水箱的水位,平均电压来控制,你可把那个电容拆了试试看就知道了。

再回到KV值,额定工况的值,是有意义的,工业界的计算校核都是按额定工况,只航模直机3d特别了点。

EMF不是我发明的,就是反电动势,直流电机开环速度控制就是靠EMF来确定转速。

你现在心静下很多,我告诉你你本有机会发现自己的错误,

1. 22%只是轻载,那重载就更不得了,因为电调里的r是定数,I越大对3S负面影响就越大,你应该警觉答案有问题。

2. 空载下3S比6S的效率差了一倍,而空载时可不计铜损耗,你应该警觉答案有问题。(估计你是用了6S在10V下的空转转速)

3. 趋势就不对了,轻载比空载效率差还小,你应该警觉答案有问题。

作为读书人不要以自己的喜好去分析问题,这样会让自己昏头,要该怎样就怎样。其实,你的计算思路和条理是我目前在论坛上看到有关这方面最有干货含量的帖,但只是你的心不静而毁了整个计算。

先静下心过个好年吧。

我也衷心祝福你新年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接受你的道歉。

这么晚还没睡啊。刚好我公司出了点状况,现在处理完了,过个年都不安心
继续讨论
1. 电调的那两个电容是接在输入端而不是输出端的,是水库而不是水箱,主要目的是平缓电池输出的电流,减少对接收机的干扰,特别是稳定bec的工作状态。
如果你用坚持用平均值来计算电压,那么电流取峰值还是平均值?
举个例子,占空比50%,峰值10v的电压,加在耐压5.5v的电容上,电容会不会击穿,加到一个6v就能击穿空气放电的电火花尖针上能不能放电?如果用来当成电源给手机充电,手机会不会坏?
2.我还是坚持我的看法,kv值要结合工况才有意义,
至于说emf,由于结构一样,因此反电动势的大小和转速成正比,那么转速高的电机反电动势高,而输入电压Ui-反电动势Ue的差值才是电机做功的来源,
所以空载的时候由于高转速的电机Ue大,空载测电流和转速时油门(占空比)是最大值(约等于电池电压),因此高转速的电机空载电流更大。
6s1700kv和3s3500kv的情况,转速差不多,就当空载时输入电压和反电动势之比都是2:1因此可以看作没有影响,既然转速差不多,就把阻力看作相等吧,那么克服阻力做功的电流值比是1:2(这里忽略的转速差,实际上6s的电流更小),为什么空载电流在3s和6s的情况下差4倍(这个看电机),是因为电机的铁损和电流平方有正比关系,空载损耗是电流越大的电机越多。
如果你要用emf常数来定义kv值的话,那么以我举例的电机则kv值之比是2:1,但实际上不是这样。
3.我承认对应效率差的计算有误,实际应该是100/121-100/143=12.7%,这才是电机效率的正确计算。
空载时没有输出功率,因此两个电机效率都是0,当输出功率上升时两个电机的效率差是逐渐上升然后逐渐变小的,参见电机效率曲线
4.至于电调损耗,的确电流越大损耗越大,但电调的损耗比起电机来说小很多,特别是重载的时候,电机效率急剧下降,电调几乎可以忽略了(同样参见电机效率曲线),所以影响不大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虽然你不一定愿意看,但是我还是愿意写
首先,我们看看你的认知,端电压10v,你认为是“平均” ...

“按你的说法安装3500kv电机悬停的时候安装3400kv电机的飞机就掉下去了对吗?”

这里最基本的一条,就是下面的端电压平衡式

由U=rI+EMF, 得I =(U-EMF)/r。EMF是转速,磁场和匝数的函数。如果忽略r,U=EMF, 磁场和匝数对一个电机来讲是一个常数,转速和端电压就这样扯在一起了。

这就是只要能控制端电压就控制电机的转速原因(开环控制),但由于r的存在,加上测量大电流的精度有限,精度有些影响。

这时候的如果端电压已不能再升了,就无法改变电流,我们再假定这时的端电压只够KV3500悬停,KV3400就无法悬停了。

我这边上论坛时好时坏,这段时间也小忙,如不能及时回复请耐心并原谅。

网友N:
引用 网友E:
“按你的说法安装3500kv电机悬停的时候安装3400kv电机的飞机就掉下去了对吗?”

这里最基本的一条,就 ...

  也快十二点的吧! 哈哈~   新年好 !

网友:
引用 网友N:
也快十二点的吧! 哈哈~   新年好 !

你也新年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晚还没睡啊。刚好我公司出了点状况,现在处理完了,过个年都不安心继续讨论1. 电调的那两个 ...

“1. 电调的那两个电容是接在输入端而不是输出端的,是水库而不是水箱,主要目的是平缓电池输出的电流,减少对接收机的干扰,特别是稳定bec的工作状态。”

这个我可能没打开看就想当然把它们当成了储能元件,因为有一次我的一个四轴其中的一个电调(只有一个电容)断脚,它就不转了,接好后就好了,我查查吧。

“如果你用坚持用平均值来计算电压,那么电流取峰值还是平均值?”

我不太明白你为什么问这个。

“举个例子,占空比50%,峰值10v的电压,加在耐压5.5v的电容上,电容会不会击穿,”

如果一直接一起最后一定要被击穿,如果要问能撑多少时间,我无法答你。

“加到一个6v就能击穿空气放电的电火花尖针上能不能放电?”

一定能。

如果用来当成电源给手机充电,手机会不会坏?

我无法答你。

今天晚,明天慢慢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晚还没睡啊。刚好我公司出了点状况,现在处理完了,过个年都不安心继续讨论1. 电调的那两个 ...

你的水库是对的,刚看了一下,我想当然了。

“2.我还是坚持我的看法,kv值要结合工况才有意义,”没问题。

“至于说emf,由于结构一样,因此反电动势的大小和转速成正比,那么转速高的电机反电动势高,而输入电压Ui-反电动势Ue的差值才是电机做功的来源,
所以空载的时候由于高转速的电机Ue大,空载测电流和转速时油门(占空比)是最大值(约等于电池电压),因此高转速的电机空载电流更大。
6s1700kv和3s3500kv的情况,转速差不多,就当空载时输入电压和反电动势之比都是2:1因此可以看作没有影响,既然转速差不多,就把阻力看作相等吧,那么克服阻力做功的电流值比是1:2(这里忽略的转速差,实际上6s的电流更小),为什么空载电流在3s和6s的情况下差4倍(这个看电机),是因为电机的铁损和电流平方有正比关系,空载损耗是电流越大的电机越多。”

“那么转速高的电机反电动势高”,这句话我吃不准你是什么意思,缺乏定语,请解释。

“为什么空载电流在3s和6s的情况下差4倍(这个看电机),是因为电机的铁损和电流平方有正比关系,空载损耗是电流越大的电机越多。” 我记得铁损应该和磁通有关,不然的话后面12%结果不对,小了很大一截。能不能再查查数据确认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晚还没睡啊。刚好我公司出了点状况,现在处理完了,过个年都不安心继续讨论1. 电调的那两个 ...

”4.至于电调损耗,的确电流越大损耗越大,但电调的损耗比起电机来说小很多,特别是重载的时候,电机效率急剧下降,电调几乎可以忽略了(同样参见电机效率曲线),所以影响不大的。“

这句话在看单一电机是对的,但在两电路比较中是严重的错误,因为一个电机效率急剧下降,另一个电机效率也在急剧下降,他们会发生抵消,可能差距就不是那么大,在高低压方案中,我认为电调是关键,我想这大概是你不同意我的地方,对吗?

网友:
電機的設計。是一個電壓,效率最高,不能單用i^2rt來考慮

网友:
马达外转子和内转子不变,功率是核心,。。

网友O:
中将大人,我们觉得你的理论是正确的,能否弄台1s的700来证明他们用12s来整700是没必要的呢?整不出700整个1s的450也有说服力呀,行不?

网友:
引用 网友O:
中将大人,我们觉得你的理论是正确的,能否弄台1s的700来证明他们用12s来整700是没必要的呢?整不出700整个 ...

1S 450 这个有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按你的说法安装3500kv电机悬停的时候安装3400kv电机的飞机就掉下去了对吗?”

这里最基本的一条,就 ...

今天真倒霉,公司有事忙了个通宵,下午去放飞,顺便测试一下3400kv的电机到底能不能悬停,结果炸鸡,果然不能飞了,然后玩船,最后船沉了,只能提控回家了
接着讨论
1.电调的电容接在输入端,当成缓存,如果没有这个东西,例如你的电调,那么电调cpu的pwm波输出驱动mos管产生的各种杂波会通过电路影响到cpu自身的供电,属于典型的自杀行为。
2.为什么要问计算电压时用平均电压的话,计算电流时用什么电流。举例说明,一个占空比50%,峰值10V的电压接在一个1欧姆的电阻上,那么平均电压5v,平均电流5a,直接算功率的话是25w,对吗,实际上功率是50w
所以说方波情况下功率的简化计算是平均电压*峰值电流或者峰值电压*平均电流,数学上是等价的,而计算电机功率和功耗时,很多情况下需要用电流为计算参数,因此用峰值电压*平均电流的定义更合适。
同时,由于电机是感性负载,电流不能瞬时中断(续流二极管的作用),因此当超过一定工况时电流甚至是连续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主张电调控制的是电流而不是电压。并且实际上电压也没有改变。
3.关于emf和为什么3400kv的电机能够悬停。(首先说明下面的推导只是定性而不是定量)
由U=rI+EMF, 得I =(U-EMF)/r。EMF是转速,磁场和匝数的函数。如果忽略r,U=EMF, 磁场和匝数对一个电机来讲是一个常数,转速和端电压就这样扯在一起了。
这就是只要能控制端电压就控制电机的转速原因(开环控制),但由于r的存在,加上测量大电流的精度有限,精度有些影响。
这时候的如果端电压已不能再升了,就无法改变电流,我们再假定这时的端电压只够KV3500悬停,KV3400就无法悬停了。
准确一点的公式是U=rI+L(dI/dt)+emf,其中L是绕组电感,简化一下得 U=Z*I+emf,Z是等效阻抗
emf=ke*N, N是转数,那么对于我举例的两个电机(6s1700kv,3s3500kv),绕组匝数是一个是3匝一个是6匝,其他结构一样,那么,3s的反电动势参数是ke,6s的就是2ke,看看我们的悬停条件,100w功率悬停,公式两边乘I,UI=Z*I^2+ke*N*I,这里面Z*I^2是损耗,ke*N*I是输出功率,变换一下,2U*1/2I=4Z*(1/2I)^2+2ke*N*1/2I,什么含义呢,在同输出功率,同转速的情况下如果6s电机的阻抗是3s的4倍,那么工况完全相同。
现在问题来了,6s电机的阻抗到底是3s的几倍?首先是电阻,一个21毫欧,一个35毫欧,不到2倍,然后是电感,因为绕组匝数是2倍,因此L(6s)=2L(3s),就是说综合阻抗6s电机不到3s的两倍,换算进公式,当需要的输出功率相同时,6s电机所需要的电压比3s的两倍低(以调节电压计算),或者电流比3s电流的1/2低。
换两个3s电机来算吧,蝎子2221kv4400,参数是16毫欧6匝,kv3595的电机参数是24毫欧8匝,设4400kv的反电动势参数是ke,电感为L,那么3595kv的反电动势参数是4/3ke,电感是4/3L,还是以输出功率相等,转速相同计算,那么电流比值是4/3(4400kv为4,3595kv为3),我们看看损耗,
当3595kv电机的阻抗是4400电机的16/9=1.78倍的时候两者相当,而计算结果是3595kv电机的阻抗是4400kv的1.42倍,就是说,3950kv的电机在输出功率相同时,需要的电压比4400kv低(以调节电压计算),或者电流比4400kv的小。

再次说明一下这只是定性的计算。
4.
这句话在看单一电机是对的,但在两电路比较中是严重的错误,因为一个电机效率急剧下降,另一个电机效率也在急剧下降,他们会发生抵消,可能差距就不是那么大,在高低压方案中,我认为电调是关键,我想这大概是你不同意我的地方,对吗?
对的,的确是电机效率的下降可以一定程度的互相抵消,我只是觉得由于输出功率的严重下降,电调的损耗差对应电机效率下降的速度有差距,举例说明,当两个都电机堵转的时候,输出功率为0,这时电机效率为0,虽然电流很大但效率差为0。同时由于电调的电阻比电机小很多,因此电调內阻导致的效率差远不如电机的铜损导致的效率差。
所以我说的是两个电机效率的差距是逐渐增大而又逐渐变小的。
5.铁损这块我是没能力去研究了,就只能套用网上的结论,电机损耗是由不变损耗(空载损耗)+可变损耗(铜损+铁损),铜损是和电流平方成正比的,铁损我看的资料也是和电流平方成正比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今天真倒霉,公司有事忙了个通宵,下午去放飞,顺便测试一下3400kv的电机到底能不能悬停,结果炸鸡,果然 ...

好帖鹤立鸡群,赞!
我也是很忙,明天打算放松一下去滑雪,如果星期天能上来再和你细聊。

如果你有空核对下空转的数据,这个肯定是和磁通关联(就我们计算而言),不是和电流成平方关系,我已核对书了。但我认为数值有问题,你在12S那个帖里就忽略了,结果数据差异很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O:
中将大人,我们觉得你的理论是正确的,能否弄台1s的700来证明他们用12s来整700是没必要的呢?整不出700整个 ...

哎哟,我的上校你也傻了,看来你是在想傻人都是读书的,也来沾光装读书人,以前没好好读书吧?

好,那就这样吧,你把读书人的傻劲拿出来,装一台12S的180给他们秀秀。我看看,3S到6S,30%,每一级如此类推,上校,我们能往上跳多少级啊?会是个啥情况啊?你现在都是傻子了,应该会算吧? 也知道那会很神吧?

去开始忙吧,去吧。哦,应该说,去傻吧!不好意思。

新年快乐!

网友P:
导通电阻是4毫欧,共6只,每臂用2只8毫欧。 这个算法不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P:
导通电阻是4毫欧,共6只,每臂用2只8毫欧。 这个算法不对吧。

那你认为是多少呢?

网友O:
引用 网友E:
哎哟,我的上校你也傻了,看来你是在想傻人都是读书的,也来沾光装读书人,以前没好好读书吧?

好,那 ...

别跑题啊,装不出就装不出,扯其它的干嘛,就一张破嘴会说,还以为你真有料,也就一东扯西扯的算命先生!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这种行为,简称扯蛋

网友:
都快盖到100楼了,这样磨嘴皮子没什么意思!论坛还是和谐点好!人家两人“讨论”那些跟着附和的,没必要挖苦讽刺人家!

网友:
学习了,技术贴,赞!

网友E:
引用 楼主:
今天真倒霉,公司有事忙了个通宵,下午去放飞,顺便测试一下3400kv的电机到底能不能悬停,结果炸鸡,果然 ...

呵呵,胳膊和腿都还在,没摔倒。你昨天的假过得好吗?
对于水库和水箱问题,我再次表示我犯错误了,一个本不应该犯的错误,心不静。我还在检讨中,如果你有兴趣我很愿意和你分享我的这次错误教训。
平均值和峰值的问题我明白你的提问的意思了,我认为就讨论对比两个同原理的东西,特别就我们讨论的话题,比值不会变,没必要,只会把自己绕进去。注意,我加了 我认为三个字。
回正题。
你的这个回帖非常好,不光是条理完全证明你是一个号称的中学生,而且回答了你自己提出的两个问题。3S6S的问题和衍生的35003400KV悬停问题。
根据我们双方,都理解的公式,就是在阻抗14的情况下,按电压12的原则,大家的电流则为21,功率曲线重和。
其实,在这里我们就已经能对3S6S谁胜谁负下结论了。结论是什么?
谁都赢不了谁,或谁都可赢谁。这里不定论的因数不是运气,(你,我都不是算命先生)而是Z的值。其实,到这里我想,就你的水平和对科学的尊重,讨论已可结束了,但那些不读书或没读好书的人一定会说,这在实际中不可能,那我就变一个在他们眼中的“魔术”吧。
魔术的道具就是如何一个6S电机。
将这个6S的绕组拆了,将拆下的线对折然后绕回去。好了,一个3S电机就这样好了。
但算命归算命,魔术归魔术,最后还是要经过科学来验证。
验证什么,这个只有读过书的人会懂,就是阻抗。
没好好读书的人,会同意,但不会相信结果。
不读书的人,就不要理会他们了,就像他们不会理会读书人一样。他们只会玩自己的jj,而且更喜欢显摆自己的jj
没好好读书的人,看清楚了。
阻抗在这里是 :电阻的平方,加电抗的平方,再开方。
这样改完后,
电阻:面积加了一倍,长度短了一倍,根据导体电阻公式,电阻是以前的1/4.
电抗:长度短了一倍,所以匝数只是以前的一半,电抗是和匝数的平方成正比,由于还是同一个“电机“,电抗系数是一样的,电抗是以前的1/4.
1/4 是公共因子,提出括号外,平方再开放还是1/4。改完后3SZ等于6SZ1/4,满足我们的功率检验条件。
功率相同,那一定表现一样了?不是的,还要看效率。
机械效率大家一样,铜损耗,没好好读书的人能把电阻的变化搞懂了,也会同意是一样。铁损耗呢?铁损耗是磁世界里的东西,所以不能和电流直接地挂钩,只能和电流的衍生物,磁挂钩,就是磁通。我们的功率曲线是重和的,就是说,我们的扭矩也是重和的,后面的就省略了那几百个字吧。
好吧,理论和“魔术“都证明了,有这样的一个平衡点在,逻辑上就可以说,有左边的情况会发生,即3S可胜过6S。也有右边的情况会发生,6S胜过3S,除非你不讲逻辑。
很多人认为我在这个命题上,只喊口号,说半天老是说6S的“坏“话,而且就是不把自己的立场说出来,到底是3S好还是6S好,有点算命先生的意思。如果我还是一个有逻辑思维并尊重科学的人,你说我能下这样的结论吗?你没听到我说3S的“坏“话只是因为现在3S在那些不读书或没好好读书的人的狂热下没一个3S的偏持者,敢说一些3S本不该有的不和科学的优势,如果这样的你就会听到我对3S的”坏“话。
有人认为我的帖子水分多,这里的原因是,本来要讲的事对读书人来讲,一点就通,并不是什么发射卫星的技术,但不好好读书的人老是打岔,而且不礼貌,当然我的修养也需要检讨,但最难对付就是这种半票子的人。本来这个回复早就很干的结束了,结果搞出了很多的水分。
写到这里有些长了,出于多种因数我建议,另一个问题,留在下次,希望不要介意。

网友E:
引用 网友O:
别跑题啊,装不出就装不出,扯其它的干嘛,就一张破嘴会说,还以为你真有料,也就一东扯西扯的算命先生! ...

抱歉,我目前的修养还没到那种地步,所以回你的贴。

我这个人在科学上脸皮厚,谁懂,我就叫谁大爷。

这样吧,在3S和6S问题上,你能比我有从科学上有更透彻的理论分析,我公开发贴,我叫你大爷。

按照这个协议,目前你要叫我,大爷。

你也承认了,我的那张破嘴比你会说,所以不谈真家伙,你肯定只是下风,除了骂街外。我从来不和人骂街,因为我骂不过耍泼的,特别是某类的。

如果你想再回这个贴的时候先想清楚哦,因为我的那张破嘴比你会说,而且我目前的修养还没到那种地步。

我要是你,我不会在大爷们间的讨论中插嘴,我懂中    国人的规矩。你明白我说的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帖鹤立鸡群,赞!
我也是很忙,明天打算放松一下去滑雪,如果星期天能上来再和你细聊。

不知道你指的是否是空载电流的差距。1.3s和6s空载电流的差距

空载情况下,还是以6s1700kv和3s3500kv电机为例,因为空载情况下输出功率只用来克服轴承的摩擦阻力和空气的粘度,非常小,并且两电机转速差距很小,可以认为输出功率相等。(轴承摩擦力矩和转速的关系不是线性,基本是固定值,而且有些情况下是转速越高摩擦力矩越小,空气粘度的情况没有查书,不过我认为在一定的转速内粘度是相等。)
由于这个输出功率很小,可以认为空载下电调输出的功率基本上是电磁损耗(涡流损耗,磁滞损耗等等)
好,下面开始计算:
输出功率相同
即6s电机绕组电流是3s的一半。
然后我们只考校损耗的差异。I是绕组电流
3s:   UI1=Z*I^2
6s:   2UI2=2Z*(1/2I)^2=1/2Z*I^2  (这里面I是3s下的绕组电流,I1,I2分别是电调端3s和6s计算损耗的等效电流,6s情况下阻抗用实际值2z代替)
两式相除,得I1=4I2,就是说空载情况下3s电机的损耗电流是6s的4倍,而厂家提供的数据也刚好是4倍。

2. 同一个电机在不同电压下空载电流的变化情况。
我认为按照空载输出功率和转速不成正比,可认为几乎是固定值,即用6s工作电压和3s工作电压情况下绕组内电流相等,
只考校损耗
UI1=Z*I^2
那么
2U*1/2I1=Z*I^2
电压翻倍电流减半,这个结论可以用实验验证,我在网上查到一个案例是同一个电机在4s情况下空载电流比3s要低,有条件可以验证一下。
对于蝎子2010kv的电机由于厂家只给出10V时的空载电流,
那么可以认为在20V时空载电流减半。

总结一下,我的看法是低kv的电机在几乎所有工况的情况下效率都比高kv电机高,为什么电机厂家不都制造低kv电机呢?
是由于低kv电机绕组线径小因此最大承受电流低,所以同工作电压的情况下最大功率比高kv的电机低。这点在蝎子2221系列电机的参数中可以明显的看出来。
解决方法就是提高工作电压。

题外话,我记得论坛里有过一个改电机直驱的案例,我认为是直升机提高效率最好的方法。采用170kv左右的盘式电机直接驱动大桨,上6s的电池。或者340kv左右的电机上3s电池。希望以后有厂家会考虑一下。
另外前段时间论坛里还有一个讨论很激烈,就是关于直升机和多轴效率的比较,看来直升机在电机上要向多轴看齐啊。

网友O:
引用 网友E:
抱歉,我目前的修养还没到那种地步,所以回你的贴。

我这个人在科学上脸皮厚,谁懂,我就叫谁大爷。

6s的450满地都是,大家都说爆,你整个1s的450随便翻翻呗,随便翻几下,做几个侧摆,拉两个彩虹,不难吧,别光说不练啊,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呵呵,胳膊和腿都还在,没摔倒。你昨天的假过得好吗? 对于水库和水箱问题,我再次表示我犯错误了,一个 ...

对,我在电感问题上弄错了,没有查书,是平方的关系。但是电阻问题你的解释估计是有问题的,
同样一个槽,绕直径成两倍的线,到底能不能做到匝数减半长度减半呢,这里也有一个平方关系,即直径两倍面积4倍。
所以我认为按厂家的数据还是可以参考的。

网友:
理论和实际差距有点大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呵呵,胳膊和腿都还在,没摔倒。你昨天的假过得好吗? 对于水库和水箱问题,我再次表示我犯错误了,一个 ...

我绝对认可,理想的数学计算下6s和3s电机的效率是一样的。
而实际的情况(按厂家的数据),低kv的效率比高kv要高,这里可以参考其他非直升机用的电机,基本上都是这个趋势。
所以我还是坚持6s效率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比3s高。

网友E:
引用 楼主:
对,我在电感问题上弄错了,没有查书,是平方的关系。但是电阻问题你的解释估计是有问题的,
同样一个槽 ...

面积怎么就成了4倍呢?老哥。

我们现在是就把6S的线一点不少的绕回去了啊。

只是一个是排列发力6S,一个是并列发力3S,再想想。

楼主:
引用 网友E:
面积怎么就成了4倍呢?老哥。

我们现在是就把6S的线一点不少的绕回去了啊。

这里都是多股并绕的,而不是排列绕法,近似平方关系。从厂家提供的各种电机的绕组电阻参数上看,基本上低kv电机的绕组电阻低于理论计算值,我想这就是效率差距的来源

楼主:
引用 网友E:
面积怎么就成了4倍呢?老哥。

我们现在是就把6S的线一点不少的绕回去了啊。

或者说由于槽是方的线是圆的,因此股数越多浪费的空间也越多,以蝎子的2221电机系列为例,4400kv只能绕6匝20股,匝数x股数是120,而2010kv则是16匝10股,所以这个电机的功率最高。
理论上同结构的电机无论kv值是多少效率应该是一样的,但是目前的工艺和材料使低kv电机和低工作电压的电机低些。原理和高压输电相同,另外高压变压器很多地方都有,我公司楼下地库就有两台11kv的变压器

网友:
呵呵问是来看斗嘴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绝对认可,理想的数学计算下6s和3s电机的效率是一样的。
而实际的情况(按厂家的数据),低kv的效率比 ...

同功率,低KV效率是高,但不要忘记3S和6S有电压的限定1:2。

你看2221-6和2221-8就明白了。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同功率就是不是同一回事。数学上是一回事,物理上不是一回事。

设,悬停时要的功率是 t=2,n=3, 功率是 2x3=6。

KV3500在电压 V 时的 n=3,t=2符合条件,悬停成功。

KV3400在电压V时的n一定是比3低, 为什么?它的 z 比3500高,电流 I ,比3500低,,在同扭矩时,这个数的积是一样的,(同直径的线) 但反电动势高,如要保

持V不变,条件不能满足。

就算KV3400能发出功率 6,(实际是不可能的,我只是想说明功率在物理和数学上的差异) 其成分也不对了。n’一定比3低。

定螺距的桨其功率需求是靠转速来诱导的,即扭矩是按转速来诱导的。同样,电机的扭矩也是按负载来诱导的。定负载情况下保持电机端不动是无法加扭矩的。

由于在电压是V时,KV3400只能推动到 n- 的转速,由这个转速诱导出的扭矩,不需要 6 除以 n‘得出的的 t‘。就是说 电机配桨,还有一个转速和扭矩的配合问题,

不是只是一个功率配合的问题。物理上, p和t,f和v,i和v 是各有含义的,而数学上只看积就行了。

这个就算回答你的第二问题,你看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或者说由于槽是方的线是圆的,因此股数越多浪费的空间也越多,以蝎子的2221电机系列为例,4400kv只能绕6 ...

这样扯下去,我没时间陪你了,我错了

####################################################################################################################################

这次编辑的内容是把原话中的 你对了 三个字,拿掉了。我原来那样写只是想让你更高兴,因为你在乎的是你对我错。但,可惜的是你的计算出了问题。

我错了,就是我根本就不应该花这点时间和你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功率,低KV效率是高,但不要忘记3S和6S有电压的限定1:2。

你看2221-6和2221-8就明白了。

好的,就以kv3500和3400的电机来算吧,首先我认为kv和工况是有关系的。
那么在悬停的时候kv3500电机的工况和3400电机的工况不同所以说3500电机转速一定比3400高是不正确的。
其次,kv3400输出功率6时,电流比kv3500低,Z比3500高,Z*I是否一定比kv3500的高呢?不一定吧?按照我们之前的计算理想情况下Z*I是不变的,实际情况是低kv效率高那么3400的Z*I小于3500的。

KV3400在电压V时的n一定是比3低, 为什么?它的 z 比3500高,电流 I ,比3500低,,在同扭矩时,这个数的积是一样的,(同直径的线) 但反电动势高,如要保
持V不变,条件不能满足。

按你的说法,如果kv3400的转速下降那么反电动势同样下降,为什么会保持V不变条件不能满足呢?
我认为正确的计算是这样的:
输出功率p=ke*N*I,扭矩公式T=kt*I,电机的kt=ke,同扭矩需求,同功率输出的话,N就一定相同对吗?

你说得非常对,物理和数学是有差异的。所以低kv的电机效率比较高。

网友E:
引用 楼主:
好的,就以kv3500和3400的电机来算吧,首先我认为kv和工况是有关系的。
那么在悬停的时候kv3500电机的工 ...

抱歉,我不会再和你讨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抱歉,我不会再和你讨论了。

没问题,这个东西不是什么你对我错的关系,事实就是事实,同功率同扭矩输出的时候,kv3500悬停的时候kv3400也能悬停,无论从物理还是数学上都说得过去。
你看不见不代表它不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抱歉,我不会再和你讨论了。

我想这里有一个认知的不同
电调到底是调压还是调电流,
ok就以调压计算,电调输出电压10v,等效串接同样电阻调压,
那么kv3500在同转速的时候反电动势低,电流高,所以等效电阻上的压降大。
而kv3400在同转速的时候反电动势高,电流低,等效电阻上的压降低。
所以我要用等功率来计算呢?因为这里面的东西太复杂牵连很多,不是一两个公式能说清楚的。
但是无论如何能量守恒是不变的。

楼主:
上面的回复有些毛病,因为不应该是固定的等效电阻,我们还是以调节占空比来调节电调“输出电压”,那么kv3400的时候电调可以增加占空比来增加“输出电压”,所以什么时候kv3400的电机不能悬停呢,就是在接近空载的时候,例如飞机很轻,螺距很小,需要电机转速34500转,这个时候3400kv的电机不能悬停,因为它的转速确实上不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抱歉,我不会再和你讨论了。

我觉得你心态有点不对了,我是试图用数学来证明物理现象而你是试图用数学来反驳物理现象。
如果说得过火不要介意。
就到此为止吧,祝新年快乐。

网友Q:
玩个值机要他妈那么累吗?算来算去,没有绝对的准确的!只是大概数据而已,6s一边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Q:
玩个值机要他妈那么累吗?算来算去,没有绝对的准确的!只是大概数据而已,6s一边倒的

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过程吗,通过辩论我也向中将大人学习了很多知识,毕竟本来我对电机是一知半解,知识是任何时候都不嫌多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上面的回复有些毛病,因为不应该是固定的等效电阻,我们还是以调节占空比来调节电调“输出电压”,那么kv34 ...

被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我们是以3500悬停来确定电压值,你忘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被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我们是以3500悬停来确定电压值,你忘了吗?

我之前解释过,我认为电调不是调压是调电流,我给定的10v的端电压是指峰值电压而不是平均电压,电调的峰值电压比反电动势大对吗?
我承认在负载接近空载的时候kv3500电机能悬停而kv3400电机不能,反过来说,同样电流下,当负载扭矩很大的时候kv3500电机会堵转而kv3400还能转对吗?

网友:
的确很无聊

网友:
补习了下 10多年前的 物理课而已    没事找事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觉得你心态有点不对了,我是试图用数学来证明物理现象而你是试图用数学来反驳物理现象。
如果说得过火 ...

你自己看是谁在那里把数学和物理到过来吧,我不和你多说,3400能悬停已放在那里了。

结束语吧。

我错了。我根本就不应该和你讨论这个问题,因为你的智商就只有高压输电的水平。

这里我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这低智商是因为那个你认为给力的工厂的破电机引起的,还是你只有这样的智商。

从匝数和电阻值,有智商的人可以看到,那是同一线径绕出的所谓6S电机,这个电机厂真给力啊。居然造出了6S电机,但12S电机怎么办呢?24S呢?

他们很艰辛地造出了3S电机,但看看那个空转功率和蝎子比,只能算垃圾,这个你也承认了的,对吗?

当然, 从你没看懂我的“魔术”,还在扯线绕不进去,我应该明白你的智商了。

到此,我对你的智商没什么怀疑了,只是这是什么工厂?你的?如果是,这就不奇怪了,很多事情就有解释了。

你应该继续留在这里或再发n个新帖,继续和那些人炫耀你的计算结果:
那些人相信6S的神功是高压输电的原理,其实他们不知道就算把他们的家拆掉也找不到那个440V变220V的变压器,而为见到那个他们只听说的那个多少KV的变压器,他们可能要买张机票再加一辆越野车。当然,你很有幸不用买机票就能见到那个11KV的变压器,但请问,你的电脑是直接连在这上面的吗?抱歉,我忘了你的低智商,问了这样的问题。

那些人相信6S的神功并以700为例的人,其实他们不知道不同的东西其解决方案会不同。

不过很不幸的是,你现在已没理论的支持了,因为你承认了3S和6S理论上电机没区别。

我错了,我根本就不应该相信你这种小人,你求我回来,是想和我讨论问题吗?你是想看我出错,我出了个大错误,又怎样呢?我认错让人以后做一个笑话,我在乎吗?那是你的情商和心怀,不是我的。但我给你的是什么?读书人的大度,其实,在你的言行中早就颠倒黑白,我就不该多看你一眼。我错了

很好笑,你的这个动作没伤到我,因为根本就伤不到我,我的智商和情商不是你能比的。你伤到的是6S那神一样的光环,因为你这样的高水平的托,也不得不说3S也能比6S 爆。这一点你没直接说,但你推导的公式放在那里,只是你的智商放在那里,分析不出这个结论。

最后再多说一遍,我错了!

网友:
说实话只看了一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自己看是谁在那里把数学和物理到过来吧,我不和你多说,3400能悬停已放在那里了。

结束语吧。

又开始人身攻击了?有这个必要吗?
没关系,我无所谓。
让我们看看的蝎子电机,2221-6和2221-12,匝数两倍关系,按照理论,内阻4倍关系,而厂家给出的数据是16毫欧:38毫欧,说明什么?
2221-6和2221-8, 理论要求内阻比9/16, 实际内阻比2/3
理论上3s和6s没区别,“理论上我们的导线是超导体,我们的电池电调没有内阻,电池放电电压不会下降”
所以魔术只存在于理论上。
实在的说,是我求你回来的,因为我觉得和你讨论有提高,可以找到自己想法和计算的错误,比如电感上我犯的错误,就是你指出来的。
但是没想到你认为我是想看你笑话,那没关系,结束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O:
6s的450满地都是,大家都说爆,你整个1s的450随便翻翻呗,随便翻几下,做几个侧摆,拉两个彩虹,不难吧, ...

稍微进步了点,表扬一下。

那我这样跟你讲吧,每件事都有其最佳的解决方案,而不是看其它的事是什么解决方案就要依葫芦画瓢去做,懂吗?

高压输电,讲的是输电,输电两个字你懂吗?

那天如果锂电池发展了,真的直升机用上了锂电池,我估计是几百个S,如果这个时候,你吵着和你爷爷要买个几百个S 180,你爷爷会怎么对你说?

傻孩子,瞎闹。

网友:
引用 网友J:
哎 有这个力气 还是携手讨论如何提高集成度,如何轻量化直升机吧

这种人我看多一眼都不会!

作为朋友,我给你的建议是远离这种无耻的小人。

网友O:
引用 网友E:
稍微进步了点,表扬一下。

那我这样跟你讲吧,每件事都有其最佳的解决方案,而不是看其它的事是什么解 ...

你的理论不就是几个s都一样嘛,那几个s都没问题啦,别扯开话题,我已经看够了你的东拉西扯,各种拉偏架来保持你的正确,我现在就是瞧不起你做不出1s的700,甚至1s的450,但是嘴上非说几个s效率都是一致的,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啊!这很难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又开始人身攻击了?有这个必要吗?
没关系,我无所谓。
让我们看看的蝎子电机,2221-6和2221-12,匝数 ...

请留下来。
你为什么要走?因为受到我的攻击而受伤了?那请告诉我,我那些字让你受伤,是这些字吗?   “中将大人,我为我说的一些攻击性的语言道歉,希望你能接受” 我可以把它删掉,但可惜,那是你的帖子而不是我的。
请留下来。
你任重道远,你还有一帮徒孙在这里听你布  道,他们决看不懂你那弄虚作假的计算。

请留下来。
你任重道远,你还要向你的一帮徒孙展示用你那垃圾的6S和蝎子的3S3D,不管那个6S电机有多烂,因为它有你注入的6S神功。
请留下来。
虽然我不会再和你讨论如何东西,但我还是想开眼界看看你怎样诠释欧姆定律,看你的神功是如何让一个电机不加电压就能转起来。
请留下来。
虽然我不会再和你讨论如何东西,但我还是想开眼界看看你的神功是如何让一个6S电机的槽突然就变窄而容不下原本就绕在里面的线,原因就是它要改名3S
                  请留下来。

网友E:
引用 网友O:
你的理论不就是几个s都一样嘛,那几个s都没问题啦,别扯开话题,我已经看够了你的东拉西扯,各种拉偏架来 ...

你爷没和你说清楚吗?那要检讨,要检讨啊。

LZ的脸面被我弄伤了,我要面壁去去去了了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E:
你爷没和你说清楚吗?那要检讨,要检讨啊。

LZ的脸面被我弄伤了,我要面壁去去去了了了。

实践不了就不要再说啦,做不出来就搞人身攻击,一论坛的人看着呢

网友:
低kv的电机扭力大.....低kv的电机转速要上来就得提高电压,所以6s电机更加暴力

楼主:
对于那些看不到实际电机绕组参数只活在理想世界的人没什么可以继续谈下去了。
一只疯狗向我乱吠的时候,我应该做的是不理他,而不是趴下来象狗一样乱吠。

网友E:
引用 网友O:
实践不了就不要再说啦,做不出来就搞人身攻击,一论坛的人看着呢

抱歉,这段时间有点忙,所以回复晚了些。
你是2003就注册了,能玩模型玩到今天说明你很有韧性。但如果继续这样牛筋,只是你讨无趣,我花无为的时间。你讥我两次我才开始辱回你,说实话,你每说一句话,就给我提供一次辱你的机会,只是我要花点时间去打字,而且很显然你连还手的能力都没,很没意思。因为辱你并不是我的目的,我从中得不到如何的乐趣。
我们换话题吧。
如果你真是想搞懂,我建议你想想这个问题:
任何两个鸡蛋,里面的蛋黄会不会一定一样大?很容易答。
进一步,
任何两个看上去一样的鸡蛋,里面的蛋黄会不会一定一样大?如果我们以蛋黄为营养值的话,我们就可这样来出题:
任何两个看上去一样的鸡蛋,它们的营养值是一样的吗?
如果你能静心想这个问题,并有结果,我们就沿这个结果继续谈,你看行吗?
我知道你对LZ的理论和计算目前是深信不疑,但我想告诉你他只是一个不学无术的骗子,揭穿它的面孔是十分容易的。按他的理论和计算,任何一个电机的空载电流是会随电压的提高而下降。
“最后是空载损耗,就是说只要电机转起来就必须消耗这个功率,基本上是不变的。”
“对于蝎子2010kv的电机由于厂家只给出10V时的空载电流,
那么可以认为在20V时空载电流减半。”
引号里的话是他的原文,一个字没动过。
你是实践派,你可实验一下,用一个万用表就可做这个实验。
实验方法如下:将万用表切到电流档并串在电池和电调间,每加一次油门记录电流值。
友情提醒:最好用10A以上的量程,电机在启动时电流会很大。如果你对6S电机有特别的信赖,你可用6S的电机来做这个实验。
如果这个实验的结果证明他是对的,我公开发帖让大家看到我是一个只会胡说八道的家伙,并赔你一打鸡蛋。
如果这个实验的结果证明他是错的,你以后对他的话要小心,并送我一打鸡蛋。
上面的这个约定你看行吗?
请相信,我的这个约定的邀请是善意和诚意的。

网友:
技术贴,学而时习之!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于那些看不到实际电机绕组参数只活在理想世界的人没什么可以继续谈下去了。
一只疯狗向我乱吠的时候,我 ...

你还好吧?你这是要改ID的节奏啊。
本来是不愿意和你讨论什么东西了,为安慰你就和你聊聊吧。
“对于那些看不到实际电机绕组参数只活在理想世界的人没什么可以继续谈下去了。”
我很抱歉,我只能说在网上能查到的东西,只要我想查我全查得到,2520的资料我不是贴上来了吗?我你之间的区别在于我有智商去分析,你却一点都没有。这款4S比那款6S电压低吧?你能推出一个什么结论,高压电机功率大?高压电机里有黑科技?
该不该继续讨论下去,我们的结论是一样的,但基于完全不一样的原因。
我的结论是基于下面你的原话。
这是你开贴的原因:
“开这贴的原因是因为某中将实在是比较奇葩,老是喜欢自以为是的去教育别人,偏偏水平又不怎么样,错误百出”
这是你后来说的话:
“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过程吗,通过辩论我也向中将大人学习了很多知识,毕竟本来我对电机是一知半解,知识是任何时候都不嫌多的”
“实在的说,是我求你回来的,因为我觉得和你讨论有提高,可以找到自己想法和计算的错误,比如电感上我犯的错误,就是你指出来的。”
我的水平不行,你怎么就从我这里学到东西了呢?这只能说明你智商低加心计重。回头自己看看当时你是如何挑衅,如何得意时是怎样的一副嘴脸,现在又是如何装孙子。

“一只疯狗向我乱吠的时候,我应该做的是不理他,而不是趴下来象狗一样乱吠。”
你的语文水平也不咋样嘛,字用错了,应该是 它 而不是他。如果你坚持没用错,那你就是那条狗了。
清醒点吧!你现在是只落水之狗,而我,则可痛打落水狗。任何的乱吠或狂吠得到的只是一顿痛打。
你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改ID和做孙子。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只知道同样用好赢50A v3定速,6S配的蝎子2520电机, 3S配的亚拓460MX 一架是X3,一架是老式的450se ,全 ...

蝎子本身就比亚拓暴力很多。没法比。。。要比就对比2520-3S的。蝎子电机。才科学。。。

楼主:
鉴于某只疯狗看不到他推崇的蝎子2221电机在绕组匝数成2倍的时候,电阻不是他推算的“魔术”的4倍而是2倍多一点,也看不到他自己举出的2520数据里电阻是4倍而绕组是3倍,
我判断这只疯狗已经完全目盲而且失去理智只会乱咬人了……
其实这个现象和这只疯狗在12s的帖子里的表现是一致的,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过去看看。
我的确犯了个错误,就是以为这只疯狗还可以挽救,还可以交流,现在看来真是无可救药了。
这是我最后一次回复这个帖子,建议大家也不要回这个帖子了,我的计算就在首页,有兴趣的可以另外聊,因为疯狗这种东西是人越多越来劲,有兴趣的可以继续观察这只疯狗的表演,就当看喜剧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于那些看不到实际电机绕组参数只活在理想世界的人没什么可以继续谈下去了。
一只疯狗向我乱吠的时候,我 ...

你还好吧?你这是要改ID的节奏啊。
本来是不愿意和你讨论什么东西了,为安慰你就和你聊聊吧。
“对于那些看不到实际电机绕组参数只活在理想世界的人没什么可以继续谈下去了。”
我很抱歉,我只能说在网上能查到的东西,只要我想查我全查得到,2520的部分资料我不是贴上来了吗?我你之间的区别在于我有智商去分析,你却一点都没有。这款4S比那款6S电压低吧?你能推出一个什么结论,高压电机功率大?高压电机里有黑科技?
该不该继续讨论下去,我们的结论是一样的,但基于完全不一样的原因。
我的结论是基于下面你的原话。
这是你开贴的原因:
“开这贴的原因是因为某中将实在是比较奇葩,老是喜欢自以为是的去教育别人,偏偏水平又不怎么样,错误百出”
这是你后来说的话:
“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过程吗,通过辩论我也向中将大人学习了很多知识,毕竟本来我对电机是一知半解,知识是任何时候都不嫌多的”
“实在的说,是我求你回来的,因为我觉得和你讨论有提高,可以找到自己想法和计算的错误,比如电感上我犯的错误,就是你指出来的。”
我的水平不行,你怎么就从我这里学到了很多知识呢?这只能说明你智商低加心计重。回头自己看看当时你是如何挑衅,如何在得意时是怎样的一副嘴脸。现在又来装孙子,晚了!

“一只疯狗向我乱吠的时候,我应该做的是不理他,而不是趴下来象狗一样乱吠。”
你的语文水平真也不咋样,字用错了,应该是 它 而不是他。如果你坚持没用错,那你就是那条狗了。
清醒点吧!你现在是只落水之狗,而我,则可痛打落水狗。任何的乱吠或狂吠得到的只是一顿痛打。
你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改ID和做孙子。

网友O:
引用 网友E:
抱歉,这段时间有点忙,所以回复晚了些。 你是2003就注册了,能玩模型玩到今天说明你很有韧性。但如果继 ...

一个还用银燕9258来锁尾的舵机的人,我连讥讽你的兴趣都没有,只是想看你讲了那么多的长篇大论,却无法实践,我看你也是没有能力实践了,我比较有素质,所以没那么容易上火,而你,太看重面子,一般而言,越要面子的人,往往就是越没面子的人,你没有,所以你需要

网友:
请问465可以用3s飞吗,看很多人都是6s

网友R:
PUG完全是无理取闹,1.kv值是空载kv,带负载会不一样, 2.你没用过定速

网友E:
引用 网友O:
一个还用银燕9258来锁尾的舵机的人,我连讥讽你的兴趣都没有,只是想看你讲了那么多的长篇大论,却无法实 ...

感谢你的快速回复,很明显你为赶时间,未来得及做实验就给我回复。
很遗憾看到你这样的回复。为此,我在我还没输掉那12个鸡蛋前收回我的约定,请给予允许。谢谢!
通过你的回复,我知道了为什么3S6S在电机上的差别,因为在电动机100多前被发明时那时由于舵机的性能无法和银燕9528相比,所以电机理论在3S6S的问题上出了问题。
通过你的回复,我知道了你的知识判断标准,为以后不发生像本帖这样和你的争执,请把你的配置贴出来,这样以后其他人看配置就好了,其它都不用谈。
抱歉,我先更正你一下,我用的是银燕9257,塑料齿的那种。我还可以告诉你,我450用的电机和电调多数是XXD的,关于控,我就更不好意思说了,太老,它比你注册的时间还早,而且还只是一个大九。我想这样你可连看都不想看我一眼了,所以以后就请不要再讥笑我了,就像你说的我是很需要面子,也很虚荣。
通过你的回复,我知道了你的修养很高,那位高手爷对你的指名道姓的指责是毫无道理。我以前一直以为你和我一样,那样不行就老老实实做孙子,其实不是,你更本就没兴趣来讥讽我。
通过你的回复,我知道了你的修养很高,我以前怀疑你的理解水平,因为你起码做了一次傻子和我也数不清次的孙子。你没发火,证明你不是智商低,是修养特别的高。
为了有朝一日我有了钱,也能装上像你那样好的配置并能练好你要求的动作,请把你的动作示范视频贴上来,以备我练习之用。谢谢!
希望能很快见到你的回帖并见到你的配置和动作视频。

网友E:
引用 网友R:
PUG完全是无理取闹,1.kv值是空载kv,带负载会不一样, 2.你没用过定速

哟,这里又来了一位大师。

“1.kv值是空载kv,带负载会不一样,”

请大师分别算两例不同负载情况下的转速,好吗?

“2.你没用过定速”

你说得很对,我舵机都只用得起银燕9257,那用得起定速。

请大师简要地说明一下定速时定速器是如何把电机端的电压提得比电池的输出电压还高?

谢谢大师指点。

网友R:
引用 网友E:
哟,这里又来了一位大师。

“1.kv值是空载kv,带负载会不一样,”

对不起,我不想也不愿意跟你普及无刷电调工作原理,自己去google吧。

这两点你没搞明白,别人怎么跟你讨论?

网友:
引用 楼主:
鉴于某只疯狗看不到他推崇的蝎子2221电机在绕组匝数成2倍的时候,电阻不是他推算的“魔术”的4倍而是2倍多 ...

看来你真的要改ID,把iamfool我是傻瓜,改成iammad我是疯子。
哈哈。。。。蝎子的东西你要什么?你说,别说2221系列,整个22系列我都可贴上来。这样吧,等我把你痛打够了以后,22系列的数据我一天贴一个上来,就算帮你顶帖。
别吠了,再吠你只能当猪了,只有猪脑才这样的智残。
你一定是智残到相当的程度了,4S6S还能按3S6S的系数去算?你根本就看不懂那些数据,那些数据对你来说太重。我们家以前养的那头猪都知道康和剩饭的比例不同味道就不同。
就你那个水平还配在那里算zz在数学上叫什么名字你都搞不清楚,一个绕3圈,一个绕6圈就z1:2的关系了?我白问了,猪脑怎样能明白?
就算3S6S比看匝数就行了吗?猪脑!还要看股数,知道吗?我又白问了,猪脑怎样能明白?
股数的E文你认识吗?我又再次白问了,猪脑怎样能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R:
对不起,我不想也不愿意跟你普及无刷电调工作原理,自己去google吧。

哦,这样啊。

那我想你真要好好自己去google了。

请教的第一问题是关于电机的,和电调没半点关系。

请教的第二问题是关于电调的控制信号实现电调的自动控制,除了这个和电调有点瓜葛外和电调没有再多的关系。

就你这半票,还是安静点为好。

网友S:
此贴看到中段时以为会有一个精华产生,不知是谁把这种趋势给破坏了。杯具

网友O:
引用 网友E:
感谢你的快速回复,很明显你为赶时间,未来得及做实验就给我回复。 很遗憾看到你这样的回复。为此,我在 ...

不要再跑题了,我们讨论的是几个s效率高的问题,大家都说电压高效率高,就你说电压高低都没差,我们也就想目睹一下低电压的直升机呗,打消一下心头的疑虑嘛,700,450都行啊,实在做不出也没有要责怪的意思,至于我的视屏嘛,6s飞450l的遍地都是,暴不暴力你也看得见,我也就不献丑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O:
不要再跑题了,我们讨论的是几个s效率高的问题,大家都说电压高效率高,就你说电压高低都没差,我们也就 ...

我请你做实验,你又不肯做,那还说什么呢?

你的视频我早就知道是这个结果,配置总可贴吧,好让我仰视你啊。

网友O:
引用 网友E:
我请你做实验,你又不肯做,那还说什么呢?

你的视频我早就知道是这个结果,配置总可贴吧,好让我仰视 ...

我的实验不用做,满地都是,倒是你的1s,一个先例都没有啊,期待你来突破

网友:
版主还是删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S:
此贴看到中段时以为会有一个精华产生,不知是谁把这种趋势给破坏了。杯具

本来开贴人的目的就是要分高低,而不是真的想讨论什么。

自己按物理公式得出的等式,只为输赢可以推倒不认,说实际不可能。6S又不是到了一个什么顶峰的位置,让普通物理不能解释,要改3S那线就是绕不回去了,唉。

其实他自己早已把真相放在台上了,爆是功率的提高,只我不能说,我则必须要承认是效率的提高,为这还专门凑个数22%,有可能吗?这数如果是他自己算着玩一定会去查。

算了!你只是错过了未改之前的标题和第一楼里面的内容,杯具不是偶然,是必然。

网友E:
引用 网友O:
我的实验不用做,满地都是,倒是你的1s,一个先例都没有啊,期待你来突破

那你是知道结果的咯。

那你还要看1S?

网友:
引用 网友R:
果然是mx届的“方舟子”,死鸭子嘴硬,说你是方舟子都抬举了你,你还没人家那个学历和影响力。

我怎么敢那么不知自己的轻重呢?你知道你自己的轻重吗?

我别的没本事就3S和6S这点事行。

你要是连lz那一点本事就安静点好了。

如果有,lz逃了,你来?

或开新贴?

KV是马达的事,秀两个计算案例,按lz的说法要有干货,跟在人家后面干嘛?人家后面有什么能给你?

没事还是去做做我说的那个实验吧,做完了你就知道你还该不该在这里胡闹。

网友R:
引用 网友R:
你这套路方舟子都用烂了,
整个帖子里就是你让人证明这证明那,我说你死鸭子嘴硬,你先证明个你不是死鸭 ...

别以为仗着半吊子英语去helifreak翻了点东西就学到真理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E:
那你是知道结果的咯。

那你还要看1S?

结果就是你会烧很多的电调和插头,烧着烧着,你就会渐渐明白你的理论只是理论,要实践,很难!

网友:
引用 网友R:
别以为仗着半吊子英语去helifreak翻了点东西就学到真理了

你要是连lz那一点本事都没有就安静点好了。

如果有,lz逃了,你来?

(这是系统自动产生的回复,如果你有什么本事,请秀出来。谢谢你帮lz顶帖 )

网友E:
引用 网友O:
结果就是你会烧很多的电调和插头,烧着烧着,你就会渐渐明白你的理论只是理论,要实践,很难!

“那我这样跟你讲吧,每件事都有其最佳的解决方案,而不是看其它的事是什么解决方案就要依葫芦画瓢去做,懂吗? ”(摘自129楼)

很难不等于不行。 洗了睡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R:
甭跟他讲道理,丫来就不是来讲道理的,就是来抬杠的

你要是连lz那一点本事都没有就安静点好了。

如果有,lz逃了,你来?

(这是系统自动产生的回复,如果你有什么本事,请秀出来。谢谢你帮lz顶帖 )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要是连lz那一点本事都没有就安静点好了。

如果有,lz逃了,你来?

(这是系统自动产生的回复,如果你有什么本事,请秀出来。谢谢你帮lz顶帖 )

网友:
从能源输出来看3s和6s一样,从动力输出来看,6s比3s要大,因为同样规格的无刷马达,6s比3s的功率大。所以我们就会觉得6s比3s暴力,其实这样的结论对3s电池是不公平的。如果3s电池的马达和6s电池的马达功率相同,那么两者就没区别。

网友O:
引用 网友E:
“那我这样跟你讲吧,每件事都有其最佳的解决方案,而不是看其它的事是什么解决方案就要依葫芦画瓢去做, ...

行你倒是做来看啊,1s的450持续电流可以达到120A, 你在1s方案里面需要用到120A的电调约150g ,不算其它加大加粗的插接件带来的重量,即使最终这套设备有6s的效率,你目前增加的重量仍然让你输几条街,你有什么资格谈效率?

网友:
这个讨论这么激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高,电流小,电流小则各种损耗小,电池能放出更多的电。大家都知道大电流放电时电池压降更大。

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O:
行你倒是做来看啊,1s的450持续电流可以达到120A, 你在1s方案里面需要用到120A的电调约150g ,不算其它加 ...

看来你已经明白了一点“每件事都有其最佳的解决方案,而不是看其它的事是什么解决方案就要依葫芦画瓢去做”的意思。

比较鸡蛋比出来的吧?

网友O:
引用 网友R:
甭跟他讲道理,丫来就不是来讲道理的,就是来抬杠的

你说的很对,而且我还发觉他的脑袋似乎有点不正常,我已经不想再跟他有任何交流!

网友E:
引用 网友O:
你说的很对,而且我还发觉他的脑袋似乎有点不正常,我已经不想再跟他有任何交流!

那看来你的结论不是因为比鸡蛋比出来的了。

那我这样跟你比,如果12S做180的话,连做都做不出来,那不是效率的问题,更不是几条街的事。希望在这点上你的脑子不要再出问题了。

我很高兴你不再我和扯你那些没脑子的事,如果你知道实验的结果请和lz去谈,问问他,他的计算结果是否又要改了。

如果不知道,那我只能想,你应该是连做这个实验的能力都没,可能的原因是即没钱去买万用表,(建议你还是用银燕的9257,可以省很多的钱)也没有那个脑子。

最后,请你不要再向提你那没脑子的问题了。谢谢!

网友C:
咳咳,恕我不才冒昧吐个槽

一般性讨论总是有它合理性区间

极端状况的讨论并不能完全印证一般性讨论的正确与否

恕本人愚昧乱举个例子,输电的确高压高效率高,我大天C常见的是110kV、220kV、500kV的输电等级,极少有1000kV的等级(鄙人不才,最高只做过500kV变电站),但为何不全部使用500kV以上甚至1000kV的电压等级输电呢?
这就是基于我们所常说的输电投资和损耗之间的“性价比”了
真实输电时电压也不可以也不可能无限制地增加,最终到用户手上也还是380V、220V的配电为主,不同输送电压等级,就像直机不同等级,都存在其合理性区间

同理
在3、6s对450/480的适应性讨论中,引入1s的700和12s的180以图印证基于450的一般性理论都有些过了

网友T:
效率差别不是特别大,但是功率差别就大多了,3S没电就开始软了,6S没电感觉不出来

网友O:
引用 网友C:
咳咳,恕我不才冒昧吐个槽

一般性讨论总是有它合理性区间

你要看看中将说过的内容哦,人家讲了高压低压都没啥差别的哦

网友O:
引用 网友E:
那看来你的结论不是因为比鸡蛋比出来的了。

那我这样跟你比,如果12S做180的话,连做都做不出来,那 ...

安心的玩你的银燕9257去吧,也祝你这辈子用的都是银燕9257

网友:
引用 网友C:
咳咳,恕我不才冒昧吐个槽

一般性讨论总是有它合理性区间

你谦虚了。

如果某些人有你的十分之一的才,就不用这样乱哄哄的了。

###########################################################
把下面这段话拿掉,以免误解。

引入12S 180 只是想提醒 1S的700是在合理区间之外了,这个请洞察。

网友E:
引用 网友O:
安心的玩你的银燕9257去吧,也祝你这辈子用的都是银燕9257

用银燕9257我没什么不安心的,我一提意见人家马有反应,二话不说,我说坏了几个人家马上就寄几个给我,连坏的那几个都不用我寄回去。

用这样的厂家的东西我有什么不安心的呢? 再加上有我的技术也飞不出什么你说的那几个动作,我为什么要为了只是能对人家说“一个还用银燕9258来锁尾的舵机的人,我连讥讽你的兴趣都没有”
那种虚荣去花那个钱?

我请了你好几次了,请你把的配置帖上来,却迟迟没见,是你的虚荣心让你心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O:
你要看看中将说过的内容哦,人家讲了高压低压都没啥差别的哦

你就省省吧,我讲的是3S和6S效率没啥区别,而不是讲的高压低压没区别,好不?

你要是还没明白我说什么,把这个搞清楚再回来。

什么叫高压,什么叫低压,你最好向这位中将学学。

还有什么是输电也可问问这位中将。

再这样下去很丢人的。知道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T:
效率差别不是特别大,但是功率差别就大多了,3S没电就开始软了,6S没电感觉不出来

一点都不奇怪。

这个说明你的那个电调在3S时就配小了,可能只是峰值功率的80-90%。

如果你能将3S的电调也能像6S这样的富裕度来配,3S没电也感觉不出来。

倒过来也行,你把6S也克紧点,配个20A的电调,6S没电就开始软了.

就是说原来的3S是被勒着脖子,最后的结果就是“欠压综合症”,电感性负载最怕这个。

如果电池放电能力较好,烧电机和电调也就不会是很意外的事。

网友O:
引用 网友E:
用银燕9257我没什么不安心的,我一提意见人家马有反应,二话不说,我说坏了几个人家马上就寄几个给我, ...

坏啦?还坏了好几个?这样这个舵机还好?ds520到现在三个一个都没坏,所以还不如你的银燕9257?你如此的不惧怕大风车万一砍你脑袋,你脑积水了吧?真是一个足够的S   X服了你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O:
坏啦?还坏了好几个?这样这个舵机还好?ds520到现在三个一个都没坏,所以还不如你的银燕9257?你如此的 ...

你这个跑题了吧?

不过我总算知道了你用得ds520,谢谢!其它的东西呢?

网友:
引用 网友R:
赶紧引用起来,什么张嘴就来,这就是教科书般的张嘴就来

正好有事问你,你说的那个helifreak是什么呀?我真还不知道呢。

我估计你也一定在那里看到和我说的相似的东西,不同的是那里用E文吧?

你为什么不和人家去理论呢?E文不行?可理解的啦,你不就这点出息吗?

你E文不行,

电机理论不行,

电力拖动不行,

动手测个电流也不行,

你用得起ds520吗?称一下自己吧。

网友J: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跑题了吧?

不过我总算知道了你用得ds520,谢谢!其它的东西呢?

等你回来,送两个DEKO S1107给你
秒杀目前所有小型中型锁尾舵机

网友R:
引用 网友J:
等你回来,送两个DEKO S1107给你
秒杀目前所有小型中型锁尾舵机

话说得过了吧?MKS, RJX, BK,Deko秒得了哪个?

网友:
引用 网友J:
等你回来,送两个DEKO S1107给你
秒杀目前所有小型中型锁尾舵机

考虑了半天这次收下吧,再不收似乎有些绝情,寄老地方吧,先谢了。

当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这个一定比银燕9257的好很多,土豪用的东西吗,这样我可以讲话时底气足很多,不管我懂还是不懂。你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等你回来,送两个DEKO S1107给你
秒杀目前所有小型中型锁尾舵机

网络问题,发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R:
(这是系统自动产生的回复,如果你有什么本事,请秀出来。谢谢你帮lz顶帖 )

你连这种东西自己都不会啊,那看来你的智商比lz差远了,这个真又叫我想念lz,最起码他还能明白我什么时候在骂他。

算了,这个就当我白送给白痴吧。

如果你还需要更多类似的,下次有机会送个新的给你。

网友E:
引用 网友R:
话说得过了吧?MKS, RJX, BK,Deko秒得了哪个?

不好意思,前面小看了你,你电机说不上一个三二,但看来在舵机方面你是专家。

请你说个一二,特别是那些参数和我解释一下是啥意思,我只用得起银燕9257,没见过世面,见谅,见谅。

网友J:
引用 网友R:
话说得过了吧?MKS, RJX, BK,Deko秒得了哪个?

哥,rjx和bk出自一家
至于谁能秒谁,不打口水仗,我有全部测试数据
都各自保留意见,我也不想说服谁

网友R:
引用 网友J:
哥,rjx和bk出自一家
至于谁能秒谁,不打口水仗,我有全部测试数据
都各自保留意见,我也不想说服谁

我知道bk是rjx贴牌,只是随手打出身边朋友们常用的牌子。既然你有测试数据还是贴出来让大家打打口水仗吧,小打怡情,大打出名

网友R:
引用 网友E:
不好意思,前面小看了你,你电机说不上一个三二,但看来在舵机方面你是专家。

请你说个一二,特别是 ...

列几个舵机牌子出来而已,看把你吓得。会列牌子出来就是专家了?

Kontronic, KDE, Scorpion, Xnova, Neu motor, Tekin, Castle creation, Hobbywing,怎么样,赶紧跪拜电机专家
我再列几个电池牌子,电调牌子,是不是讨论就结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R:
我知道bk是rjx贴牌,只是随手打出身边朋友们常用的牌子。既然你有测试数据还是贴出来让大家打打口水仗吧 ...

不行的,我要被喷死
还要被各厂商小窗,何必呢
都好都好,爱买什么买什么
家里面可以用吊物法测扭矩,不用专业设备。比比就知道了
估计你手上舵机不少吧,都比比呗。看有几家的标签参数是真实的
包括你说的MKS BK 这些
还有高价不一定高质,低价未必低质
银燕9257不评论好坏,毕竟是廉价系列。你应该试试9252HV和银燕的无刷系列。顶银燕,顶曹工

最顶舵机佬!!!

网友U:
简单明了的道理,我两种电压的450都玩过,亲身体验就明白了,3S远远输给6S!简单平飞动作可以达到转速一样,但是3S如果做剧烈的3D动作,尤其是钟摆之内的,对电池放电C数会要求很高,因为它需要更大的电流支撑,电池弱爆了的就飞飞航线吧,6S就相反。

网友T:
引用 网友E:
一点都不奇怪。

这个说明你的那个电调在3S时就配小了,可能只是峰值功率的80-90%。

不对吧?3S哪怕装个80A一样软,6S装20A一样硬(6S最低好像有款凤凰30A),电调只负责调,供电能力还是看电池的
电调做大只是不让自己烧掉,还有电容做大后稳压能力会强一点,持续悬停对比的话,不超过电调额定功率电调用大的小的没什么区别

网友E:
引用 网友T:
不对吧?3S哪怕装个80A一样软,6S装20A一样硬(6S最低好像有款凤凰30A),电调只负责调,供电能力还是看 ...

你的回复不长,但也基本自问自答了,当然有些答和那些答有矛盾。
“电调只负责调,供电能力还是看电池的”
严格地说,真正的输电到电调这里就结束了。
电调开始对下段开始控制和输送按控制要求的电,所以广义地讲电调还是包在供电中。
在这个环节中如果电调不能输送按控制要求的的电,整个系统就开始“低压综合症”。
我记得我在3S6S电池里的回复中解释过“低压综合症”的机理。
“持续悬停对比的话,不超过电调额定功率电调用大的小的没什么区别”
这句话你自己已给了自己答案,只是你自己没觉得这就是答案。
不介意我对你提个意见吧?如果你加入一个讨论,当你退出时请给对方一个明确的表态,你是同意还是不同意,和你的几次讨论你都是无声无息地走了。我非常不喜欢这样的行为!

网友V:
这贴让所有人看见了知识,看见了素质,还看见了人品

网友:
讨论可以的,大家不要人身攻击,虽然看不太懂,还是很喜欢这种学习精神,顶两位楼主。

网友W:
引用 网友U:
简单明了的道理,我两种电压的450都玩过,亲身体验就明白了,3S远远输给6S!简单平飞动作可以达到转速一样 ...

确实是,,,虽然不会说什么理论,但是实际当中我引用身边一个飞3S朋友说的体会“3S看似还是可以爆,但是一但大动作和后期,就感觉疲软”和整体刚健的6S比确实不是一回事!

网友E:
引用 网友W:
确实是,,,虽然不会说什么理论,但是实际当中我引用身边一个飞3S朋友说的体会“3S看似还是可以爆,但是 ...

本来你是LZ的客人,我不应该打扰,更不想再引起不必要的口水战。
在早期的讨论中就看过你的飞行录像,的确是飞行的高手。
在这次的讨论中你在一定的程度上维持了次序,虽然你在讨论上加了引号的,但我还是要感谢你的行为。
在你的回复中你说你很难在理论上说什么,我能理解。
这个话题谈了很长时间了,不光在这个论坛,有模友以前也曾引用大洋那边的有人说高电压小电流的论据。
那我们就从最简单的逻辑讲,
1.  比鸡蛋,两个鸡蛋要怎样比?
2.  如果提高电压一倍就能提高这样的效率,再提高一倍会怎样,在继续下去会怎样?世界会怎样?注:LZ的计算只是轻载状态,重载那效率差异会更大,你可按LZ列的公式假设3S是40A,6S是20A来计算。.
3.  原本就是从那个电机拆下的线,为什么线会绕不进去?
如果你要是喜欢解方程,你可把LZ的电机绕组的面积或长度算算,你会看到一个非常怪的结果。
注:如果你需要我的帮助我会很乐意做这件事。
当然,如果你喜欢动手测量一下电流你也可测测空转时的电流是如何随电压变化。
不好意思,如果你认为我的行为是一种失礼的行为,我请你原谅。

网友:
引用 网友R:
列几个舵机牌子出来而已,看把你吓得。会列牌子出来就是专家了?

Kontronic, KDE, Scorpion, Xnova, N ...

抱歉,把对你的回复放在了最后,因为就我看来回不回都一样,临休息前还有点时间就简单回你吧。
我很肯定你会回这样的帖,因为你上来的第一帖我就知道你缺乏最基本的教育。
如果有最基本教育的人,会知道在比较这类东西并不是就光比个牌子就完了,是要比参数,要测试。这里不是女人们买个包,衣服之类的,比个牌子就行了。而且最可笑的是这些东西你只是从你的朋友那里听来的,可能连见都没见过,更谈不上用。在这点上你比蜡笔少校差多了,她(他)起码是按用什么来定,虽然逻辑上也是一塌糊涂。
关于讨论是否就结束,你认为我们在讨论吗?就算是,也早就结束了。在你回我的第一个帖时就结束了,你什么都答不出来。后面也就是你的无理取闹(其实一开始就是),我只是逗你玩而已。
你现在明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本来你是LZ的客人,我不应该打扰,更不想再引起不必要的口水战。在早期的讨论中就看过你的飞行录像,的确 ...

居然还有这么多的争论。
还是忍不住要回贴
1.我们比的是电机不是鸡蛋,
2我之前已经解释过电机效率差是随着负载的上升而先变大然后变小的,你看看计算过程就知道了(帖子已经修改过,有兴趣可以再看看,原来的算错了)
随着电压的上升,绕组匝数上升,电流会减小,那么因为绕组电阻差异所带来的功耗变化是减少的(这里按蝎子电机的实际参数,匝数翻倍而电阻不是4倍),同时,电压上升电磁损耗减小,到一定程度时机械损耗占大头。因此当电压高到一定程度时效率基本不变。另外,你的阻抗计算公式里不知道你有没有考虑电感是虚数呢?
3.可以绕进去,但我认为绕线长度是不一样的。看看蝎子的电机,2221-6和2221-12,2221-8和2221-16,两个高kv的电机都没办法在匝数减半的情况下股数翻倍,为什么?
就算能做到但蝎子没这样的产品。所以魔术只能存在理论上,实际上用不了。
最后空载电流,这个是网上查到的别人测试实例,电压上升导致空载电流下降,你有兴趣可以测试一下。

网友T:
引用 网友E:
你的回复不长,但也基本自问自答了,当然有些答和那些答有矛盾。“电调只负责调,供电能力还是看电池的” ...

既然你能肯定“不超过电调额定功率,电调用大的小的没什么区别”,也就是说这时候都用40A电调,3S和6S的功率应该没区别对吧?
在此前提下事实证明悬停也会感觉3S 30C没电后变软,要抬高油门才能继续飞,而6S 25C却一直坚挺,而且我用的6S最便宜那种,质量还不如3S的,这个你怎么解释呢?

按照你的勒脖子理论,有电时候应该比较勒,但事实是有电时候反而感觉两者区别不大,到没电时候开始体现出差距了

网友:
个人 感觉 6S动力 一致性好,电芯难匹配。电池电机略重。不过电调 电机温度略低。  。。3S 电芯好匹配, 电机电池略轻,动力后期略软。。

网友E:
引用 网友V:
这贴让所有人看见了知识,看见了素质,还看见了人品

我想每个能留意看你这个回复的人都会脸红,包括我自己。
的确,我必须承认当我在那种几乎是狡辩的论据前失去了耐心,而且在遭到那种几乎是颠倒黑白,毫无道理的攻击后更是表现出的更强的攻击性。
我并不想为我的更强的攻击性做辩护,但请你理解任何的挑衅都会得到回应或惩罚。 LZ发出这样极具挑衅的帖(如果你曾看到未修改的标题和第一楼)一定会得到什么回应,我的更强的攻击性是惩罚,只是我有能力回应。
至于是否需要这样强的攻击性,我想我应该思考,这也是我脸红的原因。
谢谢你的关注,谢谢你的提醒。

网友:
引用 网友T:
既然你能肯定“不超过电调额定功率,电调用大的小的没什么区别”,也就是说这时候都用40A电调,3S和6S ...

我想在我们继续讨论前,我想知道我的意见你接受了吗?

因为那种行为说轻的是不礼貌,说重的是想争输赢,却又不愿公开承认自己的错。

网友E:
引用 楼主:
居然还有这么多的争论。
还是忍不住要回贴
1.我们比的是电机不是鸡蛋,

在你没对你的行为做出合理的解释和道歉之前,

1. 我不会和你讨论任何的东西。

2. 我不会提高你的礼遇。

你还有你认为的最后一根稻草,我可告诉你那是一根什么样的稻草。

下图自己看吧,如果你还能看懂是什么意思的话。

网友V:
引用 网友E:
我想每个能留意看你这个回复的人都会脸红,包括我自己。的确,我必须承认当我在那种几乎是狡辩的论据前失 ...

你怎么知道我说的是你呢?你喜欢拿电影票对号入座啊,小心气死自己划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你没对你的行为做出合理的解释和道歉之前,

1. 我不会和你讨论任何的东西。

1.谁先看不起人看来要去12s的帖子里找,的确开贴时我是有一些过份的挖苦语言,但从新年开始就没有了,这不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对得起我自己,再看看你自己的发帖。
2.你的图证明了10v和20v情况下蝎子电机的空载电流是上升的,那么就是说我的计算对蝎子是不成立的,非常好。同时也提醒了我要借用厂家的计算工具。
3.对绕组电阻的问题你还没有给出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V:
你怎么知道我说的是你呢?你喜欢拿电影票对号入座啊,小心气死自己划不来

哈哈,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说谁。但我能很肯定的是,你是说给每个参与这个帖子里的人听的,别的我就不敢说了。至于对号入座,呵呵。。。我有时会,当我做了坏事时。
我想,就算圣人都要拿各种镜子自觉地检查自己,更何况普通人。我自己肯定不是圣人,但我接受到的最基本教育使我知道我该怎么做人。友人已提醒了,不管是不是自己,那就应该自己做些检查,承认自己的错误。
对于在这里发生的无耻,无赖,无知之事,圣人一定会被自己气死,但我不会,因为我不是圣人,我会还击甚至攻击,尽管事后会脸红。
再次谢谢你的提醒。
如果你不怕脏,不怕吵并还有兴趣,精彩在后面。但先请你原谅,我不是圣人所以还会有攻击性,我不打算在我得到一个合理的解释和道歉前改变什么,唯一可改变的是对等的强度,以便事后不用脸红。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又开始人身攻击了?有这个必要吗?
没关系,我无所谓。
让我们看看的蝎子电机,2221-6和2221-12,匝数 ...

你的最后一根稻草是这样的一根稻草。本文有些长,分三段,一天一段,好帮你顶帖。
“理论上3s6s没区别,理论上我们的导线是超导体,我们的电池电调没有内阻,电池放电电压不会下降”,就差,阿门,两个字了。请问6S神功教的呼语是什么?我估计按你的智商大概就只能是,神啊。另外,我不得不承认你是6S神功的总教头,你这边一说 攻击,马上有徒孙跟着说 攻击。你这边一说 KV什么的,定速什么的,马上有徒孙跟着说KV什么的,定速什么的。
你这边不用脑子盗用人家的话,马上有徒孙跟着不用脑子盗用人家的话。。。。。
6S神功总教头,你是记性不好?,还是智商太低?,还是本性恶劣?我严重怀疑你为了一个22%的结果不惜去编故事,编造了一个电机出来了。如果不是这样,你敢把这家厂的资料公布于世吗?
就算这个电机不是编出来的,那个数据在电阻上对3S一点都没少算,电调的电阻你没算吗?电池的内阻你没算吗?但最大功劳还是你那歪曲的空载功率,所以计算出的结果把所谓的高压输电论打得落花流水,只是你没这个智商去做进一步的分析。
其实,全靠电阻的存在救了3S,电阻救了我们的世界!
正是电阻的存在,使同样的电池功率有同样的效率。不管是3S还是6S
此话对那些深信6S神功的人无效,他们的智商也就只认6S的标签。
正是电阻的存在,使同样的尺寸和结构的电机,只要里面有同样多的铜就有同样的功率和效率,不管是3S还是6S
此话对那些深信6S神功的人无效,他们的智商也就只认6S的标签。
正是电阻的存在,6S能微胜3S,但绝对不是爆胜。
此话,
对那些认为他能飞出5%差别的人无效。
对那些深信6S神功的人无效,他们的智商也就只认6S的标签。
但可惜的是,在你设计那一塌糊涂,七拼八凑的实验时,你把这个优势已让给我了,因为你不认为电阻的存在能救3S,能救世界。你的智商还可在我的“提醒”下知道6S的神功在电池那里盖不住事实,但你认为6S的神功能让它在电机上发生奇迹,所以你没好好准备,
你,
不知道有EMF
不知道铁损只和磁通有关,
不知道感抗是和匝数成平方关系。
你,
甚至连最基本的科学常识都没有,
却还敢向科学挑战。
你是否现在想改你那一塌糊涂,七拼八凑的实验的条件?你不是把你那小学生都不如的计算结果都改过了吗?这也应该算我的“提醒”作用吧?就算这样板着脚趾出来的结果,但还是在板脚趾时板错了。就这样,还不知羞耻地炫耀,无耻!
现在却要搬出这根稻草来挽救6S的神功,什么都晚了!6S的神功是挽不回的,因为它根本就没有!
(第一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最后一根稻草是这样的一根稻草。本文有些长,分三段,一天一段,好帮你顶帖。“理论上3s和6s没区别, ...

网友:
好专业~进来学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又开始人身攻击了?有这个必要吗?
没关系,我无所谓。
让我们看看的蝎子电机,2221-6和2221-12,匝数 ...

我可以再次大方地将这个还给你,就像在12S帖里一样。其实,如其说大方不如说我必须,因为我必须尊重科学。但你乞讨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并不知道这个东西会让你多么的为难,你的智商放在那里。拿到这个东西你怎么办?改计算结果会得到一个更高的差距,无法向你活在的世界交代。但不改又怎么向徒孙们交代呢?
我们说的超导,电阻还是存在,只是很小,很小。无穷小还是比零大,这个智商不知你有否?
如果你没这个智商,这样和你解释吧。根据欧姆定律,如果电阻为零,电流无穷大,电压变得无意义,那我们还讨论电压的差别干吗?虽然我的这个举例也是智商很低,因为明白无穷小就应明白无穷大,而且还要同意欧姆定律并理解,但也是出于无奈。你的智商很低,低到什么程度不知道,但你对欧姆定律的理解已使你无法理解我说的话。
就是说,没有电阻,6S就没有意义。你用超导来说事,你这不是又在打自己的嘴巴吗?你的智商哪去了?
本来你在这里布  道我不该来打扰,但你引用了另一位当时和我讨论的人的一句话。“理论上我们的导线是超导体,我们的电池电调没有内阻,电池放电电压不会下降”。对此,我除了上面的科学评语外,另外的一个评语就是你的智商实在是太低,低到自己已不能再创新什么新布道的内容,所以你的徒孙们也一样。作为“历史”我告诉你他还引用另外一段历史,地球中心论。他想用这个来说明公式和理论在6S面前是有问题的,就像你想用你的一塌糊涂的,七拼八凑的数学结果来证明6S的神功一样。他最后被我送到月亮,在那里地球是中心。为避免你们间的互殴,我想应该把你送到火星,在那里也许地球上的一些定律会改变,但如果你在那里还是逻辑不清,我就没办法了。
(第二部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又开始人身攻击了?有这个必要吗?
没关系,我无所谓。
让我们看看的蝎子电机,2221-6和2221-12,匝数 ...

一个被验证过的公式,像欧姆定律,电磁定律还要再被验证1千遍1万遍吗?
还要用6S的神功去验证码? 我不信6S的神功!神功的表现和定律计算出的结果有差异是因为:
神功掩盖了部分定律算出的真功!
市场上现在的6S电池的容量几乎都比以前常规的3S的大,放电能力好。
多数人6S用的电调或是以前的3S电调,或是比以前的3S更大安培数的电调。由于电压提高了一倍,所以功率比在3S用时起码提高了一倍,有很多的富裕功率,同时损耗有一个很小的降低。
在线路损耗上由于电压提高了一倍,损耗也有一个很小的降低。
市场上的6S用的电机里面的铜比对应尺寸的3S电机多,实际电流比 3S 一半要大,所以功率比3S的大。神功利用的只是外表上看上去一样的电机。
上面的这一切,在你没背叛科学前,你都已承认。只是你的智商不明白电机上的区别的原因,只能说电压高就功率大的“黑科技”或6S神功。你,还要狡辩吗?!
在你这个智商极低的假读书人的招骗下,于是那些无知并相信神功的人就更相信了一切,他们认为现在只要贴上6S的标签就能打败3S
相信神功的人们,去看看你的电机里面吧!
也请你们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你们相信6S是按定律做出来的,但当3S6S按定律去校验时你们却又不相信定律了,说定律有问题。理论对你们有利,你们就拉出来唬人吓人,理论对你们的神功不利,你们就说理论有问题。你们还讲逻辑吗?!你们还讲道理吗?!
你这个低智商的教头说6S拆下来的线是没办法对折后绕回去的,还搬出了理论的东西。是理论出问题了吗?根本就是你没那个智商!
这个,我提醒你不止一次吧?
你的那一塌糊涂的空载计算是计算公式错了吗?是理论错了吗?还是你做算术做错的?根本就是你没那个智商!根本就是你没有最基本的常识!
这个,我提醒你不止一次吧?
到此,你知道我有否本事来教育你了吧?我更愿意用教训两个字。虽然你假惺惺地承认我从中将那里学了东西,那只是你为了显示你虚的大度,这正是你小人的一面,几乎是无耻!在12S帖里,你的挑衅得到忠告,为报复不惜歪曲理论,不惜科学的尊严,不惜颠倒黑白,不惜强词夺理还与一帮无知并无赖之徒们遥相呼应创造伪科学,这些都是读书人最为不齿的东西。这就是我为什么再度中断和你讨论的原因。你想用你的稻草来挽回面子,但你的低智商却让你显得只是更低的智商。别的,你什么都得不到!
我考虑把这个帖的内容改动一下开我自己的贴,到时通知你。我不做你那种偷鸡摸狗的小人事。
(完)

网友E:
引用 网友O:
坏啦?还坏了好几个?这样这个舵机还好?ds520到现在三个一个都没坏,所以还不如你的银燕9257?你如此的 ...

我一直在抬着头仰视你的其它配置的信息,但还没看到。

关于你提的问题,我就不想和你在这里讨论了,我已发了一个帖请大家帮我解困惑。

就为这个通知你一下,我不像LZ喜欢做一些偷鸡摸狗的事。

当然,这也顺便帮LZ顶帖。

网友O:
引用 网友E:
我一直在抬着头仰视你的其它配置的信息,但还没看到。

关于你提的问题,我就不想和你在这里讨论了, ...

讨论的是高压低压跟效率的关系,我干嘛要贴我的配置呢?我跟你很熟?楼主赢你0.00000001%也是赢你,别死撑了!欧姆定律为6s赢得了胜利,所以你还会看不起欧姆定律,哈哈,看见你我真的醉了

网友X:
你喜欢就用3S,他喜欢就用6S,技术进步,3D飞好就行。实践出真知。纯理论没用的,显然中将的学历要高于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X:
你喜欢就用3S,他喜欢就用6S,技术进步,3D飞好就行。实践出真知。纯理论没用的,显然中将的学历要高于楼主 ...

学历高有个p用?

那中将满脑子浆糊,发个帖子语无伦次罗哩叭嗦,那么长一坨,没信息量,完全是浪费论坛资源。

那中将自视甚高,口气比天大,想给大家普及“真理”。中将强调的,欧姆定律,能量守恒,以我初中毕业学历都知道,你问问这个帖子里谁不知道?高压低压从一开始就不是个理论问题,是个工程学或者实际问题。

而6s 450 或者高压输电,都是为了面临实际问题的解决方案。说白了在我们玩的模型所使用的电压范围内,提高电压比提高电流能带来更大的收益,这个收益不一定是成本上的,可以是模型性能上的(如效率,推重比)。hobbywing platinum pro v3 50A 是50g左右, 低压100A是110g, 高压100A也是110g。可以看到增大电流,电调的重量几乎翻了一倍,而增大耐压,重量基本不变。你再看看相应不同awg导线,还有焊点,增大系统电流是完全不划算的。

中将把这个高压系统的流行完全归咎于商家炒作的一个噱头根本是阴谋论了。他发了那么多帖子完全是自己竖了个靶子自己打。

网友Y:
如果是理论上看,其实是一样,但是实际情况看,6S的损耗小些,前面有人打了高压输电的比方,不多说了,6S效率比3S高那么一点点,中将自己说的是5%,姑且就是5%吧,那也叫比3S强啊。。。。直接承认了又不掉两斤肉,没必要这么的。。。。那个。。。。看帖都辛苦,更别说打字了。。。呵呵!

再这么讨论、争执下去,就不是科学和智商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个被验证过的公式,像欧姆定律,电磁定律还要再被验证1千遍1万遍吗?还要用6S的神功去验证码? 我不信6 ...

在12s的帖子里你不是保证不到3%吗?怎么现在放宽到5%了?
我的确对电机不了解,但是我相信一点,物理定律不会随变改变,高压输电效率高那么高压电机效率也高,
所以我不认为我是在挑战科学,反而中将大人是在挑战科学。
和中将大人的讨论也是我的学习过程,有错误当然不奇怪,这里多谢中将大人指出了电感的错误,并提醒了我用蝎子的计算器,不用再去研究什么kv值,emf,扭矩,电流,内阻。

中将大人你犯的错误也不少吧?
1:  电池的损耗是一样的,因为它们恪守1:2的 比例,这就我为什么要你在电机上也要恪守1:2的比例,否侧是无法讨论的。
       两个的KV值都已不是2:1的关系,电流也不是2:1的关系。
       这两个不是按物理定律按比例来的,只这个叫3S那个叫6S。明白了吗?

同样的输出功率下,一个3s一个6s,只不过kv值不是倍数关系居然电流不成2:1关系了。

好吧,我艰难的找到了一个匝数股数成倍数关系的电机,结果又被中将大人说是垃圾,不过无所谓,反正是飞越出的,垃圾就垃圾。

2:我提出来的一个观点
      不同kv的电机相比较时,扭矩是和功率成正比关系而不是和电流成正比关系
      结果中将大人说:
      我建议你好好翻翻书。
现在请中将大人结合emf再想想。

3:KV值的定义: 每一伏电机的转速。
在你提供的3S电机端是10VKV值得3S的转速是35000转。
                      6S电机端是20VKV值得6S的转速是34000.
变速比是一样的。你是如何做到两种配置主桨转速一样?
你说用定速。拜托,定速的原理是什么?就这样的神?一用它6S电机那1000转都不用提了,还是你赋予6S的神功?
OK, "首先kv值是什么,是电机空载时的每伏特转速”,这是网上的一种说法。这个说法有个漏洞,不同的转速下阻力是不一样,即电流不一样,由于内阻的关系每伏特的转速不一样。另一种说法是额定工况下每伏特平均转速,我是按这种说法来做计算。你不认可也行。我们就按你的方法来计算。我们认为空载下可忽略电机的内阻的压降,即KV定义为EMF,按开路发电状态来算。

好吧,其它的我们暂都不谈。空载定义KV也好,额定工况定义KV也好,大家都有洞。
现在用EMF行了吧?

看看中将大人为了自己的胜利把kv值的定义改变了多少次?

4:我们现在的问题是3S那架在悬停,而6S要掉下去了,除非有像你这样的6S的托来托住。
这个问题被中将大人提出来的emf解决了。

5:市场上的6S用的电机里面的铜比对应尺寸的3S电机多,实际电流比 3S 一半要大,所以功率比3S的大。
最大电流是这样,我也不否认效率的最大差别也来源于此,那么为什么不能把同样多的铜弄到3s电机里呢?

蝎子3skv4400和蝎子6skv2010,带同样的桨(固定翼桨),3s在消耗功率多70W的情况下,输出功率更低,转速更低,扭矩更低。如果换算成直升机的话,就是说最大螺距特技飞行时的能力比6s差。按中将大人的说法,3s的掉下去了。

6:铁损只和磁通有关
那么磁通和什么有关系?和电流有关系吗?
建议你看看书,铁损和pwm频率都有关系。

7:理论上我们的导线是超导体,我们的电池电调没有内阻,电池放电电压不会下降
因为只有在这个条件下3s和6s的效率才没有区别,实际上并没有这样的理想状态,所以3s和6s的效率是有区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Y:
如果是理论上看,其实是一样,但是实际情况看,6S的损耗小些,前面有人打了高压输电的比方,不多说了,6S效 ...

对,我也觉得没必要再讨论下去了,中将大人是“对”的,最好上几张他自己用蝎子电机的实拍图让我这样的新手开开眼。

网友E:
引用 网友Y:
如果是理论上看,其实是一样,但是实际情况看,6S的损耗小些,前面有人打了高压输电的比方,不多说了,6S效 ...

你也多少是少将了,飞行技术咋样?

给你飞效率只差3%你能飞出差别吗?

不要忘记,我们讨论的是6S的爆是效率还功率的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O:
讨论的是高压低压跟效率的关系,我干嘛要贴我的配置呢?我跟你很熟?楼主赢你0.00000001%也是赢你,别死 ...

你知道和高压低压没关系就好。

如果这样LZ早就赢了,不用再在这里丢脸!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12s的帖子里你不是保证不到3%吗?怎么现在放宽到5%了?
我的确对电机不了解,但是我相信一点,物理定 ...

本来这个环节是帖蝎子参数,我想不需要了。

剩下的事我帮你请个老师吧。

网友Z:
引用 网友E:
我一直在抬着头仰视你的其它配置的信息,但还没看到。

关于你提的问题,我就不想和你在这里讨论了, ...

先别吵吵了, 来看视频

用事实说话, 视频里我用的是360桨凤凰edge50vbar定速, 蝎子2520 1580kv, 用的是25c的 1300mah 6s垃圾电池, 效果你自己看吧
其他配置不变,我还用过2520 3500kv飞过3s, 用的是nanotech a-spec 2200 65c 3s1p的牛逼电池, 3s下能不能像视频里6s一样爆飞?能, 但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 3s下1分钟开始疲软, 三分钟电调滚烫, 我可以轻松操到电调保护。

你再牛比的理论公式计算也比不过实践来检验,事实就是6s完爆3s, 6s用垃圾电池一样爆飞

网友:
引用 网友X:
你喜欢就用3S,他喜欢就用6S,技术进步,3D飞好就行。实践出真知。纯理论没用的,显然中将的学历要高于楼主 ...

在这里实践的情况和理论的不同,不是理论出了问题,而是实验的前提出了问题。

这里不是实验证明理论错了,而是理论指出实验出了问题。希望你在这个逻辑问题上头脑不要出错。

网友O:
引用 网友E:
你知道和高压低压没关系就好。

你识字不,看清楚我说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是做有限元分析的,不过只是做结构方面,电磁方面我会问问电磁的工程师。但是,我是不会软件仿真模拟这个 ...

不好意思,打扰一下。
LZ提到虚数的问题,而我没有任何的打算和他再讨论什么东西。
我环视了一下整个楼,应该你最适合教他。一是你是学过有限元,二LZ对你很崇拜,三你比较豁达。
LZ根据他自己帖出的数据做了如下的计算:
“然后我们只考校损耗的差异。I是绕组电流
3s: UI1=Z*I^2
6s: 2UI2=2Z*(1/2I)^2=1/2Z*I^2
(这里面I3s下的绕组电流,I1I2分别是电调端3s6s计算损耗的等效电流,6s情况下阻抗用实际值2z代替)

请你告诉他,他错在什么地方。

网友E:
引用 网友O:
你识字不,看清楚我说什么

你说呢?

玩文字游戏你还没赢过我

网友O:
引用 网友E:
你说呢?

玩文字游戏你还没赢过我

那就是不识字呗

网友E:
引用 网友O:
那就是不识字呗

你承认你不识字了?

我认为你还是识字的,就是理解水平低了些,所以玩文字游戏总是输。好好补补中文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Z:
先别吵吵了, 来看视频

飞的很不错。但,

请问你在对比同样条件下的东西吗?当然,除电压是可以不一样的。

你说的话,连lz都不会同意。当然,那是以前的事了。

我想你还是先请安静,看看我为lz请的老师说什么吧,到时再说,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承认你不识字了?

我认为你还是识字的,就是理解水平低了些,所以玩文字游戏总是输。好好补补中文 ...

这里是模型论坛,玩文字游戏请到隔 壁天涯网!

楼主:
楼上算了吧,犯不着的,和这样的人生气没意思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飞的很不错。但,

诺,人家垃圾电池可以飞那么爆,各种动作动力都汹涌澎湃,我就是觉得6s比3s好,你想赢,倒是录一个低压爆飞的视屏来瞧瞧嘛!否则你就是输!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算了吧,犯不着的,和这样的人生气没意思的

不赶走他,他会带坏新人,误导小朋友的

楼主:
真可惜,蝎子没有匝数*股数相同的3s和6s电机,不过我想同一电机在6s和3s下的最高效率对比已经可以说明问题了,3s下更高kv的电机效率只会更低。

网友Z:
引用 网友E:
飞的很不错。但,

都特么学习学傻了

网友R:
引用 网友Z:
都特么学习学傻了

精辟

网友F:
整一堆破逼理论干球,3s电机做到900w,电池用2600

网友F:
性能跟6s差不多。拿900w去虐500w,还说是高压的功劳,我也是醉了,实际如果6s电机做成500w的。你还真不能感受到它跟3s的区别

网友F:
3s2200电池,理论只有24wh左右的容量,而6s1500的电池理论有33wh的容量,飞行时间都差不多,6s党你好意思说是因为高压的效率高???

网友:
引用 网友R:
精辟

实际情况都摆在那,而且差别别说5%了,50%还差不多,还在那讲理论算这算那的。理论脱离实际那就叫钻牛角尖,典型的高材生做派,看不惯

网友:
引用 网友F:
3s2200电池,理论只有24wh左右的容量,而6s1500的电池理论有33wh的容量,飞行时间都差不多,6s党你好意思说 ...

神逻辑,

网友Z:
引用 网友E:
飞的很不错。但,

你要是识字的话就应该注意到我提到的大桨长度,电调,定速方式都是一样的, 电调用的就是cc edge50. 而且事实结果就是6s性能比3s稳定很多, 爆飞轻松很多, 整套动力系统爆飞完下来温度要低很多, 并且用的是垃圾电池, 你要再吵吵6s效率跟3s差不多那我也没办法了, 你3s大法好, 飞700你也用3s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性能跟6s差不多。拿900w去虐500w,还说是高压的功劳,我也是醉了,实际如果6s电机做成500w的。你还真不能感 ...

电机都做成500w的你是肯定飞不出区别, 我能, 分分钟把你的3s系统操废掉

网友:
学习了

有这时间不如多飞飞机

网友:
技术贴 顶一个

网友Y:
引用 网友E:
你也多少是少将了,飞行技术咋样?

给你飞效率只差3%你能飞出差别吗?

1.飞行技术咋样自己可以搜我的视频。

2.你自己说的5%,现在又变成3%,不知道你说的哪个是标准。。。至于能不能飞出来不是本帖讨论的内容

3.具体讨论什么内容,请见本帖标题。。并不是你回复我的内容。。。

还是那句话,再这么争论下去就不是科学和智商的问题了。。。。。

网友T:
引用 网友Z:
你要是识字的话就应该注意到我提到的大桨长度,电调,定速方式都是一样的, 电调用的就是cc edge50. 而且 ...

我也是同样的飞机只换马达和电池,其他全没换,明显感觉6S给力
根据能量守恒,效率差在发热上,比起总功率可能比重不大,但是动力提升明显,保守应该也有30%了(感觉的,某人又要喷我没有实验数据了,闪~)

网友:
引用 网友T:
我也是同样的飞机只换马达和电池,其他全没换,明显感觉6S给力
根据能量守恒,效率差在发热上,比起总功 ...

感觉没办法说服这帮理论党,实际效果在那摆着呢还跟你哔哔哔的

网友:
电压高,电流小,电流小则各种损耗小

网友E:
引用 网友Y:
1.飞行技术咋样自己可以搜我的视频。

2.你自己说的5%,现在又变成3%,不知道你说的哪个是标准。。。至 ...

正因为你的飞行技术好,所以改为3%。

为什么?

因为保证同样的电器效率后,由于重量会提高,从这方面估算大约在3%。这个智商你有吗?

现在有人更疯狂,是要高达30%,请问按你的智商会做出什么样的评论?当然,这个对你的情商不能不说是一个考验。

对了,我帮lz请的老师还没看到动静,大概是我的面子不够。你的智商能告诉lz错在那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性能跟6s差不多。拿900w去虐500w,还说是高压的功劳,我也是醉了,实际如果6s电机做成500w的。你还真不能感 ...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舵机?

如果你用的是·银燕请你不要发言,你要被喷死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Z:
都特么学习学傻了

我这样跟你说吧,

航模是一种体育,但和纯肌肉竞技不一样,他需要更多的是脑力。

我希望你能有更多的脑力。脑力的来源是知识,知识的来源是读书,好好地读书。

如果你愿意听我解释你看到的现象,我们可以慢慢聊。

你唯一要相信的是在这个问题上不是现象验证理论,而是理论解释现象。

我还可以告诉你为什么现在lz的“理论”,能和上现象,只是因为那些都是为配合这个现象七平八凑,外加歪曲而已、比如,那个“虚”数的计算。

他只是一个半票子,而且人品真的不咋样。

11.1 V 到 22.2 V 就能提高 30%,你可简单算算, 44.4V会是什么结果?88.8 V会是什么结果? 世界是今天的世界吗?

用点脑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正因为你的飞行技术好,所以改为3%。

为什么?

你这样一会儿改过去,一会儿改过来,还说别人智商有问题。。。。强词夺理的表现。。。试问你又凭什么来的3%呢,你所谓的科学么,还是你那独一无二的智商?
对了你看了本帖的标题了么,貌似你没回复我这个问题吧。。。提示你下别把标题搞错了。。。

(文明交流版主留)

网友Z:
引用 网友E:
我这样跟你说吧,

航模是一种体育,但和纯肌肉竞技不一样,他需要更多的是脑力。

当然要用脑了, 这个不用你教, 450上改6s动力就是用脑的很好体现

你说要用你的理论解释现象, 现象已经明白着了6s虐3s一点尊严都不留, 温度还比3s低, 定速轻松很多, 请问你的理论能解释什么特么的jb现象?

你这种行为就是典型的书呆子高材生钻牛角尖把简单问题复杂化, 我问你动力系统最终的效率是不是看能量损失有多少? 6s电调略温3s电调烫手懂吗, 多余的热量全是损失掉的电能理解吗?就这么简单一个问题, 事实充分证据确凿板上钉钉的事还在那算jb这算jb那瞅这个不服瞅那个不忿叽叽歪歪, 到头来也没说出个所以然, 真不知道你书都怎么看的。

再有就是读了这么多年的书, 回答问题请正面直接, 不要旁敲侧击的讥讽别人, 有事说事不要嘴贱。 先学学怎么做人, 怎么尊重人。

网友Y:
引用 网友Z:
当然要用脑了, 这个不用你教, 450上改6s动力就是用脑的很好体现

你说要用你的理论解释现象, 现象已 ...

别理他了,越和他争论,他越来劲。。。。淡定点,一笑了之就好。。。。

网友:
好火的帖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Y:
别理他了,越和他争论,他越来劲。。。。淡定点,一笑了之就好。。。。

嗯,我觉着也是,我也没抱什么心态能把他说通,不吐不快罢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Z:
你要是识字的话就应该注意到我提到的大桨长度,电调,定速方式都是一样的, 电调用的就是cc edge50. 而且 ...

垃圾个泥巴,我改过6s,现在又回3s了。6s对电池要求照样高。3s电池快废的时候内阻10豪欧左右。6s能跑到70豪欧。6s比3s暴力是因为6s功率比3s大。扯到效率上,还真不是一般扯,3s电池是2200mah的。你看到几个品牌的6s电池用1100mah???6s单位时间内消耗的电能比3s多。所以比3s暴力是应该的!不信的话。你可以定制一个450w的6s电机试试,暴力???呵呵!!!

网友:
拿着100公里10升油耗的车去虐100公里5升油耗的车。然后在这里扯发动机效率。6s党还真不是一般的能扯

网友F:
说什么6s对电池要求低也是扯淡。6s电池做到放电50a很难,但是3s很容易。同样3s电池做到放电100a也很难。所以事实上3s和6s对电池的要求其实是一样的。个人承认6s动力方面确实完爆3s,但是其原因是功率,不是效率。效率是要好一点点。。。但绝对不可能像某些6s党说的高出50%

网友:
引用 网友Z:
当然要用脑了, 这个不用你教, 450上改6s动力就是用脑的很好体现

你说要用你的理论解释现象, 现象已 ...

你以为发热低是因为高压的优势??那是因为功率的优势,你用450w的电机配20a电调试试,你看看发不发热?按目前的事实情况分析,500w对于450级别来说应该是标载,而6s电机高达900w的功率,那应该算是半载,轻载,所以才不会发热,就目前来看,6s确实更适合450玩3d,但那绝对不是因为效率,而是因为功率。我们在考虑电子设备的时候要考虑到重量问题。因为涉及到飞机的负载情况。如果3s情况下用3000mah30c的电池,80a的电调。900w的电机,在重量和6s电子配置相等的情况下。它们的发热情况会是差不多的。不信你可以试。我说的这种3s配法肯定比现有的6s重,你要试的话。可以给6s配置的飞机配重。看看他们的发热是不是差不多,不过市面上还真没有900w的3s电机。如果你能找到6s450w左右的电机。你配个20a电调试试。看看发热情况和动力性能还是不是像现在这么乐观

网友:
假设你们说的6s比3s效率高出50%是对的。那么问题来了。我记得前阵子有人折腾12s450,那效率是不是又该比6s高出50%了,那效率不是要比3s高出100%???我擦,那我们还扯那么多干啥啊。直接整12s850mah的电池。反正人家都试过了。起飞重量没997g对吧。我不知道有没有记错。而且头罩也能戴上去!还犹豫啥呢。暴力,效率,发热问题一次给你全解决了。效率比3s好了100%,这续航,这酸爽。。。

网友:
最后附上个人改6s的经验。6s动力性能完秒3s是无悬念的。但是你要指望拿屎一样的电池期待它能暴力,我只能说那是大错特错,我当时就是相信了一些6s党的说法,以为屎一样的电池也能暴力,虽然电池贵些,但是发热低了。对电池要求低了,电池的寿命肯定比3s要长,所以成本应该是差不多,但事实就是不管你用几s的电池,暴力都是钱堆出来了,又想马跑,又想马吃的少。呵呵。。。你懂滴

网友Z:
引用 网友F:
垃圾个泥巴,我改过6s,现在又回3s了。6s对电池要求照样高。3s电池快废的时候内阻10豪欧左右。6s能跑到70 ...

来,上段视频我看看你怎么飞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这样跟你说吧,

航模是一种体育,但和纯肌肉竞技不一样,他需要更多的是脑力。

对你深表同情,因为功率加大而暴力了。一些人非得以为是电压高了。效率高了。明明就是因为功率高了。开2.0的车动力性比1.6的强不是理所当然的么?

网友Z:
引用 网友F:
说什么6s对电池要求低也是扯淡。6s电池做到放电50a很难,但是3s很容易。同样3s电池做到放电100a也很难。所 ...

有理, 功率的优势是远大于效率的优势

网友F:
引用 网友Z:
来,上段视频我看看你怎么飞的

视频就不用了,我技术很菜,但是我能感觉到6s的动力性能可以完秒3s,不过我不认为那是因为高压效率高。而是电压提高了,功率提高了。功率才是真正的原因。请6s党正确认识主要功劳是功率。不是效率,不要再误导不懂的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视频就不用了,我技术很菜,但是我能感觉到6s的动力性能可以完秒3s,不过我不认为那是因为高压效率高。而 ...

同样体积甚至同样价格的电机,功率更大,电调需求更低,而且效率更高更省电,你还要什么?

网友O:
引用 网友F:
视频就不用了,我技术很菜,但是我能感觉到6s的动力性能可以完秒3s,不过我不认为那是因为高压效率高。而 ...

你可以这样试试的,6s的配置一般是1200mah到1500mah换算成3s约为2400mah到3000mah,这样是成立的吧? 现在可以试试用换算完以后的最大容量电池3000mah的3s装到一部450或者450l上面去,电机电调您随意,看看有没有老吴的普通配置爆,拍下视频大家应该能分辨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对你深表同情,因为功率加大而暴力了。一些人非得以为是电压高了。效率高了。明明就是因为功率高了。开2. ...

非常感谢你的支持,谢谢!

同时也非常敬佩的才略,但更是你的勇气。其实有很多的人明白是什么,但他们并不敢直说。

你还记得皇帝的新衣吗?很多人,为了面子说他看到了皇帝的华丽新衣。有些人更本就没看到皇帝的新衣,还是那个问题面子。

有人则是完全的无耻。

朋友,小心这里还有打手,但我会在你身旁。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样体积甚至同样价格的电机,功率更大,电调需求更低,而且效率更高更省电,你还要什么?

要暴力没错,但请告诉那些不懂的人真相。其主要原因是功率而非效率。虽然效率确实要好上那么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样体积甚至同样价格的电机,功率更大,电调需求更低,而且效率更高更省电,你还要什么?

我想知道的是你想要什么?

你要2.5%,我给了你5%,不够吗?

你要面子,我给足了你面子?不够吗?

你想要更多的面子,对不起,你的智商和情商都不够,你不自问一下你有这个水平吗?

你除了无耻够水平,其它的都很烂。

网友F:
引用 网友O:
你可以这样试试的,6s的配置一般是1200mah到1500mah换算成3s约为2400mah到3000mah,这样是成立的吧? 现 ...

目前3s电机没有900w可选,所以做不了比较,但3000mah的电池配80a的电调。我相信电池和电调的发热应该和6s情况下差不多。这也就变相的证明了。目前3s发热问题不是电压引起的,而是电子配置选择时留有的余量问题。你用20a的电调飞6s试试。不热我吃了。6s比3s暴力我已经承认了,就不用跟某人的视频比暴力了。我只是想告诉那些不懂的人。6s确实比3s暴力。但其原因是功率,而不是效率。如果是效率的话,我劝6s党放弃6s,学习前阵子12s的哥们嘛。起飞照样900多g,照样能戴头罩。还折腾个泥巴6s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O:
你可以这样试试的,6s的配置一般是1200mah到1500mah换算成3s约为2400mah到3000mah,这样是成立的吧? 现 ...

我觉得看你的视频能更看出差距,就不要推托了。

更何况你是用DS520,你看怎么?

还有录一个空载电流的实验,我想lz一定会很高兴,兴许lz会奖励你什么的,比如副教头什么的。

网友:
如果3s和6s电机的功率相同。电调和电池选用成倍数关系。那么带给我们的体验绝对不可能像目前市面上3s与6s的区别这么大。目前3s与6s对比本来就是不公平的。6s可谓是胜之不武。有能力的哥们创造一个公平的平台对比一下。电机相同规格,相同功率。3s
电池和电调的选择规格为6s的2倍,这个时候来感受一下动力性能。发热。持久性。定速性能。看看效率的差别是不是能让大家都能明显的感觉到

网友:
引用 网友F:
目前3s电机没有900w可选,所以做不了比较,但3000mah的电池配80a的电调。我相信电池和电调的发热应该和6s ...

真可惜你花这样的时间,这种近乎无赖的人你还花什么时间干什么?

知识上的问题他一窍不通,你要再说下去,他会要你做个1S的700级。

他甚至认为他可以把你和我这样按物理原理讲道理的人逐出论坛,其实他根本就不知道这个论坛的权力是如何运作的。

皇帝的新衣很快就会爆光了,到时请你来斧正

网友E:
引用 网友T:
我也是同样的飞机只换马达和电池,其他全没换,明显感觉6S给力
根据能量守恒,效率差在发热上,比起总功 ...

我对你从来没抱什么希望,你连参加讨论最基本的勇气都没有。

保守的估计30%,很灿烂的数据。

请问以你的数学水平再提高多少电压就能让一个450只需一半的功率就能像3S一样呢?

我可以告诉你,22%就能拿国家级的科技奖了,30%那就更不用说了。

如果你还有更大的野心,你可把lz空载电流的理论深入地研究一下,做个实验并录像。

我可以告诉你,如果你成功了,永动机就成功了,那是诺贝尔奖,听说过诺贝尔奖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同样体积甚至同样价格的电机,功率更大,电调需求更低,而且效率更高更省电,你还要什么?

差点忘了提醒你。你发这个帖子的本意是讨论效率。而非讨论性价比,论功率优势,确实是这样。3s电机和6s电机一样。电调也一样,而在6s下。电机电调输出的功率是3s的2倍。但是请不要脱离你发帖的本意是讨论所谓的效率,而非性价比。再说了论性价比6s电池老贵了,而且一致性问题比3s严重多了。又扯远了,希望那些对于6s与3s有疑惑的人。看帖子到这里的时候已经明白了3s与6s的真正区别。总结,6s确实比3s暴力。6s之所以能全程暴力。其主要原因是,电机功率大。余量足,电调余量足。电池总能量比3s多。再加上高压确实有一定的效率优势,所以才以压倒性的优势凌驾3s之上。关于3s发热的问题,并不是低压效率低的表现。而是器材的余量不够足,有条件的同学可以选用3000mah的3s电池,配上80a的电调。之所以这么说是刚好选择目前主流6s器材的2倍,你再看看发热,就会发现,6s给我们带来的并不是效率。而是功率!最后再说一句。高压能带来效率。但不是很明显。功率,功率,还是功率!

网友F:
如果提升一倍电压就能提升50%的效率,那我肯请国家电网把电压提升到440v,这样我可以少出点空调费,尤其是那些还在用110v电的国家。你们脑子里装的一半是水,一半是面粉,摇一摇头,就剩一脑袋浆糊了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差点忘了提醒你。你发这个帖子的本意是讨论效率。而非讨论性价比,论功率优势,确实是这样。3s电机和6s电 ...

再一次说你又再次花无为的时间。

这位无赖不光发贴的是讨论效率的问题,还要讨论理论的问题,现在发现理论输的连裤子都没有了,改话题了,要谈实际了。

但谈实际却又连基本的常识都没有,除了皮厚之外,就是颠倒黑白。

提醒一下另一只苍蝇又在这里嗡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如果提升一倍电压就能提升50%的效率,那我肯请国家电网把电压提升到440v,这样我可以少出点空调费,尤其是 ...

人家要造永动机,你没明白吗?

只是可惜,什么叫输电都没搞清楚,还在这里谈高压输电,更不用谈什么虚数。

网友:
引用 网友E:
人家要造永动机,你没明白吗?

只是可惜,什么叫输电都没搞清楚,还在这里谈高压输电,更不用谈什么 ...

你如果真的对事不对人,能不能好好分析一下290楼里有哪些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R:
这么高的楼里面,就俩silly cunt还论坛里有打手,你今天忘记吃药了吧?

终于把你粗鲁下流的面孔露出来了!

网友T:
引用 网友E:
我对你从来没抱什么希望,你连参加讨论最基本的勇气都没有。

保守的估计30%,很灿烂的数据。

30%是功率OK?请仔细看

网友O:
引用 网友F:
目前3s电机没有900w可选,所以做不了比较,但3000mah的电池配80a的电调。我相信电池和电调的发热应该和6s ...

6s比3s不会多出50%的效率,这点我认同的,马达没有相同功率的这一点值得推敲,比如花花的2221就有两款3s跟6s的,尺寸完全相同,你可以用这款,另外,好赢80a电调是82g,好赢30a电调是32g,我们假设一下即便这两套系统效率一致,在楼主的讨论帖子里楼主就胜出咯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再一次说你又再次花无为的时间。

这位无赖不光发贴的是讨论效率的问题,还要讨论理论的问题,现在发 ...

说实话,我3s和6s的争论不是一天2天了,当时我在似懂非懂的状态下,也跟风改6s了,听了某些人的说辞,以为6s对电池真的会很低。就是拿屎一样的电池。依然可以暴力钟摆。但是改了之后才发现不是这样,事实上6s电池要求同样高,而且将面临更严重的一致性问题,以及内阻问题。

网友O: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看你的视频能更看出差距,就不要推托了。

更何况你是用DS520,你看怎么?

老吴的一段视频已经放在那里了,已经注明6s飞,各种暴力贯彻全程,你还要求我也录一段?你要看几段视频才看得懂?而且6s方出了视频论证,按道理应该3s方出视频反证了吧?你这是有多不讲理啊?赶紧吃药去

网友E:
引用 网友T:
30%是功率OK?请仔细看

我看得很仔细。

按你的描述着如果不是效率省出来的,请问这30%的功率那来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说实话,我3s和6s的争论不是一天2天了,当时我在似懂非懂的状态下,也跟风改6s了,听了某些人的说辞,以 ...

我是在少校还是中校时就发帖谈这个事,现在是中将了,哈哈。

路会很长和艰辛,但皇帝的新衣很快就要爆光。

网友F:
引用 网友O:
6s比3s不会多出50%的效率,这点我认同的,马达没有相同功率的这一点值得推敲,比如花花的2221就有两款3s ...

楼主想表达的是6s之所以比3s暴力是因为电压高了。使得效率高了,而我和中将兄弟的观点是,6s之所以比3s暴力其主要原因是因为功率加大了。而并非是效率高了那么多,效率确实会高一点,但是让我们体会得如此明显是不可能的。那是功率的功劳。楼主已经输了9条街了。而你请搞清楚正反方的观点再说话不迟

网友:
引用 网友O:
老吴的一段视频已经放在那里了,已经注明6s飞,各种暴力贯彻全程,你还要求我也录一段?你要看几段视频才 ...

6s确实比3s暴力,这个不需要上视频举证了,大家争论的不是应该为什么6s比3s暴力吗?我怎么感觉好像变成了在争论到底是3s暴力还是6s暴力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O:
老吴的一段视频已经放在那里了,已经注明6s飞,各种暴力贯彻全程,你还要求我也录一段?你要看几段视频才 ...

看来你的理解能力真是不用打问号了,

闻鸡起舞,也好,老吴的也好是飞得很好,如果我没看懂能这样说吗?但可惜的是并没能证明那是效率提高带来的。却只能证实他们用的东西的功率都比其3S大。

还有我想要看你的装配DS520舵机做3D的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想表达的是6s之所以比3s暴力是因为电压高了。使得效率高了,而我和中将兄弟的观点是,6s之所以比3s暴 ...

效率高了一些就是赢了,我想表达的也就是这个,耶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想表达的是6s之所以比3s暴力是因为电压高了。使得效率高了,而我和中将兄弟的观点是,6s之所以比3s暴 ...

你仔细读读标题,标题怎么说的?
我们讨论的是“是否高”,不是“高多少”。
你承认效率高就行了,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别跟中将一样,偷换概念,给自己找台阶下。
这整个帖子里说效率高50%的只有你一个人,自己竖靶子自己打,有意思吗?

网友T:
引用 网友E:
我看得很仔细。

按你的描述着如果不是效率省出来的,请问这30%的功率那来的?

功率和效率是两码事,为什么功率要从效率省出来?
你的观点是6S系统的功率,注意是功率不是效率,只比3S提升了可怜的5%,是这样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O:
老吴的一段视频已经放在那里了,已经注明6s飞,各种暴力贯彻全程,你还要求我也录一段?你要看几段视频才 ...

我之前已经说明了啊。确实是6s比3s暴力。其原因是6s电池总能量就比3s高一半,电池余量足够,6s电机功率差不多是3s电机的2倍。电机余量足够,电调选用的跟3s平台上是一样的40a,电调余量足够。这就是6s比3s暴力的主要因素。与效率有一点关系,与功率有着非常大的关系。你让3s发举证视频,实属为难3s平台。因为3s没有900w的电机。否则的话。你还真的可以看到3s也可以全程暴力,蝎子的3s电机就是个很好的证明

网友O:
引用 网友E:
看来你的理解能力真是不用打问号了,

闻鸡起舞,也好,老吴的也好是飞得很好,如果我没看懂能这样说 ...

说的好像没有功率一致的电池一样,他用1200mah的6s你就用2400mah的3s电池嘛,电机电调那是随意你配啊!配多高功率的都行,然后全程暴力,这个要求还不够低?你现在应该是飞3s而不是1s吧?那就更容易做到啦!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想表达的是6s之所以比3s暴力是因为电压高了。使得效率高了,而我和中将兄弟的观点是,6s之所以比3s暴 ...

不用再在这上面话时间了,不值得。无知加无赖的人逗他玩一下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T:
功率和效率是两码事,为什么功率要从效率省出来?
你的观点是6S系统的功率,注意是功率不是效率,只比3S ...

我不是理论帝,我不敢肯定提升是不是5%,但只知道让我们明显感觉到6s比3s暴力的,是那900w的功率来虐450w的功率。而不是效率的提升带给我们这么明显的感受,如果6s电机也只有可怜的450w,掉转问题也会出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O:
说的好像没有功率一致的电池一样,他用1200mah的6s你就用2400mah的3s电池嘛,电机电调那是随意你配啊!配 ...

3s电机没有900w的。所以比不了。6s里面到是有个嘉迪的6s电机,功率500多一点,你配个20a的电调飞飞看。看看性能怎么样!对比平台可以使用花牌2221的3980电机,功率也是500w多一点。看看性能差多少

网友T:
引用 网友O:
说的好像没有功率一致的电池一样,他用1200mah的6s你就用2400mah的3s电池嘛,电机电调那是随意你配啊!配 ...

他会说你要给3S配80A电调,然后给6S用40A电调再加点铁块到80A的重量才公平,不过我觉得即使这样,仍然是6S要暴力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之前已经说明了啊。确实是6s比3s暴力。其原因是6s电池总能量就比3s高一半,电池余量足够,6s电机功率差 ...

6s平台并没有比3s平台能量多一倍,比如1400mah容量的6s跟2800mah容量的3s它们储存的能量是基本一致的,3s平台可以用2800mah容量的电池来让两个平台拥有的能量一致,而且另一点,3s平台不管怎样配置后期都是发软的,我周围的玩家玩下来都是这个状况,想看视频就是想看到一个的确能够一致高效的平台,仅此而已,这也符合楼主开贴的初衷,并无某位中将大人各种东扯西扯的无理取闹

网友F:
要不电机电池随便配。通过电调来限制功率。3s用40a电调。6s用20a电调。看看性能和发热差距怎么样,看你6s在20a电调的限制下。还能不能全程暴力

网友:
引用 网友T:
他会说你要给3S配80A电调,然后给6S用40A电调再加点铁块到80A的重量才公平,不过我觉得即使这样,仍然是6 ...

大哥,我都说过了,我承认6s比3s暴力。但是那是建立在功率之上的。并不是像楼主说的是因为电压提升了。效率提升了。你能不能看看楼主前几楼想表达的意思再说话???

网友J:
引用 网友F:
要不电机电池随便配。通过电调来限制功率。3s用40a电调。6s用20a电调。看看性能和发热差距怎么样,看你6s在 ...

站在PUG这边的人不多
特别是如此一边倒的情况下,哈哈
我就用的12S450,我依然支持PUG是对的

网友:
现在飞6s450电机功率900w很普遍。但是你换个450w的电机试试,就不会这么暴力了。这也就证明了,暴力是建立在功率上的,而不是楼主所说的,因为电压提升了。效率提升了,你450w的电机。你就是把电压提高到12s都暴力不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E:
我是在少校还是中校时就发帖谈这个事,现在是中将了,哈哈。

路会很长和艰辛,但皇帝的新衣很快就要 ...

弄个暴力2S 450?
胜过语言的支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站在PUG这边的人不多
特别是如此一边倒的情况下,哈哈
我就用的12S450,我依然支持PUG是对的

pug本来就是对的。电压提升,使得功率提升了。所以我们才会感到暴力。至于那点可怜的效率提升。没有设备的检测数据。还真是感受不到

网友O:
引用 网友F:
要不电机电池随便配。通过电调来限制功率。3s用40a电调。6s用20a电调。看看性能和发热差距怎么样,看你6s在 ...

能限制的只可以是总能量,和两种不同的电压,其它的条件不管那一条限制了都是不公平的

网友R:
引用 网友J:
站在PUG这边的人不多
特别是如此一边倒的情况下,哈哈
我就用的12S450,我依然支持PUG是对的

你这稀泥和得我都醉了。
打了几行字,到底什么意思?
站在PUG这边的人不多,一边倒,是说PUG不对?还是说大部分人不动脑子随大流?
你就用12S 450,效果怎么样?
依然支持PUG,对人不对事咯?是真爱?

网友O:
引用 网友J:
弄个暴力2S 450?
胜过语言的支持了

这个我也表示支持,不过2s的暴力450难度很高喔

网友:
引用 网友T:
他会说你要给3S配80A电调,然后给6S用40A电调再加点铁块到80A的重量才公平,不过我觉得即使这样,仍然是6 ...

我也是这个感觉,花花2221平台我都玩过了,3s跟6s差距太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这个我也表示支持,不过2s的暴力450难度很高喔

2S 计划取消,不参与

网友:
引用 网友O:
能限制的只可以是总能量,和两种不同的电压,其它的条件不管那一条限制了都是不公平的

咱现在就是通过20a电调限制6s的总功率为440w,3s通过40a电调也限制为440w,你看看结果是不是没有这么大的差别,你拿900w的电机来跟450w的电机比暴力就公平??你跟女生比掰手腕赢了很光荣???既然没有公平的平台就不要妄下定论哪个更好,甚至效率更高等谬论,如果你说6s更适合暴力3d,我相信大部分人都会挺你的。
6s本来就比3s要高一个平台。本不存在对比性。我不明白为什么会有人想到拿一个900w的电机来虐450w的电机。拿33wh的电池来跟24wh的电池比持久。拿40a电调近900w的功率和450w功率支撑同样的平台来比暴力,比发热,还美其名曰效率高,我总算明白了一个真理。原来百公里耗油10升的汽车比百公里油耗6升的汽车效率高

网友:
引用 网友O:
这个我也表示支持,不过2s的暴力450难度很高喔

2s暴力450,电流得100a才能支撑,这显然不是个合适的平台 (∩_∩)

网友:
引用 网友R:
你这稀泥和得我都醉了。
打了几行字,到底什么意思?
站在PUG这边的人不多,一边倒,是说PUG不对?还是 ...

就算是真爱吧
可我也不想被群喷

网友E:
引用 网友T:
功率和效率是两码事,为什么功率要从效率省出来?
你的观点是6S系统的功率,注意是功率不是效率,只比3S ...

还好,你还能分清效率和功率。

效率的提高可作用在两方面。

一是输出更大的功率,

一是运行更长的时间。

这点你能分清楚吗?

如果不是效率能省出这些,你是如何做到?

这次我再次看清楚了,”你的观点是6S系统的功率,注意是功率不是效率,只比3S提升了可怜的5%,是这样吗?”

下次发帖看清楚了,想清楚了再说,不然就是颠倒黑白和颠三倒四

你的计算结果出来了吗?

网友O:
引用 网友F:
那你拿900w的电机来跟450w的电机比暴力就公平了??你跟女生比掰手腕赢了很光荣???既然没有公平的平台 ...

不不不,你这么想就错了,你的3s系统允许使用更高功率的电机,900瓦行!没900瓦!用1000瓦的也行,还不够?允许你使用1500瓦的电机来反证!条件够放宽了吧?随意你使用任何功率的电机,完全没有虐字一说

网友:
引用 网友J:
小伙伴们已经开工了
等一阵

嗯,期待反证的实例,如果它跟6s系统一样高效的话,我将输得心服口服

网友F:
引用 网友O:
不不不,你这么想就错了,你的3s系统允许使用更高功率的电机,900瓦行!没900瓦!用1000瓦的也行,还不够 ...

问题是市面上没有900w的3s电机,公平起见只有通过电调限制总功率,由于关键限制在电调上。所以比发热,请仅针对电调发热,至于动力性,总功率相同了。这完全是一场公平的较量,你看看6s还是不是能比3s暴力那么多,连续钟摆不掉转。

网友E:
引用 网友J:
弄个暴力2S 450?
胜过语言的支持了

没什么意思,读过书的人不用这样做。

就像读过书的人一看分子结构就知道那是尿,虽然看上去颜色会不一样。

不读书的会去喝几口,为面子也不承认自己喝尿了。

累了,睡觉去了,现在和你是同时区了。

过两天有机会来拜访你。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什么意思,读过书的人不用这样做。

就像读过书的人一看分子结构就知道那是尿,虽然看上去颜色会不一 ...

兄弟,睡吧,希望不会影响心情,能睡个好觉

网友:
引用 网友F:
问题是市面上没有900w的3s电机,公平起见只有通过电调限制总功率,由于关键限制在电调上。所以比发热,请 ...

你比我还死心眼,那就是一个无知加无赖,我只是在让他帮lz顶帖时逗他玩玩而且。

我们开我们自己的帖,使皇帝的新衣让天下人大笑。苍蝇们也自然会被羞死。

好好休息吧。

网友O:
引用 网友F:
问题是市面上没有900w的3s电机,公平起见只有通过电调限制总功率,由于关键限制在电调上。所以比发热,请 ...

不不不,我们求证的是效率,总功率乘以效率得出有用功,效率不同的话得出的有用功就不同,所以不能限制除了总能量和电压以外的任何条件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O:
不不不,我们求证的是效率,总功率乘以效率得出有用功,效率不同的话得出的有用功就不同,所以不能限制除 ...

为什么不敢在同功率下对比暴力和效率???非得以900w的功率下去跟450w比暴力和效率?如果3s平台选用2849的电机。功率估计在700w左右,电池选用3000mah30c,电调选用80a,你看看发热是不是一样。暴力是不是一样。用900w去虐450w,还好意思说公平,说你真是人才一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好,你还能分清效率和功率。

效率的提高可作用在两方面。

功率和效率谁都懂
你的回答有歧义,你说的“如果不是效率能省出这些,你是如何做到”,“这些”是指功率还是效率?
你的意思是否为“如果不是效率能省出功率,你是如何做到”?

网友T: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不敢在同功率下对比暴力和效率???非得以900w的功率下去跟450w比暴力和效率?如果3s平台选用2849 ...

马达标的功率只是体现耐流强度,能不烧掉的话想标多大都可以
马达用2849完全可以来比啊,自己不嫌重的话
电池都用一样牌子和C数的,蝎子3S也可以来比,实际功率随便一个山寨6S电机都完爆他

网友O: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不敢在同功率下对比暴力和效率???非得以900w的功率下去跟450w比暴力和效率?如果3s平台选用2849 ...

前面的帖子都说了允许你的3s平台用1500瓦的电机了,依然觉得不公平?各种条件都放开给你了,电机电调随意用,看清楚了吗?随意用,这你都赢不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T:
马达标的功率只是体现耐流强度,能不烧掉的话想标多大都可以
马达用2849完全可以来比啊,自己不嫌重的话 ...

你叫得很响,底气也很足,要不要我们开个帖来论论?

我要求不高,如果谁错了再专门发个帖认错就行。

我让你做楼主,你看行吗?

讨论的命题为 为什么6S比3S爆。我认为是功率,你认为是效率。

你接受邀请吗?

网友T:
引用 网友E:
你叫得很响,底气也很足,要不要我们开个帖来论论?

我要求不高,如果谁错了再专门发个帖认错就行。
...

这个楼不是和你说的
另个楼,你说的“如果不是效率能省出这些,你是如何做到”,“这些”是指功率还是效率?还没回答我
你连“6S比3S暴”这点都没有承认,又何来“对6S比3S暴产生的原因”进行讨论?

网友E:
引用 网友O:
前面的帖子都说了允许你的3s平台用1500瓦的电机了,依然觉得不公平?各种条件都放开给你了,电机电调随意 ...

“前面的帖子都说了允许你的3s平台用1500瓦的电机了,依然觉得不公平?各种条件都放开给你了,电机电调随意用,看清楚了吗?随意用,这你都赢不了?”

你这么有把握?

我可是已经把你的原话复制在我的帖里了,想篡改已来不及了。

条件你和这位朋友去谈吧。我会建议他用一打鸡蛋来做奖品。

网友E:
引用 网友T:
这个楼不是和你说的
另个楼,你说的“如果不是效率能省出这些,你是如何做到”,“这些”是指功率还是 ...

我从来就没认为6S会比3S爆,你到现在还没明白吗?

就我说的命题你敢还是不敢和我讨论?

这样吧,我很喜欢鸡蛋,我们提高一下条件,除前面讲的,再加一打鸡蛋。 怎么样?

网友O:
引用 网友E:
“前面的帖子都说了允许你的3s平台用1500瓦的电机了,依然觉得不公平?各种条件都放开给你了,电机电调随 ...

行,记得包邮哦

网友E:
引用 网友T:
这个楼不是和你说的
另个楼,你说的“如果不是效率能省出这些,你是如何做到”,“这些”是指功率还是 ...

顺便问一下,我提的那个题有结果了吗?

再复制一遍在这里:

“保守的估计30%,很灿烂的数据。

请问以你的数学水平再提高多少电压就能让一个450只需一半的功率就能像3S一样呢?”

说实话,你如果连这都答不出来,你真能力和我讨论什么东西。没关系,人人为师吗,也许你真的能教我造永动机呢。

好了,你是接受邀请还不接受邀请。我没用“敢”字已够礼貌了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O:
行,记得包邮哦

当然。我想我的朋友不会小气到那种程度。

不过我提醒你,那虽然顶不了一个DS520的钱,但下次买DS520就会少这些钱,因为DS520是会坏的,而且谁也不知道它何时回坏。

另外,我刚发现,那两层叫人恶心的脏楼没有了,不知你注意到没有?你应该知道论坛的规则了吧?

论坛的规则不是像你小农意识想象的那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当然。我想我的朋友不会小气到那种程度。

不过我提醒你,那虽然顶不了一个DS520的钱,但下次买DS520就 ...

不要再定义我是小农思想什么的,你并不了解我,并且现在也没有结论,我一样可以说你小农思想的,另外,ds520也就那一百多一个,我除了一个是新的买了260另外两个都是150包邮收的二手,二手我不敢定论,但是新买的那个我保守估计500起落不会出问题,而事实上论坛里ds520达到1000起落的大有人在,比起你的30个起落就挂的9258,啊不,9257,30个起落就挂的我真的有很大的优越感,我必须对我负责,对我的飞机负责,对我飞机的不可预测行为负责,你30个起落就挂的尾舵机用得不亦乐乎,那得多么不怕大风车造成的意外啊,修机能力那是有多么的强悍啊,真是这样佩服你

网友T:
引用 网友E:
我从来就没认为6S会比3S爆,你到现在还没明白吗?

就我说的命题你敢还是不敢和我讨论?

为什么不敢呢?
只不过你的文字有歧义,你的原话“为什么6S比3S爆”,我还以为你认同了“6S比3S暴”的观点,只是对“为什么”有异议
鉴于你的观点,你把命题写成“成本相近条件下,6S暴还是3S暴”这样比较恰当,你去开个投票贴好了
你喜欢抱着自己幻想的“不会掉压的理想3S” 我也没有办法

网友T:
引用 网友E:
顺便问一下,我提的那个题有结果了吗?

再复制一遍在这里:

之前的问题还是没有回答我,那我再第三次问你
你在338楼原话说的:《如果不是效率能省出“这些”,你是如何做到?》
“这些”是指功率还是悬停时间?一个简单的选择疑问句,请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T:
之前的问题还是没有回答我,那我再第三次问你
你在338楼原话说的:《如果不是效率能省出“这些”,你是 ...

别叫的欢。

我的邀请你是接受还不接受?

接受的话我们开发帖一锅煮了。

在你没接受邀请前,你就不要再问我这或那了。你明白了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T:
为什么不敢呢?
只不过你的文字有歧义,你的原话“为什么6S比3S爆”,我还以为你认同了“6S比3S暴”的观 ...

怎么一方面说敢,一方面又要改命题?

是敢还是不敢?

不要说我的文字有歧义,然道你每次不看清楚就回复?

我再说一次,我从来就没认为6S比3S爆!不可能!(我这里留个口子给你钻,当心不要落陷阱哦)

6S比3S爆是不是效率的原因是吵了几年的命题,你不也和我以前也叫过劲的吗?

你后来不是灰溜溜地逃了吗?

你以为lz这一塌糊涂的东西你可捡来用,你还把它夸成30%.

按每翻一倍电压,提高效率30%,问当电压提高到多少时,450只需3S一半的功率,这个题你算好了吗?

我已经不想再说我这是第几次问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T:
为什么不敢呢?
只不过你的文字有歧义,你的原话“为什么6S比3S爆”,我还以为你认同了“6S比3S暴”的观 ...

补充一句,

24小时内你不做回复,就当不接受处理。

网友T:
引用 网友E:
怎么一方面说敢,一方面又要改命题?

是敢还是不敢?

有歧义就是有歧义,我看的很清楚
我从来没有说过“效率提高30%”,是功率提高OK?或者你觉得功率就是效率?还问我是否会区分这两者?
你的命题根本不是我的意思,也没限定条件,我为什么不能改?
我从没有强迫你接受“6S比3S爆”,一直以为你同意这个常识,只是为什么会爆方面有争议。你自己没说清楚,我前一个帖子才刚确认清楚了
然后我再第四次问你那个问题,4个字以内就能回答的,你是发现自己出错不敢回答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T:
有歧义就是有歧义,我看的很清楚
我从来没有说过“效率提高30%”,是功率提高OK?或者你觉得功率就是 ...

这人最大特点解释喜欢死磕,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F:
差点忘了提醒你。你发这个帖子的本意是讨论效率。而非讨论性价比,论功率优势,确实是这样。3s电机和6s电 ...

看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差点忘了提醒你。你发这个帖子的本意是讨论效率。而非讨论性价比,论功率优势,确实是这样。3s电机和6s电 ...

看图吧,同样的桨,6s和3s的对比,效率,消耗功率和输出功率

网友E:
引用 网友T:
有歧义就是有歧义,我看的很清楚
我从来没有说过“效率提高30%”,是功率提高OK?或者你觉得功率就是 ...

“我也是同样的飞机只换马达和电池,其他全没换,明显感觉6S给力
根据能量守恒,效率差在发热上,比起总功率可能比重不大,但是动力提升明显,保守应该也有30%了(感觉的,某人又要喷我没有实验数据了,闪~)”

先给你钉在这里。

“是功率提高OK”

请问你这30%多出的动力提升哪来的?是怎么来的?

接受邀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T:
有歧义就是有歧义,我看的很清楚
我从来没有说过“效率提高30%”,是功率提高OK?或者你觉得功率就是 ...

“然后我再第四次问你那个问题,4个字以内就能回答的,你是发现自己出错不敢回答了吧?”

别叫的欢。

我的邀请你是接受还不接受?

接受的话我们开发帖一锅煮了。

网友F:
如果按照你的理论,220v1w的电机。其实际效率得是11.1v的20倍了。但实际上能量始终是守恒的。提升电压能提升的效率确实有,但是很小,除非在电机的技术上有突破,才会真正的提高效率,相同功率的白炽灯不会因为电压的不同而表现出不一样的亮度,但是把技术提高到荧光灯和led灯,那么相同功率的亮度就不一样了,也就是说,只有提高用电器(电机)的效率,才会大幅度提高效率。加压的提升微乎其微

网友F:
引用 楼主:
看图吧,同样的桨,6s和3s的对比,效率,消耗功率和输出功率

看图效率相差6%,你们口中的50%哪去了?图中可以看出6s功率比3s功率大60w左右。再加上6%的效率提升。还要加上电机的设计余量,电调的选用余量。电池容量的提升。所以才给我们带来了好的体验。而并不单单是那可怜的6%的效率带来的。也就是说我们在3s配置的时候也留有相应的余量,其效率差距也就是6%到10%之间,但是动力性,温度和续航问题都会得到改善。(有条件的同学可以去测试)当然,在不提升电压的基础上,一味的提升功率,其效率是会会呈抛物线下降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不用3s去飞700级直升机,变电站需要采用更高的电压输送电的原因。电压的设计涉及到很多东西。而不是钻牛角尖式的说为什么不用1s飞700级,又或者用12s飞100级等等。。。。在450这个功率级别里面,3s还是可行的。当然6s会更好,但绝对不单单是因为那可怜的6%的效率提升,而是一连串的提升给我们带来的良好体验。人家实验12s450的结果已经很好的证明了,再提升一倍的电压带来的效果并不会比6s好太多。提升电压不是万能的,其原因,你现在应该明白了吧。总言之,提升6%我信,提升50%,你可以去申请诺贝尔奖了。因为那样绝对可以引领全人类一起装逼一起飞

网友:
看来归根到底效率只是提升了6%,但是现实体验6S比3S真的更适合飞3D。学习了

网友T: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同样的飞机只换马达和电池,其他全没换,明显感觉6S给力
根据能量守恒,效率差在发热上,比起 ...

我说的是动力提升明显,也就是功率的意思,不是效率提升明显,你随便钉,我哪个词说错了吗?请指出
还听不明白的话我再说一次,我的观点:“功率提升保守估计30%”,怎么来的?感觉,就算我感觉错了,再怎么样也不止你说的5%
至于为什么会提升,我个人觉得是高压环境下压降幅度更小,这里“幅度”指下降幅度相对自身最大值的比值
接受邀请啊,你的帖子你随便怎么写
之前那个问题你还是没回答我,我在那个问题上还是没法明确知道你的观点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图效率相差6%,你们口中的50%哪去了?图中可以看出6s功率比3s功率大60w左右。再加上6%的效率提升。 ...

“电调的选用余量。电池容量的提升。”

我只能说,刀刀见血,体无完肤。

我早就对这位狂妄自大的人说过,同样是数据,不同水平的人会看到不一样的东西。

网友E:
引用 网友T:
我说的是动力提升明显,也就是功率的意思,不是效率提升明显,你随便钉,我哪个词说错了吗?请指出
还 ...

你没有接受我的邀请,你是不敢接受我的邀请,所以你已经不合符和我讨论的条件。

但我可以告诉你

1. 30%你说是从感觉来的,那我对你说我觉得3S比6S效率要高30%,这是我的感觉,你能接受吗?

2. 在我们讨论的这个话题里,效率是怎样算出来的? 是输出功率除以输入功率,输入功率一定,能得到更多的输出功率,靠什么?

我要你算的那道题有结果了吗?

如果你爱面子我可以给你,你不用承认你错了,你可以说我是对的。这是情商高的人的做法,

如果你还是一个有情商的人,那道题我可教你解,并告诉你如何分析。我可接受无知,但我不会接受无赖。

这是我给你的最后一次机会,是接受还放弃你去思考吧,我这次给你时间也是24小时。

网友:
引用 网友T:
我说的是动力提升明显,也就是功率的意思,不是效率提升明显,你随便钉,我哪个词说错了吗?请指出
还 ...

终于承认是功率而非效率带来好的体验了。(良好的体验是这么来的,我打个比方,应该是效率占6%,电机功率占6%,电调占6%,电池也占6%,所以才带来了质的提升。你们口中的效率只是占其中一个很好的比例!)ok,pug兄。既然他们承认了是功率,那我们收工吧!有心的同学可以把这个帖子关于6s对比3s的要点汇编起来。告诉大家为什么6s更适合450的3d飞行,不要用电压提升了。效率提高了30%甚至50%这种错误的理论去误导小白。要让他们明白6s动力的提升是电机功率的提升。电调足够的余量,以及足够容量的电池等一系列的提升带来的良好体验。3s党们要想有良好的体验其实也是可以的,选用比现在更大功率的电机。更大a数的电调。更大容量的电池。那么发热,动力,续航问题也是可以得到改善的。而不一定非得走提升电压这一条路。我也玩固定翼。我非常明白6s的450电池对于飞固定翼来说很鸡肋。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自己的450还在用3s的原因。因为电池可以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按照你的理论,220v1w的电机。其实际力量得是11.1v的20倍了。但实际上能量始终是守恒的。提升电压能提 ...

你提到的白炽灯很有启发性。

两只同瓦数但电压不同的灯,如果这两只灯就在电源的附近,你几乎看不到它们的区别。(我们的450)

但如果这两只灯离电源十分远,而且用一样的线做为电力的输送你就能明显看到区别。 (高压输电原理)

网友T:
引用 网友E:
你没有接受我的邀请,你是不敢接受我的邀请,所以你已经不合符和我讨论的条件。

但我可以告诉你

“输入功率一定”?我只想呵呵了,我终于知道你如此自信的根源
你那不掉压的理想3S事实不存在
你跟另个人的讨论焦点一直在电机上,而实际上电池这个重点一直被忽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终于承认是功率的提升带来好的体验了。ok,pug兄。我们收工吧!😉

再次谢谢你 847129967 兄! 我们先休息吧。

lz是不会罢休的,他不是这种人。

我可再给他最后一次机会,(第四次)看他的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T:
“输入功率一定”?我只想呵呵了,我终于知道你如此自信的根源
你那不掉压的理想3S事实不存在
你跟另个 ...

你既然不敢接受我的邀请,也无法明白我在说什么,或是扮傻样地耍赖。

请你不要和我讨论了。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T:
“输入功率一定”?我只想呵呵了,我终于知道你如此自信的根源
你那不掉压的理想3S事实不存在
你跟另个 ...

“输入功率一定”?我只想呵呵了,我终于知道你如此自信的根源”

请问你当计算效率的时候你是如何算的?我早就知道了你为何毫无自信而不敢接受我的要请。

“你那不掉压的理想3S事实不存在”

请问你6S不掉电压吗?

“你跟另个人的讨论焦点一直在电机上,而实际上电池这个重点一直被忽略了”

那只是你以为,关于电池的问题请看我专门发的帖,如果你还有水平能看懂。

周末愉快!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既然不敢接受我的邀请,也无法明白我在说什么,或是扮傻样地耍赖。

请你不要和我讨论了。谢谢!

被别人找出错误点就没词了开始转移话题,好吧,慢走不送

网友T:
引用 网友E:
“输入功率一定”?我只想呵呵了,我终于知道你如此自信的根源”

请问你当计算效率的时候你是如何算的 ...

计算效率是你的方法没错。但是输入功率都不一样,输出功率必然有差别
6S也掉压没错,但是掉的百分比比较小
电池的帖子我没看过,请发链接

网友:
引用 网友T:
计算效率是你的方法没错。但是输入功率都不一样,输出功率必然有差别
6S也掉压没错,但是掉的百分比比较 ...

现在到了3s方贴爆飞视频了,让他们先贴话题再继续

网友F:
引用 网友T:
“输入功率一定”?我只想呵呵了,我终于知道你如此自信的根源
你那不掉压的理想3S事实不存在
你跟另个 ...

不要以为6s1100的电池面临25a的电流会比3s2200面临40a的电流乐观很多。如果是那样的话,主流6s电池就不会是1300甚至1500。

网友T:
引用 网友F:
不要以为6s1100的电池面临25a的电流会比3s2200面临40a的电流乐观很多。如果是那样的话,主流6s电池就不会 ...

1100的容量比较少见,就是因为动力足敢用更重的电池
相反3S为什么不去用2600呢,很常见的容量

网友E:
引用 网友T:
计算效率是你的方法没错。但是输入功率都不一样,输出功率必然有差别
6S也掉压没错,但是掉的百分比比较 ...

“计算效率是你的方法没错。但是输入功率都不一样,输出功率必然有差别”

,。。。。3/6,2/4 , 1/2。。。。。都是一回事,输入功率(分母)随电压降低,电流降低变小了,输出功率(分子)也会变小。

当我们计算某一瞬间时我们将输入功率看为一个定数,同时输出功率也把它看为一个定数。如需要计算全过程就用积分的方法。

效率是我们聪明的老祖宗发明的一个好东西,它看上去无量纲,但它实际是随你计算的东西而获得量纲,所以在你说的功率问题上,一定是回到效率问题。

请尊重我们聪明的老祖宗,尊重他们发明的定律。

我希望我这样的解释你能接受。

“6S也掉压没错,但是掉的百分比比较小”

6S和3S一样,要掉电压。6S的电流的绝的值比3S要小,如果它们要输出同样的功率,相对与放电能力来讲是一样。6S总电压比3S高一倍,但内阻是3S的4倍,最后的结果,两者掉电压

压的百分比是一样的。具体的看我有关6S和3S的电池帖。

“电池的帖子我没看过,请发链接”

这个帖时大概一年前发的,当时也是一锅粥一样,在那个楼里我提到“欠压综合症”, 提到6S电机为什么功率大。自己搜一下吧。

说一下和技术无关的事,承认自己错没什么不好之处,我和lz讨论中我也犯了一个错,我承认了,我自己提高了。我可以继续讨论,我对的地方就是我对的地方,如果我死不承

认我的错,死磕对这个讨论带来什么?除了继续丢脸什么也没有。lz这种讨论方法很不好,最后都搞出了常识性的笑话。一个光明正大的人总是会得到人们的尊重的,虽然有时这个需

要时间。这些话有些说教的味道,但会给你带来好处的,请相信我。

网友:
引用 网友T:
1100的容量比较少见,就是因为动力足敢用更重的电池
相反3S为什么不去用2600呢,很常见的容量

我觉得你应该先心平气和地看完我的回复,我是非常心平气和地写给你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T:
1100的容量比较少见,就是因为动力足敢用更重的电池
相反3S为什么不去用2600呢,很常见的容量

事实情况是因为功率加大了,6s1100的电池不仅在放电电流上应付不过来,在续航时间上依然不理想。所以才会加大电池。还有就是6s因为内阻的关系。那压降其实也蛮离谱的。所以1100的电池在各项参数上都不能满足6s的450,所以厂商才会尝试开发更大的电池。你没发现6s的450扛着33wh的电池,而飞行时间只是和3s的450用24wh的时间差不多吗?按照你说的效率提升这么多。起码得多飞n分钟了

网友T:
引用 网友E:
“计算效率是你的方法没错。但是输入功率都不一样,输出功率必然有差别”

,。。。。3/6,2/4 , 1/2。 ...

你说的原理基本没有问题,但是功率变大你说是电调余量变大造成的我不认同,按照这样为什么3S不去用60A甚至80A电调,仅仅比原来重20-40g而已
电阻加倍导致高压的效率提升并不明显这个也没有错误
但事实上6S就是能大幅提升功率,同时用过3S和6S的系统的应该都会有这感觉,绝对不止5%的区别,除了压降相对幅度差异这个原因,实在找不到其他合理的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计算效率是你的方法没错。但是输入功率都不一样,输出功率必然有差别”

,。。。。3/6,2/4 , 1/2。 ...

(请文明交流版主留)
退一万步,假设你在这里说“功率一样,3s电流是6s的两倍”的成立,你考虑了,导线,接头,电调上的损耗没?要使得这些东西上的压降在3s和6s情况中都一样,3s会比6s多出额外重量,你承认吗?

这额外的重量会导致什么?你二选一吧,要么3s推重比不如6s,即没有6s暴;要么,要想3s和6s飞出一样的性能,3s消耗的功率要大于6s的,那么又回到了lz的观点,3s损耗更大,效率更低。

网友T:
引用 网友F:
事实情况是因为功率加大了,6s1100的电池不仅在放电电流上应付不过来,在续航时间上依然不理想。所以才会 ...

几年前就有能飞十几分钟的450se,效率并不是6S特别大的优势,功率才是
你说的33跟24没有可比性,电池大小跟续航时间是抛物线,过了峰值后,电池越大反而飞得越短

网友AA:
简单一点说,高压能降低线路中的热量损耗,所以长途输电要用到高压。
高压配高扭电机,高扭电机本身就比高转速电机省电,但是功率不如高转速电机,通过高压方式补偿了功率的不足,所以,高压+高扭实际上比低压低扭电机有更高的电气效率

网友:
引用 网友T:
你说的原理基本没有问题,但是功率变大你说是电调余量变大造成的我不认同,按照这样为什么3S不去用60A甚 ...

这样吧,我们求大同存小异。

这些小异以后你会慢慢明白的。

如果你能同意6S的爆不是靠提高电压一倍而得到的那一点点效率,就是我们有大同。

如果你能同意一个从6S电机拆下的线对折以后能绕回去,我们会有更多的大同。(其实,lz也该口了,承认是可以绕回去的,因为他发现那是个常识问题)

我希望你能同意我的这个帖的内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A:
简单一点说,高压能降低线路中的热量损耗,所以长途输电要用到高压。
高压配高扭电机,高扭电机本身就比高 ...

你说的很好,特别是在输电这块,你指出了长途两个字,在450上电源(电池)和用电器(电机)是近在咫尺,所以输电这一环节省下的并不多,不足于让我们看到爆。

第二个问题,如果你把体积考虑进去,即同尺寸同结构的电机里面只能塞进同样多的铜,而铜是电转换磁的原件,不管你如何变电压或电流最后的功率和效率是一样。

变的只功率的两个因子,扭矩和转速。

但功率相同并不是两个电机就相同了,如果你对转速有要求,则高转速低扭矩的效率高。如果你对扭矩有要求,则低转速高扭矩的效率高。

没有那个比那个一定好,而是能配合需要的那个是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R:
脸皮厚到一定程度了,自己前面承认了lz是对的,现在还在瞎bb,自己打自己的脸有意思吗?
你自己翻20层楼 ...

看来知识的进步和素质的进步不是一天能完成的事。

网友F:
引用 网友T:
几年前就有能飞十几分钟的450se,效率并不是6S特别大的优势,功率才是
你说的33跟24没有可比性,电池大 ...

你都已经承认了6s暴力是因为功率的优势,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还要争论下去???你已经输了!你们传说中提升50%效率的理论已经倒下了。(请不要忘记了这篇帖子讨论的主题,“说说为什么6s的450比3s的450效率高,欢迎中将大人进来讨论”请注意,你写的是效率,不是功率,如果你写的是功率。我就不会参与你们的辩论了。因为傻子都知道,同样的用电器,加压就会提升功率。可惜,你要讨论的是效率。)我参与进来讨论,就是要6s党明白。之所以6s比3s暴力,其主要原因是功率。而不是效率。效率和功率是2个截然不同的东西。相信不用我解释,你们应该明白!既然你已经承认了是功率优势。我觉得我已经没有必要再和你们争论下去了。因为我想要的目的已经达到了。谢谢你们勇于承认!握爪

网友R:
引用 网友F:
你都已经承认了6s暴力是因为功率的优势,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还要争论下去???你已经输了!你们传说中提 ...

(请文明交流版主留)

你的原话,我引在这里“你都已经承认了6s暴力是因为功率的优势,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还要争论下去???你已经输了!你们传说中提升50%效率的理论已经倒下了。(请不要忘记了这篇帖子争论的主题,“说说为什么6s的450比3s的450效率高,欢迎中将大人进来讨论”效率和功率的意思,应该不用我解释了吧?)我参与进来辩论,就是要6s党明白。之所以6s比3s暴力,其主要原因是功率。而不是效率。既然你已经承认了是功率优势。我觉得我已经没有必要再和你们争论下去了。因为我想要的目的已经达到了。谢谢你们勇于承认!”

你第一句“你都已经承认了6s暴力是因为功率的优势,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还要争论下去???你已经输了!你们传说中提升50%效率的理论已经倒下了。“
你这里讨论的主题似乎是“6s暴力是因为功率的优势”
接下来你也承认帖子的主题是“说说为什么6s的450比3s的450效率高,欢迎中将大人进来讨论“, 你比较一下,两者有区别吗?还是在你眼里是一个意思?你能不能讲讲你是如何“赢得了讨论”,什么样的心路历程?

网友E:
引用 网友Z:
有理, 功率的优势是远大于效率的优势

我打算很快离开这个帖,因为剩下的就只是口水战了,很无聊。

我对你的飞行技术很佩服,飞得很好,飞行是要天分,当然也要勤奋地练,这点我不及你,不管是天分还勤奋。

我还想对你说的是你很光明正大的人,你的这个回复就是一个证明。

我答应我会给你解释你的问题,虽然lz的老师我没法请到,但说了就要做。

你提到的你的3S开始能爆,但很快就软了,这个在理论上是可以天衣无缝地解释的。 2520 KV3500 是4S电机,你只是用3S,所以它的功率是无法发挥出来,并是欠压过载状态,这个解

释起来有复杂,以后有机会再聊。它的电流是55A,峰值是72A, 而你配的电调是50A,一般电调是可以过载运行,但时间很短。所以在电机和电调这头全部是在过载工况下工作,由于

你用的是高性能电池,所以电调会很烫。我们知道导体的电阻是和温度成正比(中学物理)一旦电调处在这样的工况,其内阻会越来越高,但定速器会要求电调输送更多的功率去补偿

内阻损耗掉的功率。其结果只是使情况变得更糟。

我知道你对我的评价是很差的,但我不会计较这些。我也是一个我自认为光明正大的人,而且有时很不现实地想去说服每个人科学是什么,为此很多人不理解,但我还是乐意去做这件

事。

我希望我的这个最后努力能对你有些帮助。

但不管这样,我希望你能尊重科学。

祝,周末愉快!

网友:
引用 网友R:
猪队友就是猪队友

你的原话,我引在这里“你都已经承认了6s暴力是因为功率的优势,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 ...

在你的这个帖子将要被删之前,我告诉你我们是怎么赢的。

我们比lz的知识明显就在另一个高档次。

另外,你看清楚lz真正想讨论的是什么,这个你自己花点心思去找吧,如果你除了会骂人,说脏话外还有一点点的真本事的话。

网友:
引用 网友R:
"我们比lz的知识明显就在另一个高档次"

现在开始知道该怎么说话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R:
(请文明交流版主留)

你的原话,我引在这里“你都已经承认了6s暴力是因为功率的优势,我不明白我们为 ...

你连功率和效率的意思都区分不了,建议你清明的时候去拜拜你那早死的语文老师

网友:
引用 网友R:
(请文明交流版主留)

你的原话,我引在这里“你都已经承认了6s暴力是因为功率的优势,我不明白我们为 ...

我是提醒你不要忘了你你要讨论的主题。你的意思是6s比3s效率高,所以才暴力。我要更正的是6s暴力是因为功率高。而不是因为效率高。不要忘了6s电机的峰值功率是900w,甚至1100w,而3s电机峰值功率只有600w不到,这就是为什么做暴力动作6s不会掉转,而3s会掉转。6s电池,电调的峰值功率同样是成倍的增涨,所以归根结底6s比3s暴力是因为峰值功率相差悬殊。你最后也承认了是因为功率高,所以才暴力。如果是效率高,那么应该是6s跟3s用同样w数的电机,电调,电池。如果还是6s暴力。那才是效率高的表现。而目前的情况6s平台是用高功率堆起来的暴力。你区分不了功率和效率的意思吗???你的语文是体育老师教的?

网友AB:
挨我去,这能不能停下来,这已经不是技术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R:
“我们比lz的知识明显就在另一个高档次”
“现在开始知道该怎么说话了吗?”

你和lz去讨论这些东西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R:
麻烦你抬头睁大你的眼睛(假如没瞎的话)再看看,帖子的主题是什么?又开始脑补别人的观点了。
“6s比3s ...

楼主要表达的就是6s比3s效率高??仅此??如果只说6s比3s效率高。我绝对赞同。6s确实比3s效率要高那么一丁点。但是,是6s队友说效率高50%?请6s党好好的想一下。是功率高50%还是效率高50%。6s比3s平台暴力到底是功率高带来的。还是效率高带来的,功率和效率是2个不同的东西,请正视帖子的主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B:
挨我去,这能不能停下来,这已经不是技术问题了

很明显, 你都看出了这已不是在讨论技术了。

但有人不明白,还在不停地无理取闹,并不断地违反论坛规则,甚至是挑衅论坛的规则。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打算很快离开这个帖,因为剩下的就只是口水战了,很无聊。

我对你的飞行技术很佩服,飞得很好,飞行 ...

6s比3s爆确实是因为功率的提升, 效率的提升微不足道, 我不是研究电的, 我是学机械工程的, 对电的东西只是略知一二, 我简单的从机械工程的角度来看的话, 发热量小了那么对于整个动力系统也就是浪费的能量降低了, 但这是在都用50a电调的况下, 如果给3s配100a电调的话应该温度也就差不多了.

对于我来说, 6s优势体现在轻松上面, 爆飞360桨不掉转, 我并不介意这是效率还是功率的提升, 反正性能是提升了就好, 所以, 从这一出发点来说, 对于广大模友, 6s大法好! 6s大法是正法!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要表达的就是6s比3s效率高??仅此??如果只说6s比3s效率高。我绝对赞同。6s确实比3s效率要高那么一 ...

朋友,我们收工吧,lz现在一时是拿不出什么东西来谈的了,因为那根本就没有,就像6S根本就没有什么效率的神功一样。

周末愉快!

我还要加班,我来这里也就是受论坛之托,看看这里是否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