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距和油门曲线

楼主(2015-02-16):
我的是450pro油门曲线:0-35-53-75-100;螺距曲线:42-50-58-65-70;3d模式:油门曲线:100-92-85-92-100,螺距曲线:25-35-50-65-75

大家分享一下自己的螺距和油门曲线,什么样好飞3D什么样是练习的

网友A:
3d 曲线用v字型有啥好处啊?

网友:
这个不是看螺距曲线来定的吧?应该看多少度吧

网友:
螺距要用螺距规。

网友:
我的螺距曲线全部默认一条斜线1-100......3d油门才63%直线哦

网友:
油门曲线和开不开定速有关呀,如果开定速的话一般就一条直线了,不开定速的时候是凹的吧

网友:
楼主,请问你3D没负螺距怎么飞

网友:
留个 记号 。。。。。以后 真正首飞时候 来看看。。。。

网友:
楼主还是列出螺距的角度值吧

网友B:
楼主没有3D螺距曲线~

楼主:
这样不是我的,我也是借鉴的,希望大家说一下合理的

楼主:
我好借鉴一下

网友B:
说来话长~

网友C:
引用 网友A:
3d 曲线用v字型有啥好处啊?

  这,,,可不是 好处 与否 的问题。。。

——你自己 仔细 琢磨琢磨 吧。(是 必须的)

网友:
我猜他的控 50 以下便是負螺距.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可不是 好处 与否 的问题。。。

——你自己 仔细 琢磨琢磨 吧。(是 必须的)

哈哈。谢谢高手。理解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可不是 好处 与否 的问题。。。

——你自己 仔细 琢磨琢磨 吧。(是 必须的)

如果所示 具体数值应该是多少呢  那个V字的最下端是多少?还有其他点的数值是多少 新人不懂求教

网友:
楼主的曲线设置出来了吗 求一个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可不是 好处 与否 的问题。。。

——你自己 仔细 琢磨琢磨 吧。(是 必须的)

这图画的不错

网友:
螺距默认   油门65 一条线   就最开始一点点是零油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如果所示 具体数值应该是多少呢  那个V字的最下端是多少?还有其他点的数值是多少 新人不懂求教

  V 字 下端,,的油门数值 通常 就是:

普通 悬停 油门量 稍微小一点 就可以。

有些人设置 为 80% , 俺觉得 太大了 小心射大桨 啊。

因为:这个位置 螺距几乎为 0 ,如果没有使用 定速电调

那么 0 螺距 位置 大桨 阻力很小,这个位置 转速会 偏高。

转速偏高 ————> 小心射 大桨  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V 字 下端,,的油门数值 通常 就是:

比普通 悬停 油门量 稍微小一 ...

好盈v3 50A 铂金 6s动力怎么弄好 我不懂有没有定速 也没调过 只调过超温柔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