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前进方向问题

楼主(2015-02-16):
APM和遥控器已经全部设置完成,唯独一点方向拨杆到最上面,飞机后退,方向拨杆最下面,飞机前进,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你要是指进度条,apm本来就这样。你要是指飞机实际前进后退方向,那就设置反向

网友:
pitch要设置反向

网友:
遥控器里面把俯仰通道的正反调一下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是指进度条,apm本来就这样。你要是指飞机实际前进后退方向,那就设置反向

pitch进度条在1099的时候飞机前进?在1899的时候飞机后退?对吗?

网友:
遥控器的pitch最高,mp显示的是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