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Q飞控配什么遥控器才能实现6电机飞行模式

楼主(2015-02-16):
QQ飞控配什么遥控器才能实现6电机飞行模式?

网友:
这个是飞控设置的,与遥控无关,怎么设置看飞控的说明

网友:
有四通的遥控应该都可以

网友:
任何四通道的遥控都可以

楼主:
我 看QQ飞控说明 上写着 要用I型6轴的 话,接收机必须是DSM2,所以问问有什么遥控的 接收是DSM2的。QQ飞控用普通I型4轴的话 ,,接收机是 标准接收机。DSM2和 标准接收 有什么不同

网友:
DSM2也是标准接收机之一。

网友:
或者你的控可以加个DSM的高频头。

楼主:
DSM的高频头?高手,能说具体点吗

网友:
基础概念还是有些模糊,这个跟遥控器无关。QQ很简单,4通道就行了。

网友:
DSM只是标准接收机之一,你的控用什么接收机就用那个,按照要求接线就行了。

楼主:
遥控器是否可以配
DSM接收机的

网友:
你理解错了,飞行模式和接收机类型无关的,这样分开就明白点了,

网友:
你手里是什么控呢?

楼主:
我明白了,谢谢。我想买 富斯i6,他的调制方式是GFSK,是标准接受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