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侠能给系统解释下FUTABA J FG Z 这些尾子母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2015-02-16):
如题 比较关心Z系列硬件上 有没有比较大的差别。最近在二手T9Z 和14SG之间犹豫。望指点

网友:
当然14,支持双向 电压回传的接收机,

网友:
t9就算了吧。
14不错

网友:
应该是不同系列吧
貌似J是低端 FG是中 Z是顶级

说的不对欢迎指正

楼主:
功能上14SG应该好些,但是比较想知道Z系列的元器件是不是更可靠更精准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功能上14SG应该好些,但是比较想知道Z系列的元器件是不是更可靠更精准一些

Z过时货没有背光,没有双向。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