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连接问题…求助?

楼主(2015-02-17):
最开始apm可以刷固件但连接电脑时就提示连接超时,但现在连接电脑总卡在   “获取参数LAND-REPOSITION”    这个地方。可能是什么问题导致的,,,都给点意见吧…!

网友:
断开重、新插 再连接就行了  我是这样处理的  哈哈

网友:
有问题可以先把飞控复位,然后重新插,多次尝试都不行有可能飞控本身有问题,

网友:
我也是这样的问题,

网友A:
怎么办啊
啊啊啊

网友:
换一根数据线,我之前一直这样,很郁闷,,后来发现,只要换了一根新的数据线,就全部好了

楼主:
问题已解决,是PESR烧了没3.3v输出,解决方法就是直接串连了两个二极管上去做降压,具体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办啊
啊啊啊

已解决…看原帖